CEPARK多功能开发学习板万年历电子钟简单设计

楼主(2018-06-30):
万年历简单设计,基于lcd液晶显示屏和ds18b20,以及时钟电路和八位键盘,实现它的闹钟,年月日和温度功能

  1. /*******************************************************

  2. /*******************************************************

  3. 程序功能:DS1302时钟走时

  4. 开发环境:Keil3

  5. 硬件环境:CEPARK多功能开发学习板/实验箱(2013版),STC12C5A60S2,11.0592M晶振
  7. 接线说明:单片机P10~P14口与底板JP51相连,分别为:P10-DIN,P11-SCK,P12-DC,P13-RES,P14-CS.
  8.           单片机P20~P22口与底板JP45相连        ,分别为:P20-SCLK,P21-IO,P22-RST
  9.                   将OLED屏插到相应接口

  10. 跳线说明:无

  11. 实验现象:OLED第一行显示:“ -DS1302 TEST- ”
  12.           第二行显示:年-月-日
  13.                   第三行显示:时:分:秒
  14.                   第四行显示:电子园

*******************************************************/

#include "STC12C5A60S2.h"

//秒、分、时、日、月、星期、年的读地址
#define ADDR_SEC_R 0x81
#define ADDR_MIN_R 0x83
#define ADDR_HOUR_R 0x85
#define ADDR_DAY_R 0x87
#define ADDR_MONTH_R 0x89
#define ADDR_WEEK_R         0x8B
#define ADDR_YEAR_R 0x8D

//秒、分、时、日、月、星期、年的写地址
#define ADDR_SEC_W 0x80
#define ADDR_MIN_W 0x82
#define ADDR_HOUR_W 0x84
#define ADDR_DAY_W 0x86
#define ADDR_MONTH_W 0x88
#define ADDR_WEEK_W         0x8A
#define ADDR_YEAR_W 0x8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1302_CLK = P2^0;
sbit DS1302_IO = P2^1;
sbit DS1302_RST = P2^2;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sbit SEG_DS = P2^3;                //74HC595芯片的数据引脚
sbit SEG_SHCP = P2^4;        //74HC595芯片的控制引脚,上升沿移入数据
sbit SEG_STCP = P2^5;        //74HC595芯片的控制引脚,上升沿更新数据

//各时间的个位和十位
char years,yearg,months,monthg,days,dayg,week,hours,hourg,minutes,minuteg,seconds,secondg;
uchar a[8];// 存放要在数码管显示的时间
uchar resettime[7];//存放要重设的时间
uchar b[2]={0,0};
uchar d=1;
uchar i,key,num,change_key1,change_key2,c;
char pos=8;//闪烁位标志
void DisplayOneCharOnAddr(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Addr);//单位显示函数,那个数码管Addr显示那个数Data
void displayHour();//显示时分秒
void displayYear();//显示年月日
void displayHour1();//修改时显示的时分秒(静止)
void displayYear1();//修改时显示的年月日(静止)
void SEG_Send595OneByte(unsigned char ucData);         //向74HC595写入一个8位的数据
void delayms(uint xms);//延时函数
void matrixkeyscanz();//行列反转扫描矩阵键盘及相关按键功能的实现
void reset();//重设时间函数

unsigned char code Seg_Data[]={         //共阳数码管的编码,并将数据定义在CODE区
                                                            0xc0,/*0*/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
                                                0x90,/*9*/
                                                0x88,/*A*/
                                                0x83,/*b*/
                                                0xC6,/*C*/
                                                0xA1,/*d*/
                                                0x86,/*E*/
                                                0x8E,/*F*/
                                                      0xff, //数码管灭
                        0x7f   //小数点亮
                                                        };

unsigned char code Seg_Addr[]={            //数码管位选编码,控制显示8位中的第几位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0xFF,//ALL ON
                                                        0x00 //OFF
                                                        };

unsigned char code ucInitTime[7]={0x55,0x53,0x11,0x31,0x10,0x01,0x16};         //初始化后设置为:16年10月31日星期1 11点53分55秒

void DS1302_WriteOneByte(unsigned char d); //向DS1302中写入一个数据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OneByte(void);           //从DS1302读出一个数据
void DS1302_WriteOneByteAtAddr(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        //在指定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OneByteAtAddr(unsigned char ucAddr);                //从指定一个位置读取一个数据
void DS1302_SetInit(unsigned char *pClk);                 //初始化时间

/******************************************************************************
函数名称:main
函数功能:程序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main(void)
{
  DS1302_WriteOneByteAtAddr(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DS1302_SetInit(ucInitTime);
        P1=0xff;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while(1)                 //程序循环
        {
            matrixkeyscanz();
            switch(change_key2)
                  {
                     case 0://修改键没有被按下
                           switch(change_key1)
                           {  //change_key1=0表示显示时分秒,change_key1=1表示显示年月日
                            case 0:displayHour();break;
                                  case 1:displayYear();break;
                           }
                           break;

                         case 1://修改键被按下
                           switch(change_key1)
                           {
                            case 0:displayHour1();break;
                                  case 1:displayYear1();break;
                           }
                           break;
                  }
        }
}

//显示时分秒的函数,从左到右依次为星期、时、分、秒
void displayHour()
{
    hours=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HOUR_R)/16;
    hourg=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HOUR_R)%16;
    minutes=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MIN_R)/16;
    minuteg=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MIN_R)%16;
    seconds=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SEC_R)/16;
    secondg=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SEC_R)%16;
    week=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WEEK_R)%16;
          a[0]=week;
          a[1]=16;//空一格不显示
          a[2]=hours;
          a[3]=hourg;
          a[4]=minutes;
          a[5]=minuteg;
    a[6]=seconds;
          a[7]=secondg;
          for(i=0;i<8;i++)
          {
                  if(i==3||i==5)
          DisplayOneCharOnAddr(17,i);//显示小数点
            DisplayOneCharOnAddr(a[i],i);
          }
}

//显示按下修改键时的时分秒
void displayHour1()
{
          a[0]=week;
          a[1]=16;
          a[2]=hours;
          a[3]=hourg;
          a[4]=minutes;
          a[5]=minuteg;
      a[6]=seconds;
          a[7]=secondg;
         for(i=0;i<pos;i++)
         {
                 if(i==3||i==5)
         DisplayOneCharOnAddr(17,i);
           DisplayOneCharOnAddr(a[i],i);
                 //num的值由定时器1控制,不断闪烁要修改的两位数字
                 if(num>0)
                 {
                         if(num<=10)
                         {
         DisplayOneCharOnAddr(a[pos],pos);
               DisplayOneCharOnAddr(a[pos+1],pos+1);
                         }
                         else
                         {
         DisplayOneCharOnAddr(16,pos);
               DisplayOneCharOnAddr(16,pos+1);
       }
     }
         }

         for(i=pos+2;i<8;i++)
         {
                 if(i==3||i==5)
          DisplayOneCharOnAddr(17,i);
           DisplayOneCharOnAddr(a[i],i);
                 if(num>0)
                 {
                         if(num<=10)
                         {
         DisplayOneCharOnAddr(a[pos],pos);
               DisplayOneCharOnAddr(a[pos+1],pos+1);
                         }
                         else
                         {
         DisplayOneCharOnAddr(16,pos);
               DisplayOneCharOnAddr(16,pos+1);
       }
     }
         }
}

//显示年月日的函数,从左到右依次为年、月、日
void displayYear()
{
          years=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YEAR_R)/16;
          yearg=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YEAR_R)%16;
    months=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MONTH_R)/16;
          monthg=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MONTH_R)%16;
          days=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DAY_R)/16;
          dayg=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DAY_R)%16;
          a[0]=2;
          a[1]=0;
          a[2]=years;
          a[3]=yearg;
          a[4]=months;
          a[5]=monthg;
          a[6]=days;
          a[7]=dayg;
          for(i=0;i<8;i++)
         {
                 if(i==3||i==5)
          DisplayOneCharOnAddr(17,i);
           DisplayOneCharOnAddr(a[i],i);
         }
}

//显示按下修改键时的年月日
void displayYear1()
{
          a[0]=2;
          a[1]=0;
          a[2]=years;
          a[3]=yearg;
          a[4]=months;
          a[5]=monthg;
          a[6]=days;
          a[7]=dayg;
          for(i=0;i<pos;i++)
         {
                 if(i==3||i==5)
         DisplayOneCharOnAddr(17,i);
           DisplayOneCharOnAddr(a[i],i);
                 if(num>0)
                 {
                         if(num<=10)
                         {
         DisplayOneCharOnAddr(a[pos],pos);
               DisplayOneCharOnAddr(a[pos+1],pos+1);
                         }
                         else
                         {
         DisplayOneCharOnAddr(16,pos);
               DisplayOneCharOnAddr(16,pos+1);
       }
     }
         }

          for(i=pos;i<8;i++)
         {
                 if(i==3||i==5)
         DisplayOneCharOnAddr(17,i);
           DisplayOneCharOnAddr(a[i],i);
                 if(num>0)
                 {
                         if(num<=10)
                         {
         DisplayOneCharOnAddr(a[pos],pos);
               DisplayOneCharOnAddr(a[pos+1],pos+1);
                         }
                         else
                         {
         DisplayOneCharOnAddr(16,pos);
               DisplayOneCharOnAddr(16,pos+1);
       }
     }
         }
}

/*******************************************************
行列反转,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并在相应的键中实现相关的功能
*******************************************************/
void matrixkeyscanz()
{
  uchar temp,col,row;
  P0=0xff;
  P0=0xf0;
        temp=P0;
  if(temp!=0xf0)
  {
   delayms(50);
         temp=P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判断列
           case 0xe0:col=0;break;
                 case 0xd0:col=1;break;
                 case 0xb0:col=2;break;
                 case 0x70:col=3;break;
          }
    P0=0xff;
          P0=0x0f;
          temp=P0;
    if(temp!=0x0f)
          {
           switch(temp)
                 {   //判断行
            case 0x0e:row=0;break;
                  case 0x0d:row=1;break;
                  case 0x0b:row=2;break;
                  case 0x07:row=3;break;
                 }
          }

  key=(row<<2)+col+1; //按键key的值为1到16
        d=1;
        switch(key)
  {
         case 1://按键1:切换时分秒和年月日
         {
          change_key1=change_key1+1;        //切换按钮
                if(change_key1==2)
                                change_key1=0;
                if(change_key2==1);
                                 change_key2=0;
                pos=8;
         }
         break;

         case 2://按键2:修改或修改确认按键
   {
                change_key2++;//修改/确认变量
                if(change_key2==2)
                                change_key2=0;
                c=0;
                switch(change_key2)
                {
                 case 0://确认
     {
      pos=8;
                  TR0=0;
                        reset();
                 }
                break;
                case 1://修改
          {
                 //读当前的时间
                 years=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YEAR_R)/16;
           yearg=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YEAR_R)%16;
     months=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MONTH_R)/16;
           monthg=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MONTH_R)%16;
           days=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DAY_R)/16;
           dayg=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DAY_R)%16;
                 hours=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HOUR_R)/16;
     hourg=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HOUR_R)%16;
     minutes=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MIN_R)/16;
     minuteg=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MIN_R)%16;
     seconds=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SEC_R)/16;
     secondg=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SEC_R)%16;
     week=DS1302_ReadOneByteAtAddr(ADDR_WEEK_R)%16;
                 pos=6;//闪烁位标志为6、7位
                 TR0=1;//启动定时器1
                }
                break;
                }
   }
         break;

         case 3://按键3:左移按键(改变闪烁位的值)
         {
                c=0;
    pos=pos-2;
                if((pos<2)&&(change_key1==1)) //若当前显示年月日
                                pos=6;
                else if((pos<0)&&(change_key1==0)) //若当前显示时分秒
                                pos=6;
    }
          break;

                case 4://按键4:右移按键(改变闪烁位的值)
          {
                 c=0;
     pos=pos+2;
                 if((pos>6)&&(change_key1==1))
                                        pos=2;
                 else if((pos>6)&&(change_key1==0))
                                        pos=0;
     }
           break;

                 case 5://按键5:加
                 {
                        //若按下了修改键且当前显示时分秒
      if((change_key1==0)&&(change_key2==1)&&(d==1))
                        {
                         d=2;
                         //根据当前闪烁的位置改变对应的时间
                         switch(pos)
                         {
                                case 6://秒位置
                                {
                                 secondg++;
                                 if(secondg==10)
                                 {
                                        secondg=0;
                                        seconds++;
                                        if(seconds==6)
                                           seconds=0;
                                 }
                                }
                                break;
                                case 4://分位置
                          {
                                 minuteg++;
                                 if(minuteg==10)
                                 {
                                        minuteg=0;
                                        minutes++;
                                        if(minutes==6)
                                           minutes=0;
                                 }
                                }
                                break;
                                case 2://时位置
                                {
                                 hourg++;
                                 if(hourg==10)
                                 {
                                        hourg=0;
                                        hours++;
                                        if(hours==3)
                                                 hours=0;
                                 }
                                }
                                break;
                                case 0://星期位置
                                {
                                 week++;
                                 if(week==8)
                                                week=0;
                                }
                                break;
       }
            }
                //若按下了修改键且当前显示年月日
                if((change_key1==1)&&(change_key2==1)&&(d==1))
                {
                 d=2;
                 switch(pos)
                 {
                  case 6://日位置
                        {
                         dayg++;
                         if(dayg==10)
                         {
                                dayg=0;
                                days++;
                                if(days==4)
                                         days=0;
                         }
                        }
                        break;
                        case 4://月位置
                        {
                         monthg++;
                         if(monthg==10)
                         {
                                monthg=0;
                                months++;
                                if(months==2)
                                         months=0;
                         }
                        }
                        break;
                        case 2:
                        {
                         yearg++;
                         if(yearg==10)
                         {
                                yearg=0;
                                years++;
                                if(years==10)
                                                years=0;
                         }
                        }
                        break;
     }
    }
         }
         break;

         case 6://按键6:减
         {
                //若按下了修改键且当前显示时分秒
    if((change_key1==0)&&(change_key2==1)&&(d==1))
                {
                 d=2;
                 switch(pos)
                 {
      case 6://秒位置
                        {
                         secondg--;
                         if(secondg==-1)
                         {
                                secondg=9;
                                seconds--;
                                if(seconds==-1)
                                         seconds=5;
                         }
                        }
                        break;
                        case 4://分位置
                        {
                         minuteg--;
                         if(minuteg==-1)
                         {
                                minuteg=9;
                                minutes--;
                                if(minutes==-1)
                                                minutes=5;
                         }
                        }
                        break;
                        case 2://时位置
                        {
                         hourg--;
                         if(hourg==-1)
                         {
                                hourg=9;
                                hours--;
                                if(hours==-1)
                                hours=2;
                         }
                        }
                        break;
                        case 0:
                        {
                         week--;
                         if(week==-1)
                         week=7;
                        }
                        break;
                 }
    }
                //若按下了修改键且当前显示年月日
                if((change_key1==1)&&(change_key2==1)&&(d==1))
                {
                 d=2;
                 switch(pos)
     {
                        case 6://日的位置
                        {
                         dayg--;
                         if(dayg==-1)
                         {
                                dayg=9;
                                days--;
                                if(days==-1)
                                days=3;
                         }
                        }
                        break;
                        case 4://月的位置
                        {
                         monthg--;
                         if(monthg==-1)
                         {
                                monthg=9;
                                months--;
                                if(months==-1)
                                months=1;
                         }
                        }
                        break;
                        case 2://年的位置
                        {
                         yearg--;
                         if(yearg==-1)
                         {
                                yearg=9;
                                years--;
                                if(years==-1)
                                years=9;
                         }
                        }
                        break;
     }
                }
   }
         break;

         case 7://按键7:数字键0
  {
    c++;//输入的数是个位还是十位,c%2==1为个位,c%2==0为十位
                if(c%2==1)
       b[0]=0;
                else if(c%2==0)
                {
                        b[1]=b[0];
                        b[0]=0;
                }
   }
         break;

         case 8://按键8:数字键1
         {
    c++;
                if(c%2==1)
                         b[0]=1;
                else if(c%2==0)
                {
                        b[1]=b[0];
                        b[0]=1;
                }
   }
         break;

         case 9://按键9:数字键2
         {
    c++;
                if(c%2==1)
                         b[0]=2;
                else if(c%2==0)
                {
                        b[1]=b[0];
                        b[0]=2;
                }
   }
         break;

         case 10://按键10:数字键3
         {
    c++;
                if(c%2==1)
                         b[0]=3;
                else if(c%2==0)
                {
                  b[1]=b[0];
                        b[0]=3;
                }
   }
         break;

         case 11://按键11:数字键4
         {
    c++;
                if(c%2==1)
                                b[0]=4;
                else if(c%2==0)
                {
                        b[1]=b[0];
                        b[0]=4;
                }
   }
         break;

         case 12://按键12:数字键5
         {
    c++;
                if(c%2==1)
                                b[0]=5;
                else if(c%2==0)
                {
                        b[1]=b[0];
                        b[0]=5;
                }
   }
         break;

         case 13://按键13:数字键6
         {
    c++;
                if(c%2==1)
                                b[0]=6;
                else if(c%2==0)
                {
                        b[1]=b[0];
                        b[0]=6;
                }
   }
         break;

         case 14://按键14:数字键7
         {
    c++;
                if(c%2==1)
                                b[0]=7;
                else if(c%2==0)
                {
                        b[1]=b[0];
                        b[0]=7;
                }
   }
         break;

         case 15://按键15:数字键8
         {
    c++;
                if(c%2==1)
                                b[0]=8;
                else if(c%2==0)
                {
                        b[1]=b[0];
                        b[0]=8;
                }
   }
         break;

         case 16://按键16:数字键9
         {
    c++;
                if(c%2==1)
                                b[0]=9;
                else if(c%2==0)
                {
                        b[1]=b[0];
                        b[0]=9;
                }
   }
         break;
        }

        //将数组b中的值赋给各时间数
        if((change_key1==0)&&(change_key2==1)&&(key>6))
        {
   switch(pos)
         {
    case 6:
                {
      secondg=b[0];
                        seconds=b[1];
    }
                break;
                case 4:
                {
      minuteg=b[0];
                        minutes=b[1];
    }
                break;
                case 2:
                {
      hourg=b[0];
                        hours=b[1];
    }
                break;
                case 0:
                {
                 if(c%2==1)
         week=b[0];
                 else if(c%2==1)
                     week=b[1];
    }
                break;
   }
  }

        if((change_key1==1)&&(change_key2==1)&&(key>6))
  {
   switch(pos)
         {
    case 6:
                {
      dayg=b[0];
                        days=b[1];
    }
                break;
                case 4:
                {
      monthg=b[0];
                        months=b[1];
    }
                break;
                case 2:
                {
      yearg=b[0];
                        years=b[1];
    }
                break;
   }
  }
        P0=0x0f;
        temp=P0;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
           temp=P0;
           temp=temp&0x0f;
          }
   }
  }
}

//重设时间函数,将修改后的时间再次设置
void reset()
{
  uchar year,month,day,week1,hour,minute,second;
        //将时间数转换为16进制
        year=years*16+yearg;
        month=months*16+monthg;
        day=days*16+dayg;
        week1=week;
        hour=hours*16+hourg;
        minute=minutes*16+minuteg;
        second=seconds*16+secondg;
        resettime[0]=second;
  resettime[1]=minute;
  resettime[2]=hour;
  resettime[3]=day;
  resettime[4]=month;
  resettime[5]=week1;
  resettime[6]=year;
  DS1302_SetInit(resettime);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num=0;
}

/******************************************************************************
函数名称:DS1302_WriteOneByte
函数功能:向DS1302写入一个字符
入口参数:ucData-数据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DS1302_WriteOneByte(unsigned char ucData)
{
    unsigned char i;
    ACC = ucData;
    DS1302_RST = 1;
    for(i=8; i>0; i--)
    {
        DS1302_IO = ACC0;
        DS1302_CLK = 0;
        DS1302_CLK = 1;                                //先写入最低位,上升沿写入
        ACC = ACC >> 1;
    }
}

/******************************************************************************
函数名称:DS1302_ReadOneByte
函数功能:从DS1302读取一个数据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读取的数据
备注:无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On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DS1302_RST = 1;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DS1302_IO = 1;
        DS1302_CLK = 1;
        DS1302_CLK = 0;                           //下降沿读取,先读最低位
        ACC7 = DS1302_IO;
    }
    return(ACC);
}

/******************************************************************************
函数名称:DS1302_WriteOneByteAtAddr
函数功能:在DS1302的指定位置写入一个数据
入口参数:ucAddr-地址          ;  ucData-数据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DS1302_WriteOneByteAtAddr(unsigned char ucAddr, unsigned char ucData)
{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_WriteOneByte(ucAddr);
    DS1302_WriteOneByte(ucData);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DS1302_IO = 0;
}

/******************************************************************************
函数名称:DS1302_ReadOneByteAtAddr
函数功能:在指定的位置读取一个数据
入口参数:ucAddr-地址
返回值:读取的数据
备注:无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OneByteAtAddr(unsigned char ucAddr)
{
    unsigned char ucBackValue;
    DS1302_RST = 0;
    DS1302_CLK = 0;
    DS1302_RST = 1;
    DS1302_WriteOneByte(ucAddr);
    ucBackValue = DS1302_ReadOneByte();
    DS1302_CLK = 1;
    DS1302_RST = 0;
    return(ucBackValue);
}

/******************************************************************************
函数名称:DS1302_SetInit
函数功能:设置初始化
入口参数:pClk-初始化数组的指针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DS1302_SetInit(unsigned char *pClk)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ucAddr = 0x80;
    DS1302_WriteOneByteAtAddr(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for(i =7; i>0; i--)
    {
        DS1302_WriteOneByteAtAddr(ucAddr,*pClk);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pClk++;
        ucAddr +=2;
    }
    DS1302_WriteOneByteAtAddr(0x8e,0x80);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G_Send595OneByte(unsigned char uc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8;i++)         //8位数据依次写入,先写最低位
        {
                SEG_DS = (ucData & 0x80);        //先读入高位   x&0x80;
                SEG_SHCP = 0;
                SEG_SHCP = 1;
                SEG_SHCP = 0;           //SHCP引脚的上升沿移入数据
                ucData <<=1;           //数据左移
        }

}

/*******************************************************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数据
参数说明:Data是要显示的数据,Addr是在第几位显示。

Addr取值范围是0~9。
Addr=0~7时,选择的是显示在第几位数码管上;
Addr=8  时,同时选中8位数码管,即打开所有数码管
Addr=9  时,关闭8位数码管

8位数码管,左数依次为第0位,第1位...第7位。

*******************************************************/

void DisplayOneCharOnAddr(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Addr)
{
                SEG_Send595OneByte(Seg_Addr[Addr]);  //显示在哪一个数码管上
                SEG_Send595OneByte( Seg_Data[Data]);  //显示的数据
                SEG_STCP = 0;
                SEG_STCP = 1;                 //STCP引脚的上升沿更新数据
                SEG_STCP = 0;

}

网友A:
好用,真心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