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的心率检测仪

楼主(2018-06-30):
这是一款采用AD8232作为心电监测芯片,它能在具有机械运动或远程放置所产生干扰的情况之下,提取、放大、过滤得到极弱的生物电信号。采Arduino ATmega328作为主控制芯片,LCD1602液晶屏作为显示屏,使用锂电池供电,并设计TP4056充电板,为保护电源电路,还为锂电池供电增加了由DW018205A组成的电源保护电路,具有较好的便携性和稳定性。通过与某米的手环对比,误差在2-10次/min之间,想必是本人学艺不精的原因。程序如下: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引用I2C库
//设置LCD1602设备地址,这里的地址是0x3F,一般是0x20,或者0x27,具体看模块手册
LiquidCrystal_I2C lcd(0x3F, 16, 2);
unsigned int data[500], i, count, total[6], num, total1;
int m, n = 0;
void setup()
{ lcd.init();                  // 初始化LCD
  lcd.backlight();             //设置LCD背景等亮
  Serial.begin(9600);
  lcd.setCursor(0, 0);               //设置显示指针
  lcd.print("HeartRate");     //输出字符到LCD1602上
}

void loop()
{
  if (n == 0)
  {
    delay(1000);
  }
  Serial.println(millis());
  for (i = 0; i < 500; i++)
  {
    data[i] = analogRead(A0);
                                                   //Serial.println(data[i]);
                                                 // send the value of analog input 0:
                                               //Wait for a bit to keep serial data from saturating
    delay(20);
  }

  for (i = 1; i < 500; i++)
  {
    m = abs(data[i] - data[i - 1]);
   // Serial.println(abs(m));
    if (abs(m) > 80)
    {
      count++;
    }

  }
  if (count >= 9 && count < 15)
  {
    n = count * 6;
  }
  if (count >= 17)
  {
    n = count * 3;
  }
  if (count < 9)
  {
    n = 60;
  }
  Serial.println(millis());
  Serial.println(n);
  count = 0;
  lcd.setCursor(0, 1);
  lcd.print(n);
  }

模块使用说明

模块使用说明

测试图片

测试图片

心电仪

心电仪

网友A(2020-08-06):
请问你的传感器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可以看一下你的电路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