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唐n76e003+液晶驱动HT1621的温控器产品的设计实例(原理图+源码)

楼主(2018-06-30):
基于液晶驱动HT1621的温控器产品的设计实例(原理图+源码)
   全部手写输入,求加精,求回帖,这样我才会有更多的动力继续分享更好的设计经验。

这是一个温控器产品的设计实例,设计已经产品化,进入了量产阶段。
不磨叽,上图

Mcu的选择
原来的设计的mcu采用了stm8s003f3,后来这ic价格大涨,从1.3元狂飙到4元,后来我将它换成新唐n76e003,结果发现新唐这芯片实在是超强的啊,比起原来的stm8s003f3,它的AD精度竟然是12位的,这使得在设计温度计时有更好的温度检测精度,大爱啊!
N76E003 STM8S003F3 的管脚图对比

根据管脚对比,可以看出硬件是兼容的,但是软件需要更改

N76E003 STM8S003F3 的特性对比

液晶驱动的选择
段式液晶由于其功耗低、价格便宜在很多家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驱动其实并不复杂,大多是情况下都是用HT1621B进行驱动。

HT1621是128 点内存映象和多功能的LCD驱动器HT1621 的软件配置特性使它适用于多种LCD应用场合包括LCD模块和显示子系统用于连接主控制器和HT1621的管脚只有4 或5 条HT1621 还有一个节电命令用于降低系统功耗。

在使用HT1621进行驱动时,首先得根据订做的液晶进行原理设置。驱动液晶实际上就是往HT1621的内部寄存器中写数据,至于数据如何去驱动液晶我们可以不去理会它。下面也一款订做的液晶为例进行说明:
液晶的逻辑图
液晶的显示实例图样

HT1621的驱动程序参考
//1 led1 p05
//2 data p06
//3 wr p07
//10 cs p15
void ini_io_lcd(void)
{
   P05_PushPull_Mode;
   P06_PushPull_Mode;
   P07_PushPull_Mode;
   P15_PushPull_Mode;
   clr_P05;
   clr_P06;
   clr_P07;
   clr_P15;
}
//锁定显示数据 3v=300khz=0.3M=3.3us 5v=500khz=0.5M=2us 16M=1/16us delay(40/16)=2.5us 参考ht1621b串行数据时钟
void lock_data(void)
{
   delay(40);
   LCD_WR_0 ;
   delay(40);
   LCD_WR_1 ;
   delay(40);
}
//移位送8位数据
void shift(uchar i)
{
   uchar j ;
   for(j = 0; j < 8; j++)
    {
       if(i & 0x80)LCD_DATA_1 ;
       else LCD_DATA_0 ;
       lock_data();
       i <<= 1 ;
    }
}
//移位送n位数据
void shift2(uchar i, uchar n)
{
    ucharj ;
   for(j = 0; j < n; j++)
    {
       if(i & 0x80)LCD_DATA_1 ;
       else LCD_DATA_0 ;
       lock_data();
       i <<= 1 ;
    }
}
//写命令
void disp_cmd(uchar cmd)
{
   //uchar i=0 ;
   LCD_CS_0 ;
   LCD_DATA_1 ;
   lock_data();
   LCD_DATA_0 ;
   lock_data();
   LCD_DATA_0 ;
   lock_data();
   shift(cmd);
   //空数据
   lock_data();
   LCD_CS_1 ;
}
void beep(uchar t)
{
   if(BeeEn)
    {
       disp_cmd(0x09);
       beep_time = t ;
    }
}
void beep3(void)
{
   beep_count = 3;
   beep_delay = 1;
}
uchar disp_hi(uchar temp)
{
   return num[temp/10%10];
}
uchar disp_low(uchar temp)
{
   return num[temp%10];
}
uchar disp_hi2(uchar temp)
{
   return num2[temp/10%10];
}
uchar disp_low2(uchar temp)
{
   return num2[temp%10];
}
//写全部数据
void disp_all(void)
{
   uchar i = 0 ;
   LCD_CS_0 ;
   //101,addr=0
   LCD_DATA_1 ;
   lock_data();
   shift(0x40);
   for(i = 0; i < 4; i++)
    {
       shift(DisBuf);
       DisBuf = 0x00 ;
    }
   shift2(DisBuf[4], 4);
   for(i = 5; i < 16; i++)
    {
       shift(DisBuf);
       DisBuf = 0x00 ;
    }
   LCD_CS_1 ;
}
//初始化显示
void Ini_Disp(void)
{
   disp_cmd(0x00);
   //关闭系统振荡器与LCD偏压器
   disp_cmd(0x18);
   //系统时钟源,片内RC振荡器
   disp_cmd(0x80);
   //IRQ输出失效
   disp_cmd(0xa7);//?
   //时基wdt输出
   disp_cmd(0x01);
   //打开系统振荡器
   disp_cmd(0x29);
   //1/3偏压,4个公共口
   disp_cmd(0x03);
   //打开偏压发生器
   disp_cmd(0x08);
   //关闭声音输出
   disp_cmd(0x60);
   //2kHZ声音
}
void disp(void)
{
   uchar temp;
   uchar d1, d2, d3, d4, d5, d6, d7, d8, d9;
   uchar TT1, TT2, TT3, TT4, TT5, TT6, TT7, TT8, TT9, TT10, TT11, TT12,TT13, TT14, TT15, TT16, TT17, TT18;
............
............
............
............
............
............
............

   if(ACFg)TT9 = 1;
   temp = 0; //0
   if(d6 != 99)temp |= num2[d6];//led6
   if(T2dot)temp |= 0x08; //5p .
   DisBuf[0] = temp;
   temp = 0; //1
   if(d5 != 99)temp |= num2[d5];//led5
   if(TT14)temp |= 0x08;
   DisBuf[1] = temp;
   temp = 0; //2
   if(d4 != 99)temp |= num2[d4];//led4
   if(TT15)temp |= 0x08;//T15启动温度
   DisBuf[2] = temp;
   temp = 0; //3
   if(TT1)temp |= 0x01;//T1实测温度
   if(TT4)temp |= 0x08;//T4 C
   if(TT2)temp |= 0x02;//T2 暖
   if(TT3)temp |= 0x04; //T3冷
   if(TT5)temp |= 0x10;//T5 温度控制
   if(TT6)temp |= 0x20;//T6间隙控制
   if(TT7)temp |= 0x40;//T7倒计时开
   if(TT8)temp |= 0x80;//T8倒计时关
   DisBuf[3] = temp;
   temp = 0; //4
   if(TT10)temp |= 0x10; //T10 停止温度
   if(TT11)temp |= 0x20; //T11 c
   if(TT13)temp |= 0x80; //h
   if(TT12)temp |= 0x40;
   DisBuf[4] = temp;
   temp = 0; //5
   if(d1 != 99)temp |= num[d1];//led1
   DisBuf[5] = temp;
   temp = 0; //6
   if(d2 != 99)temp |= num[d2];//led2
   DisBuf[6] = temp;
   temp = 0; //7
   if(d3 != 99)temp |= num[d3];//led3
   if(T1dot)temp |= 0x80; //2p .
   DisBuf[7] = temp;
   temp = 0; //8
   if(TT9)temp |= 0x80;//T9 AC
   if(d7 != 99)temp |= num[d7];//led7
   DisBuf[8] = temp;
   temp = 0; //9
   if(d8 != 99)temp |= num[d8];//led8
   DisBuf[9] = temp;
   temp = 0; //10
   if(d9 != 99)temp |= num[d9];//led9
   if(T3dot)temp |= 0x80; //8p .
   DisBuf[10] = temp;
   temp = 0; //11
   if(TT16)temp |= 0x10;//T16 C
   if(TT18)temp |= 0x40;//T18 min
   if(TT17)temp |= 0x20;//T17 关
   DisBuf[11] = temp;
    disp_all();
}<font color="#333333"><font face="微软雅黑"><font style="font-size: 8.5pt">
</font></font></font>

这个设计已经做成成品了
本文旨在学习与交流,如果大家对本文有兴趣,可以去淘宝购买配套的电路板成品,用于当实验板学习开发测试,在淘宝上搜索关键字“HTC-10 电路板”,即可找到。

HT1621B(中文).PDF.pdf

楼主(2018-10-12):
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A(2018-11-16):
刚还需要,多谢分享

网友A:
很好的资料,非常详细

网友B(2019-03-14):
谢谢,但是x宝上搜不到HTC-10 电路板了,想买块实物

网友C(2019-06-15):
新唐的片子确实非常好,我最近也开始学新唐的了

网友D(2019-09-19):
谢谢分享!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E(2020-02-20):
新新手来学习了,请大家多指导

网友F:
感谢楼主的分享。n76e003已更新增强版MS51FB9AE,如更新可参考下。
新唐 003 系列平台 MS51 替换更新 N76E003

网友G(2020-05-16):
搂住  你这种段码液晶屏哪里有卖呢?

网友G:
在吗?兄弟  陶宝上查不到 “HTC-10 电路板”呢?

网友H(2020-11-26):
收藏了,最近在做这个

网友I(2021-02-03):
可以,全部都有了

网友J(2021-03-19):
最近准备做温控器开发,资料很好

网友K(2021-06-01):
太牛了!最近刚好想学习一下液晶屏的驱动方法!

网友L(2021-08-27):
是NTC热敏电阻?

网友M(2022-09-17):
浪费币 只是一个1621小驱动例程

网友N(2024-01-05):
现在很多数控电源都采用这两个集成电路,我得看看

网友H(2025-06-23):
多谢,我要仔细研究研究怎么处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