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开始接触单片机 而且和微机原理一起学 感觉容易混淆

楼主(2018-06-30):
微机原理单片机一起学。感觉好像呀,又容易混

网友A:
仔细区分,他们所用的计算机语言有点不同的,微机一般教你用汇编,单片机c语言居多

网友B:
未必,用心学习才是正道

网友C:
单片机是微机的一种,可以将其视为缩小版的微机。
  微型计算机是由大规模集成电路组成的、体积较小的电子计算机。它是以微处理器为基础,配以内存储器及输入输出(I/0)接口电路和相应的辅助电路而构成的裸机。

  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相比,单片机只缺少了I/O设备。概括的讲:一块芯片就成了一台计算机。它的体积小、质量轻、价格便宜、为学习、应用和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

微机原理,一般来说,是讲 Intel 8086/8088 CPU 的。
硬件系统、汇编语言,都和单片机不同。
知识点,虽然有些相通,考试,却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D:
微机,不带ROM(硬盘)和RAM(内存),所以要配硬盘和内存才能工作。单片机,片内带有ROM和RAM,直接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