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倍频 72M 8路舵机控制源码

楼主(2018-06-30):
做的一个舵机,很棒,用处很大

/*
        单片机:STM32F103RCT6/STM32F103C8T6  倍频 72M 8路舵机控制
        舵机IO PA0~PA3 PB3~PB6
*/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define tb_interrupt_open() {__enable_irq();}        //总中断打开
void rcc_init(void);                                                        //主频设置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毫秒级别延时
void dj_io_init(void);                                //舵机 IO 口初始化
void dj_io_set(u8 index, u8 level);        //舵机 IO 口高低电平设置
void TIM2_Int_Init(u16 arr,u16 psc);//舵机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gpioA_pin_set(unsigned char pin, unsigned char level);
void gpioB_pin_set(unsigned char pin, unsigned char level);

//舵机脉冲数组
int duoji_pulse[8] = {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1500} , i;

int main(void) {
        rcc_init();
        dj_io_init();
        TIM2_Int_Init(20000,71);
        tb_interrupt_open();
        while(1) {
                for(i=0;i<8;i++) {
                        duoji_pulse[i] = 1000;//循环把8个舵机位置设定到1000
                }
                delay_ms(1000);
                for(i=0;i<8;i++) {
                        duoji_pulse[i] = 2000;//循环把8个舵机位置设定到2000
                }
                delay_ms(1000);
        }
}

void rcc_init(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while(HSEStartUpStatus == ERROR);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SYS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APB1  MAX = 36M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APB2  MAX = 72M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int t1;
        while(t--) {
                t1 = 7200;
                while(t1--);
        }
}
void dj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j_io_set(u8 index, u8 level) {
        switch(index) {
                case 0:gpioA_pin_set(0, level);break;
                case 1:gpioA_pin_set(1, level);break;
                case 2:gpioA_pin_set(2, level);break;
                case 3:gpioA_pin_set(3, level);break;
                case 4:gpioB_pin_set(3, level);break;
                case 5:gpioB_pin_set(4, level);break;
                case 6:gpioB_pin_set(5, level);break;
                case 7:gpioB_pin_set(6, level);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gpioA_pin_set(unsigned char pin, unsigned char level) {
        if(level) {
                GPIO_SetBits(GPIOA,1 << pin);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A,1 << pin);
        }
}

void gpioB_pin_set(unsigned char pin, unsigned char level) {
        if(level) {
                GPIO_SetBits(GPIOB,1 << pin);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B,1 << pin);
        }
}

void TIM2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①时钟 TIM2 使能
        //定时器 TIM2 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②初始化 TIM2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DISABL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③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 NVIC 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TIM2 中断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00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先占优先级 0 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从优先级 2 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 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④初始化 NVIC 寄存器
        TIM_Cmd(TIM2, ENABLE);  //⑤使能 TIM2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8 flag = 0;
        static u8 duoji_index1 = 0;
        int temp;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 TIM2 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清除 TIM2 更新中断标志

                if(duoji_index1 ==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