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新手,想问下输入缓存区怎么理解,如何清空

楼主(2018-06-30):
编程新手,想问下输入缓存区怎么理解,如何清空

网友A:
输入缓存区,就是暂时存放输入数据的区域。比如接收一串命令,每收到一个字节,你都得存放起来,然后检查数据的格式是否符合预定协议,收完没,收完的话校验正确否,然后执行相应的动作。
其组织方式,一般是用头指针和尾指针。简单的“清空”,一般将头指针和尾指针归到区域开始即可。要认真地“清空”当然是把区域的所有字节都赋值为0。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输入缓冲区就是将输入的数据暂时储存起来,直到用户点击确认才发送出去,清空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