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多功能自走车设计资料

楼主:
包括程序与详细的连接图

KEYES 自走车接线说明
请参考程序
一:电机转向的连线
//***********************定義馬達腳位
int MotorRight1=5;
int MotorRight2=6;
int MotorLeft1=10;
int MotorLeft2=11;
这个是L298N和控制板的接线,
L298N上的ENA, ENB分别接到扩展板的V接口(+电源)
I1,I2,I3,I4,分别接到扩展板的数字接口 5,6,10,11。(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L298N的电源及和马达的连接请参照 L298N电机驱动板模块介绍)

二.红外接收传感器的接线
const int irReceiverPin = 2; //紅外線接收器 OUTPUT 訊號接在 pin 2
红外接收传感器的GND接扩展板的G位接口,
红外接收传感器的+5V接扩展板的+5V接口
红外接收传感器的S接扩展板的数字信号2脚
三.寻线接收传感器的接线

const int SensorLeft = 7;      //左感測器輸入腳
const int SensorMiddle= 4 ;    //中感測器輸入腳
const int SensorRight = 3;     //右感測器輸入腳
三组寻线传感器
第一组信号接扩展板的数字7接口,VCC接扩展板的+5V接口,GND接扩展板的G位接口,
第二组信号接扩展板的数字4接口,VCC接扩展板的+5V接口,GND接扩展板的G位接口,
第三组信号接扩展板的数字3接口,VCC接扩展板的+5V接口,GND接扩展板的G位接口,
四.超声波传感器的接线
int inputPin =13 ; // 定義超音波信號接收腳位rx
int outputPin =12; // 定義超音波信號發射腳位'tx
超声波传感器四个脚1,2,3,4分别为 VCC,TRIG,ECHO,GND
VCC接扩展板的+5V接口
TRIG接扩展板的数字13接口,作为信号的输入
ECHO接扩展板的数字12接口,作为信号的输出
GND接扩展板的G位接口
五.舵机的接线
myservo.attach(9); // 定義伺服馬達輸出第9腳位(PWM)
舵机三根线按颜色来分分别是灰红黄线,对应的,
灰---GND 接扩展板的G位接口
红---+5V  接扩展板的+5V接口
黄---接信号 接扩展板的数字信号9接口

KEYES 自走车安装指南
一.电机部件的安装

二.电机驱动板的安装

三.云台 舵机 超声波安装图

四.控制板部分的安装
五.电池盒的安装
六.小面包板的安装
七.红外接收器的安装
八.寻线模块的安装
KEYES高级自走车使用手冊
功能:
  • 超声波避障模式,自动躲避障碍物。
  • 寻线模式,沿黑线自动行走。
  • 红外遥控模式,遥控前进,后退,转圈。

所需材料:
  • Arduino328控制器一片
  • Arduino传感器扩展板一片
  • L298N电机驱动板一片
  • 红外遥控器加红外接收头一个
  • 寻线模块3
  • 4驱动智能车底盘一架
  • 舵机一个
  • 云台一个
  • 超声波模块一个

红外遥控实验前必看:
實驗之前務必須知:
1.先把IRremote函式庫資料夾放進Arduino libraries底下。
2.開啟IrReceive.pde測得自己的紅外線遙控的碼(在Serial Monitor可顯示IRcode)再將IRcode記錄下來,然而到主程式裡面修改成自己的紅外線碼即可。
會用到7個按鈕:
  <停止><寻线模式><超声波模式><前進><後退><左轉><右轉>

操控事項:
在程式中設定好自己的紅外線碼,即可動作,再調至寻线模式或是超音波自走模式,你假如想要停止目前模式玩別的模式,直接按你的STOP按鍵即可停止切換其他模式,超音波模式要在偵測方向開始走那時即可按下STOP鍵。

网友A(2019-02-25):
哇塞,这么厉害的东西,赶紧学一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塞,这么厉害的东西,赶紧学一学

想学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