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平衡车源程序 直走+蓝牙

楼主:
stm32f103+减速电机

/***************************************************************
自平衡程序
***************************************************************/
#include "main.h"
#define position_max 6000  //位置最大值
int j=0;
int position=0;
int k=0;
int i=0;
int speed1=0;
int speed=0;
int acc_y=0;
int acc_z=0;
int gyr_x=0;
int receive=0;
int pwm=0;
float G_X=0,A_X=0;
float gyro_angle=0;
float balan_angle=0;
float balan_angle1=0;
float G_X1=0,A_X1=0,G_X2=0,G_X3=0,GXERRO=0;
float erro[3];
int pwmneed=0;
int pwmturn=0;
void adjust(void);

void judge()
{
  pwm=PID_control(erro[0],G_X)+PID_control_2(speed,position);
  //pwm+=pwmneed;
  if(pwm>100) //pwm限幅
  {
    pwm=100;
  }
  if(pwm<-100)
  {
    pwm=-100;
  }
  moto_right(pwm+pwmturn);
  moto_left(pwm-pwmturn);
  if((balan_angle>45)||(balan_angle<(-45)))//角度大于45度 电机停止
  {
     moto_stop();
  }
}

void bluetooth()
{
     while (!(IFG1 & URXIFG0));
     receive=U0RXBUF;
     if(receive==0x01)  //直走
     {
       pwmneed=12;
       pwmturn=0;
     }
      if(receive==0x02)//后退
     {
       pwmneed=-13;
       pwmturn=0;
     }
     if(receive==0x04)//右转
     {
       pwmturn=10;
       pwmneed=0;

     }
        if(receive==0x03)//左转
     {
        pwmturn=-10;
        pwmneed=0;
     }
          if(receive==0x00)//停
     {
        pwmturn=0;
        pwmneed=0;
     }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init_all( );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bluetooth();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外部中断计脉冲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

  if(P1IFG&BIT0==BIT0)
  {
    P1IFG=0X00;
    if((P1IN&BIT1)==BIT1)
    i++;
    else
    i--;
  }
}

//定时器定时中断 10ms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adjust();
}

void adjust(void)
{
    acc_y=GetData(ACCEL_YOUT_H);               //读取三轴Y的 值
    acc_z=GetData(ACCEL_ZOUT_H);               //读取三轴Z的 值
    gyr_x=GetData(GYRO_XOUT_H);                //读取陀螺仪X的值
    A_X=count_acc_angle(acc_y,acc_z);          //计算X角度a

    G_X=read_gyro(gyr_x);                  //计算X轴转动角速度
    erro[2]=erro[1];
    erro[1]=erro[0];
    balan_angle=blance_filter(balan_angle,A_X,G_X); //互补滤波
    erro[0]=balan_angle;

    speed=i; //计算速度
    speed=(int)(0.3*speed+0.7*speed1);  //速度滤波
    speed1=speed;
    position+=speed;   //计算出位置
    position+=pwmneed; //前进后退 积分
……………………

自平衡小车 - 直走

网友A(2019-01-17):
怎么找不到项目文件
代码是完整的???

网友B:
这个是什么平台的 MDK5可以编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