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能做机器人的两条腿吗

楼主(2018-06-30):
我想把本人的智能小车的四个轮胎改成双腿行走,能用51实现吗

网友A:
能的。51本身博大精深,其应用自然蕴含无限可能。区区机器人的区区两条腿,自然不在话下。
你问的简单,我答的已经够啰嗦的了,抱歉。

网友B:
哇哦,感觉很厉害的样子诶,我不懂入门新手

网友C:
当然可以啦,在单片机里面烧入代码

网友D:
能51的性能已经很强大了

网友E:
双腿行走,只是驱动电机和一些限位,功能很简单,51完全可胜任

网友F:
可以的 用步进电机可以的

网友G:
当然可以,啦

网友H:
能的51本身博大精深,其应用自然蕴含无限可能。区区机器人的区区两条腿,自然不在话下。 你问的简单,我答的已经够啰嗦的了,抱歉。

网友H:
能的 51可以的哦

网友I:
可以的,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J:
当然可以

网友J:
当然可以l ,hh

网友K:
可以的,但是应该考虑你这两条腿如何设计,是用电机实现还是用其他的器件实现,然后才能决定使用什么样的驱动的电路,单片机编写什么样的程序

网友K:
可以的,首先确定你机器人两条腿如何设计,是用电机还是其他执行机构,然后再考虑这些机构的驱动电路,如何与单片机连接,最后通过51单片机程序控制他运行

网友L:
没问题,主要考虑电源驱动和舵机板的通信

网友M:
没问题的,有不少成功案例

网友N:
没问题,如果存储量过大的话需要外扩存储,电机驱动达到要求就可以

网友O:
没问题,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就可以了,带转动机构

网友P:
可以,简单的舵机就可以实现

网友P:
能是能,但是具体效果嘛.....

网友Q:
双腿行走没那么简单,姿态控制难,要掌握平衡

网友R:
主要是结构的设计吧,见过同学做过一个,用舵机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