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按键按多次才有用,是什么原因呢?消抖了也没用

楼主(2018-06-30):
arm板按键按多次才有用,是什么原因呢?消抖了也没用

网友A:
从两个方面查起:

网友A:
一、确保硬件没有问题,如按键本身损坏,上拉或下拉电阻虚焊等
二、ARM芯片是裸跑,还是有操作系统,这两个处理方法上会有不同,楼主最好说明一下

网友B:
1.按键是不是接触不好, 按下是时通时断的, 然后给程序消抖掉了.
2.程序有大段时间在处理别的任务(这段时间没扫描按键)

网友C:
接触不良,或者延时高

网友D:
可能板子接触不良,还有可能你用了太多延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