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交通灯,内含单片机程序源码,仿真图,PCB源文件

楼主(2018-07-01):
Altium Designer画的交通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以单片机位核心设计一个交通灯,要求单片机频率设为11.0592MHz。
  分为主干道和次干道。主干道直行方向绿灯亮通行50s(后三秒直行方向绿灯闪烁),接下来三秒直行方向黄灯闪烁,然后主干道直行方向灯变红灯,
  左拐方向灯变绿灯,左拐持续时间为20s(后三秒左拐绿灯闪烁),接下来三秒左拐黄灯闪烁,然后主干道直行灯和左拐灯变红灯,同时次干道由红灯
  变成绿灯,直行时间持续20s,左拐持续时间15s,重复与主干道的类似的过程,然后再重复上述过程并持续下去,直行和左拐用LED点阵显示,剩余
  时间用LED数码管显示。还有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按键,当按下时,某一路通车,其余路变成红灯(主干道和支干道共用红黄绿灯)。
  P1.0~P1.5 LED灯接口
  P0.0~P0.7和P2.0,P2.1 两位一体共阳数码管接口
  P3.0~P3.3        两片74HC595接口
  P1.6,P1.7,P3.6,P3.7  按键接口*/
#include<reg52.h>
#include"config.h"
#include"uart.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灯代码定义*/
sbit RE_ST=P1^0;
sbit YE_ST=P1^1;
sbit GR_ST=P1^2;
sbit RE_LE=P1^3;
sbit YE_LE=P1^4;
sbit GR_LE=P1^5;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按键
sbit sw1     = P1^6;
sbit sw2     = P1^7;
sbit sw3     = P3^6;
sbit sw4     = P3^7;
bit flag=1;
bit flag_l=1;                                 //直行状态标志位
bit flag_s=1;                                 //左拐状态标志位
//74HC595管脚定义
sbit MOSIO1=P3^1;
sbit R_CLK1=P3^0;
sbit S_CLK1=P3^2;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a,b,d;
unsigned char DSY_BUFF[] = {0,0};
unsigned char 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段码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E7,0xC3,0x81,0x81,0xE7,0xE7,0xE7,0xE7};                         //直行箭头段码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tab3[]={0xFF,0xEF,0xCF,0x00,0x00,0xCF,0xEF,0xFF};                 //        左拐箭头段码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tab2[]={0,0,0,0,0,0,0,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void HC595SendData(unsigned int SendVal);
void HC595SendData1(unsigned int SendVal1);
void SCan();                                //按键调用
void main()
{
                TMOD = 0X11;
                ET0 = 1;
                TH0 = (65536-50000)/256;                //50ms
                TL0 = (65536-50000)%256;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1.0ms
                 ET1=1;                    //定时器/计数器1中断允许
                  EA=1;                        //总中断允许
                  TR1=1;
                TR0 = 1;
            while(1)
                {
                        if(flag)
                        {
                                if(b<=50)
                                        flag_l=0;                                                                          //主干道直行绿灯亮50s
                                     GR_ST =0;
                                if((b>=48)&(b<=50)&((a==10)|(a==0)))         //主干道直行绿灯3秒闪
                            {
                                        GR_ST=!GR_ST;
                                        delay(400);
                                        flag_l=0;
                            }

                                if((b>=51)&(b<=53)&((a==10)|(a==0)))                         //主干道直行黄灯3秒闪
                            {
                                        GR_ST=1;
                                        YE_ST=!YE_ST;
                                        delay(300);
                                        flag_l=0;
                            }
                                if((b>=54)&(b<=73))                                                                 //主干道左拐绿灯亮20s
                            {
                                        GR_ST=1;
                                        flag_l=1;
                                        flag_s=0;
                                     YE_ST = 1;
                                        delay(500);
                                       RE_ST = 0;
                                       GR_LE= 0;
                        }
                                if((b>=71)&(b<=73)&((a==10)|(a==0)))                          //主干道左拐绿灯3秒闪
                            {
                                    GR_LE=!GR_LE;
                                        delay(300);
                                        flag_s=0;
                                }
                            if((b>=74)&(b<=76)&((a==10)|(a==0)))                           //主干道左拐黄灯3秒闪
                            {
                                        GR_LE=1;
                                    YE_LE= !YE_LE;
                                        delay(300);
                                        flag_s=0;
                            }
                            if((b>=77)&(b<=93))                                                                         //主干道左拐红灯和直行红灯变亮,次干道直行绿灯变亮持续20s
                            {
                                        RE_ST=1;
                                        flag_s=1;
                                        RE_LE=0;
                                     YE_LE = 1;
                                        flag_l=0;
                                       GR_ST=0;
                              }                                                                                                    //次干道直行绿灯3秒闪烁
                                if((b >=94)&(b<=96)&((a==10)|(a==0)))
                            {
                                        GR_ST=!GR_ST;
                                        delay(400);
                                        flag_l=0;
                            }
                            if((b>=97)&(b<=99)&((a==10)|(a==0)))                                 //次干道直行黄灯3秒闪烁
                            {
                                        GR_ST=1;
                                        YE_ST=!YE_ST;
                                        delay(300);
                                        flag_l=0;
                            }
                            if((b>=100)&(b<=111))                                                                        //次干道直行红灯亮,左拐绿灯亮15s
                            {
                                        flag_l=1;
                                        GR_ST=1;
                                        flag_s=0;
                                     YE_ST = 1;
                                        delay(500);
                                       RE_ST = 0;
                                       GR_LE= 0;

                        }
                            if((b>=112)&(b<=114)&((a==10)|(a==0)))                                 //次干道左拐绿灯3秒闪
                            {
                                    GR_LE=!GR_LE;
                                        delay(300);
                                        flag_s=0;
                            }
                            if((b>=115)&(b<=117)&((a==10)|(a==0)))                                 //次干道左拐黄灯3秒闪
                            {
                                        GR_LE=1;
                                    YE_LE= !YE_LE;
                                        delay(200);
                                        flag_s=0;
                            }
                            if(b>=118)                                                                                         //次干道左拐红灯和直行红灯变亮,主干道直行绿灯变亮持续50s
                            {
                                        flag_s=1;
                                        flag_l=0;
                                    b=0;
                                        RE_ST=1;
                                    YE_LE= 1;
                                        RE_LE=0;
                                        GR_ST=0;
                            }
                        }
                        SCan();
                }
}
void SCan()
{
        if(sw1==0)                                                                        //按下主干道直行方向通车,其余方向变红灯
                    {
                             delay(20);
                             if(sw1==0)
                             {
                                     while(!sw1);
                                     delay(20);
                                        GR_ST=0;
                                        RE_LE=0;
                                        GR_LE=1;
                                        RE_LE=1;

                                }
                        }
        if(sw2==0)                                                                         //按下主干道左拐方向通车,其余方向变红灯
                    {
                             delay(20);
                             if(sw2==0)
                             {
                                     while(!sw2);
                                     delay(20);
                                        GR_LE=0;
                                        RE_ST=0;
                                        GR_ST=1;
                                        RE_LE=1;
                                }
                        }
        if(sw3==0)                                                                          //按下次干道直行方向通车,其余方向变红灯
    {
            delay(20);
            if(sw3==0)
            {
                    while(!sw3);
                    delay(20);
                        GR_ST=0;
                        RE_LE=0;
                        GR_LE=1;
                        RE_ST=1;
                }
                }
                        if(sw4==0)                                                                           //按下次干道左拐方向通车,其余方向变红灯
                    {
                             delay(20);
                             if(sw4==0)
                             {
                                     while(!sw4);
                                     delay(20);
                                        flag=0;
                                        GR_LE=0;
                                        RE_ST=0;
                                        GR_ST=1;
                                        RE_LE=1;
                                }
                        }
}
void OST() 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a++;
        if(a==20)                                                                                                    //1s
        {
                a = 0;
                b++;
                if(b<=50)
                {
                        d = 50-b;
                }

                if((b>=54)&(b<=73))
                {
                        d=73-b;

                }
                if((b>=77)&(b<=96))
                {
                        d=96-b;

                }
                 if((b>=100)&(b<=114))
                {
                        d=114-b;
                }
        }
        if(b==0)
                d=50;
        if(b==53)
                d=20;
        if(b==76)
                d=20;
        if(b==99)
                d = 15;
        DSY_BUFF[0] = d/10;
        DSY_BUFF[1] = d%10;
}
void Display_Scan() interrupt 3                //显示程序
{
        unsigned char z;
          TH1=(65536-2000)/256;
          TL1=(65536-2000)%256;
        P2=0x01<<z;
        P0 = DSY_CODE[DSY_BUFF[z]];
        z=(++z)%2;
        if(!flag_l)                                                                          //LED点阵直行箭头显示
        {
                flag_s=1;
                tab2[i] =~tab[i];
                SW_74HC5951 = 0;
                UARTNO(tab1+i,1);
……………………

网友A:
楼主超级的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超级的棒

楼主能提供软件的下载方式吗

网友C(2019-04-09):
这个PCB有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