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智能台灯的设计与制作 含单片机源码与仿真及PPT

楼主:
     护眼灯是日常生活常用的电子产品之一,但是有很多人在学习和工作的时候常常忘记打开护眼灯,有时也会在离开的时候忘记关灯。由此想到利用红外模块系统来识别,当无人的时候灯不工作,但有人靠近时自动开启,当人离开时延时2分钟后关闭。
    扩展功能:1、灯的亮度自动调节;
                         2、利用超声波测距来实现防近视功能
                         3、具有声控开机功能
                         4、具有时间显示及语音播报功能
                         5、具有防火、防盗、防煤气泄露功能
                         6、具有检测室内环境功能
ppt内容预览:

功能特点:
1.全自动感应:当有人进入其感应范围则输入高电平,人离开感应范围则自动延时关闭高电平。输出低电平。 2.光敏控制(可选):模块预留有位置,可设置光敏控制,白天或光线强时不感应。光敏控制为可选功能,出厂时未安装光敏电阻。如果需要,请另行购买光敏电阻自己安装。
3.两种触发方式:L不可重复,H可重复。可跳线选择,默认为H。     A.不可重复触发方式:即感应输出高电平后,延时时间一结束,输出将自动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B.可重复触发方式: 即感应输出高电平后,在延时时间段内,如果有人体在其感应范围内活动,其输出将一直保持高电平,直到人离开后才延时将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4.具有感应封锁时间(默认设置:0.2秒):感应模块在每一次感应输出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可以紧跟着设置一个封锁时间,在此时间段内感应器不接收任何感应信号。此功能可以实现(感应输出时间和封锁时间)两者的间隔工作,可应用于间隔探测产品;同时此功能可有效抑制负载切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干扰

#include <reg52.h>

sbit key = P2^0;
sbit led = P1^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void setup();

void main()
{
   setup();
   while(1)
   {
      if(key==1)
      {
         led = 1;
         delay_ms(1000);
         led = 0;
      }
    }
}

void setup()
{
   key = 0;
   led = 0;
}

……………………

网友A(2018-07-11):
为什么我试了一下,灯就亮个几秒,然后就灭了,然后怎么弄都不会亮了,过了好长时间,也不知道碰到哪了,又能亮个几秒。难道是我的RS501模块有问题???程序中是亮一下就灭,我把延时改大了,问题是,它不是循环检测的吗?应该是灭了以后又感应到,就又亮了啊。可是感觉很难感应到。

网友B(2018-12-30):
他这个怎么连线?我是直接用51开发板,没有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C:
可以开发了

网友D(2020-01-10):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试了一下,灯就亮个几秒,然后就灭了,然后怎么弄都不会亮了,过了好长时间,也不知道碰到哪了,又 ...

rs501有个闭锁时间,闭锁时间内不会重复处触发

网友E(2023-05-31):
你好,请问这个用到了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