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2864液晶屏贪吃蛇(完美版)

楼主(2018-07-01):
我是一个普通二本学校电气的学生。今年大三。
这个东西是我大二的时候做的玩的。

这里面有我做51单片机+12864液晶的贪吃蛇游戏机的详细资料。仿真实物我都做过,效果我自己比较满意。花的精力也比较多,代码也全都是自己一行一行的写下来。所以做完之后想把这些东西都整理一下,然后放在csdn上面,方便后面要做这些东西的人。
open精神在国内是很重要的说···0 0、

联系方式 : 湖北工业大学 08电气2班

环境: keil V4.02    protues version 7.5

我先说下我这个东西最主要的几块。

1.单片机用的是stc的,51内核,你首先要会这个···

2.用状态机实现按键。这个里面有别人写的技术帖子··

3.液晶是12864,2种控制器都做过,一个控制器是ST7920带字库的,一个控制器是KS0108不带字库的。2个的英文资料我都放在里面了。首先得弄懂液晶要怎么样和单片机连接。
要在液晶上面做游戏,推荐先看英文资料,一定要看英文,研究液晶读写时序和初始化方法,然后找别人的程序,实现液晶的基本操作,画点,写汉字什么的,读液晶···然后自己写程序实现液晶的所有基本操作。这样才能对液晶有充分的认识,才能开始在上面做游戏。有了这个基础,以后学别的液晶也会快的多。

4.菜单,游戏少不了要用到菜单,比如选择难度,选择地图什么的。我里面放了一个别人的论文,看了之后应该就会自己写了。(注意论文里面讲的是用函数指针实现菜单,但是KEIL这个环境下用51函数指针会很困难,推荐像我那样直接传菜单号)

5.贪吃蛇游戏,推荐先不要看别人的程序,自己在电脑上面下个贪吃蛇游戏,玩的时候就观察贪吃蛇游戏的特征···比如蛇在怎么动,蛇要怎么描述,是每个点都描述还是只要蛇头蛇尾···蛇转弯的时候怎么写?  对于上面的问题,可以参考别人的程序,然后就开始动手画图什么的表示出来这些过程,一个功能一个功能逐一实现。(推荐看带字库的那个程序,那个程序代码是最终优化版本。思路很清晰···)

6.液晶的动画,动画实际上就是图片一张一张的显示,我在里面放了一个把彩色照片黑白二值化的工具,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GIF动画,用提取工具把照片一张一张提取出来,然后黑白二值化,然后取模工具取模,然后实现···虽然过程蛮枯燥,但是效果还不过,也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最后希望大家在看这个的时候,特别是贪吃蛇游戏实现的时候,哪一个方面有更好的办法一定通知我,因为我觉得我实现贪吃蛇游戏的方法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能有更好的,我会非常希望学习下····

#include <12864.h>
#include <tcs_resource.h>
#define num 15

//用来描述蛇在液晶上面一个点的结构体
struct she
{
        unsigned char x,y,value;
        unsigned char direction;
};

struct loop_queue  //利用循环数组实现循环队列,拐点不会超过15个。所以大小选15足以。
{
        unsigned int front;
        unsigned int rear;
        unsigned int count;
        struct she dat[num];
};
//不熟悉数组实现循环队列的可以在纸上画一下操作过程

struct she tou,wei,food; //蛇的头尾节点  和食物点
struct loop_queue queue;//循环队列  蛇转弯则形成拐点 将拐点入队列  尾巴到达拐点则拐点出队列

unsigned char flag_exit_game; //返回标志  为1时  从贪吃蛇游戏返回菜单
unsigned char flag_game_over; //结束标志  为1时  显示游戏结束画面 同时使返回标志为1
unsigned char tcs_stop;//暂停标志
unsigned char tcs_nd; //难度标志
unsigned char tcs_dt; //地图标志
unsigned char tcs_key_flag;  //贪吃蛇在一次移动中   只允许捕获一次按键  也就是只能产生一个拐点
unsigned char tcs_key_state; //用于按键状态机的实现

unsigned int  tcs_df;//得分
unsigned int  tcs_highest_df;//最高得分···没有使用这个  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在运行时写单片机的ROM

void tcs_game();
void tcs_bianjie(unsigned int );  //贪吃蛇边界
void tcs_game_initial();         //游戏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ial();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ial();
void food_produce();          //产生食物

unsigned char test_point_exis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value);

void queue_initial(struct loop_queue *q);
void queue_in(struct loop_queue *q,struct she h)  ;
struct she queue_out(struct loop_queue *q)  ;

void wei_you();
void wei_xia();
void wei_zuo();
void wei_shang();
void tcs_game()
{
        struct she check;  //用与暂存蛇即将移动的点  从而进行判断
        unsigned char he;
        unsigned char hui,i;

        flag_exit_game=0;
        flag_game_over=0;
        tcs_key_state=0;
        tcs_df=0;
        tcs_stop=1;

        draw_lcd_picture(&tcs_picture[0]); //贪吃蛇游戏画面
        delay_ms(2000);
        clear_lcd();//清屏12864
        tcs_bianjie(tcs_dt); //贪吃蛇游戏边界
        tcs_game_initial();//贪吃蛇初始化  主要是设定蛇头蛇尾  并显示蛇
        timer0_initial();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2  8位自动装初值  只计数不中断 用来产生随机数
        timer1_initial();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1        16位     10ms中断一次扫描键盘

        do
        {
                food_produce();//产生一个随机数 即随即产生x y value3个值确定一个点为食物
                he=test_point_exist(food.x,food.y,food.value);//检测产生的点的地方是否已经有点存在
        }
        while(he==food.value);//如果随机数产生在蛇的身体以及边界上 则重新再产生一个
        draw_lcd_point(food.x,food.y,food.value);//显示食物 先读取这个点所在8位的情况 以免破坏现场

        queue_initial(&queue);//初始化循环队列  使队列空  front rear 即头尾指针为0
        check.x=0;
        check.y=0;
        check.value=0;
        check.direction=0;
        for(i=0;i<num;i++)
                queue.dat[i]=check;

        while(1)
        {
                if(flag_exit_game==1)//如果游戏过程中按下返回键  则立即结束游戏  返回菜单
                        break;
                if(flag_game_over==1)
                        break;

                ET1=1;   //允许扫描按键          贪吃蛇游戏难度决定蛇2次移动之间的间隔时间  也就是检测按键的时间
                tcs_key_flag=0; //允许捕获按键  在检测按键时间内  只允许生产一个拐点  即捕获到一个有效的
                                                //按键以后  就置一这个变量 不允许再增加拐点
                while(tcs_stop==0);
                switch(tcs_nd)
                {
                        case 0:  {delay_ms(10); break;}
                        case 1:  {delay_ms(50); break;}
                        case 2:  {delay_ms(100); break;}
                }
                ET1=0;

                switch(tou.direction)//这个switch用来根据蛇头的x y value值以及当前蛇头移动的方向
                                                         //取出蛇头要到达的下一个点  存入check中  来判断是否撞墙 吃到食物 什么的···
                {
                        case 0: {
                                                check.x=tou.x;
                                                if(tou.y==63)
                                                        check.y=0;
                                                else
                                                        check.y=tou.y+1;
                                                check.value=tou.value;
                                                 break ;
                                        }//->向右y+1 其他不变

                        case 1: {                                          //↓ 向下y不变
                                                check.y=tou.y;
                                                 if(tou.value==0x80)// value==0x80 则 x+1 value=0x01
                                                {
                                                        if(tou.x==7)
                                                                check.x=0;
                                                        else
                                                                check.x=tou.x+1;
                                                        check.value=0x01;
                                                }
                                                else
                                                {
                                                        check.x=tou.x;
                                                        check.value=tou.value<<1;
                                                }
                                            break ;
                                        }

                        case 2: {
                                                check.x=tou.x;
                                                if(tou.y==0)
                                                        check.y=63;
                                                else
                                                        check.y=tou.y-1;
                                                check.value=tou.value;
                                                break ;
                                        }//<-向左y-1 其他不变

                        case 3: {                                            //↑         向上y不变
                                                check.y=tou.y;
                                                 if(tou.value==0x01)// value==0x01 则 x-1 value=0x80
                                                {
                                                        if(tou.x==0)
                                                                check.x=7;
                                                        else
                                                                check.x=tou.x-1;
                                                        check.value=0x80;
                                                }
                                                else
                                                {
                                                        check.x=tou.x;
                                                        check.value=tou.value>>1;
                                                }
                                            break ;
                                        }
                }

                he=test_point_exist(check.x,check.y,check.value); // 检测蛇头移动的下一个点是否几经有点存在
                if(he==check.value) //如果前面的点已经存在        则可以是食物 或者是墙和蛇身
                {
                        if(        (check.x==food.x) && (check.y==food.y) && (check.value==food.value) )//吃到食物
                        {
                                tcs_df++;
                                cs1=1; cs2=0;
                                write_lcd_shuzi(2,32,tcs_shuzi[tcs_df/100]       );                         //显示分数的百位
                                write_lcd_shuzi(2,40,tcs_shuzi[ (tcs_df%100)/10] );                                //                        十
                                write_lcd_shuzi(2,48,tcs_shuzi[tcs_df%10]        );                                //          个
                                cs1=0; cs2=1;
                                food.direction=tou.direction;//食物本没有方向 但是为了下面的语句
                                tou=food; //食物就成了蛇头···蛇头的方向依然不变
                                hui=wei.direction; //先记录下尾巴本来的移动方向
                                wei.direction=611;//这次行动尾巴不动  这样蛇身就自然加一了···611代表下面的尾巴不动
                                do
                                {
                                        food_produce();
                                        he=test_point_exist(food.x,food.y,food.value);
                                }
                                while(he==food.value);
                                draw_lcd_point(food.x,food.y,food.value);//上面有说过  这个是产生并显示食物
                        }
                        else//撞到身体或者墙
                        {
                                flag_game_over=1; // 游戏结束
                        }
                }
                else  //什么都么有遇到 继续前进
                {
                        check.direction=tou.direction;//这么做的理由同上 为了保持蛇头当前的移动方向
                        tou=check;
                        draw_lcd_point(tou.x,tou.y,tou.value);//画出此时的蛇头
                }

                //下面是对尾巴的操作

                if (  (wei.x == queue.dat[queue.front].x) && ( wei.y==queue.dat[queue.front].y ) && ( wei.value== queue.dat[queue.front].value)  ) //如果尾巴到达拐点
                {
                         check=queue_out(&queue);
                        wei.direction=check.direction; //尾巴按照拐点指示的方向走
                }
                else //如果没有到达拐点 尾巴移动的方向不变
                {

                }

                switch( wei.direction ) //这个是尾巴的移动  以及尾巴节点数据的修改
                {
                        case 0:        { wei_you(); break; }
                        case 1:        { wei_xia(); break; }
                        case 2:        { wei_zuo(); break; }
                        case 3:        { wei_shang();         break; }
                        case 611: { wei.direction=hui;  break;}  //这次移动 吃到实物   还原尾巴本来的移动方向
                  }
        }
        TR0=0;
        TR1=0;
        ET1=0;  //退出游戏时 关闭游戏过程中用到的定时器0和1  然后定时器中断也要关闭

}

void timer0_initial()
{
        TMOD=(0xf0 & TMOD) | 0x01; //定时器0 8位自动装初值(TH0->TL0)定时器模式   用来产生随机数
        TH0=0x00;
        TL0=0x00;
        TR0=1;
}

void timer1_initial()
{
        EA=1;
        TMOD= (0x0f & TMOD) | 0x10 ; //定时器一16位定时器模式         10ms中断一次  用来扫描键盘
        TH1=0xDC;//10ms中断一次
        TL1=0x00;
        TR1=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unsigned char tou_last_direction; //记录蛇头原来的移动方向

        TR1=0;
        TH1=0xDC;
        TL1=0x00;

        switch (tcs_key_state)
        {
                case 0:        {                // 按键初始态
                                        if ( (P2 & 0x7f) != 0x7f )   tcs_key_state = 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else          tcs_key_state = 0;
                                        break;
                                }

                case 1:        {                        // 按键确认态
                                        if ( (P2 & 0x7f) != 0x7f)
                                        {
                                                // 按键仍按下,此时确定记录一次有效按键
                                                        tcs_key_state = 2;        // 状态转换到键释放态
                                                        if(tcs_key_flag==0)
                                                        {
                                                                tou_last_direction=tou.direction;
                                                                switch(P2 & 0x7f)
                                                                {
                                                                        case 0x6f:        break; // 确定键  不进行任何操作
                                                                        case 0x5f:        {  flag_exit_game=1;   break; }//返回键           结束游戏 返回菜单
                                                                        case 0x7e:        {  tou.direction=3;break; }//↑
                                                                        case 0x7b:        {  tou.direction=2;break; }//←
                                                                        case 0x7d:        {  tou.direction=1;break; }//↓
                                                                        case 0x77:        {  tou.direction=0;break; }//->
                                                                        case 0x3f:  {  if(tcs_stop==0) tcs_stop=1; else tcs_stop=0; break;}//暂停键
                                                                }

                                                                if( (tou.direction==tou_last_direction) || (tou.direction+tou_last_direction==2) || (tou.direction+tou_last_direction==4) )
                                                                //如果本来就是按此方向移动   或者按键给的方向与蛇移动方向相反 则不做任何操作 此次按键无效
                                                                {
                                                                        tou.direction=tou_last_direction; //   还原蛇头的移动方向
                                                                }
                                                                else //否则记录此头结点成为拐点
                                                                {
                                                                        queue_in(&queue,tou);
                                                                        tcs_key_flag=1; //已经捕获到一次按键信息 这次移动拐点已经产生 关闭捕获键盘
                                                                }
                                                        }
                                        }
                                        else
                                        {
                                                tcs_key_state = 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
                                }

                case 2:        {           //等待按键弹起状态
                                                if ( (P2 & 0x7f) == 0x7f) tcs_key_state=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else          tcs_key_state = 2;
                                                break;
                                }
        }
        TR1=1;
}

void food_produce()
{
                 unsigned char j1,j2;
                unsigned char code a[]={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code b[]={0,1,2,3,4,5,6,7,0,1,2,3,4,5,6,7};

                j1 = TL0 & 0x0f;  //取TL0的低四位
                food.value = a[j1];  //用0-15的数确定食物的value值

                j2 = (TL0 & 0xf0)>>4; //取TL0的高4位
                food.x=b[j2];                        //同理确定食物的x值

                j2=j1+j2; // 0-30

                food.y=j2 +( TL0 & 0x0f ) + ( (TL0 & 0xf0)>>4 ) + 1;//3次0-15的值和一次1-16的值相加,产生1-61的数

}

unsigned char test_point_exis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he;
        set_lcd_xy(x,y);
        he=read_lcd_dat();
        he=read_lcd_dat();
        he=he&value; //如果液晶上这个点是亮的 则he为value 若不亮则为 0
        return (he);
}

void tcs_game_initial()
{
        unsigned char i;
        cs1=0;        cs2=1;
        tou.x=0;
        tou.y=5;
        tou.value=0x08;      //初始化蛇头
        tou.direction=0;    // 初始化蛇头移动方向为向右

        wei.x=0;
        wei.y=1;
        wei.value=0x08;                //初始化蛇尾
        wei.direction=0;

        for(i=wei.y;i<=tou.y;i++)
                draw_lcd_point(tou.x,i,tou.value);//形成蛇
}

void tcs_bianjie(unsigned int he)
{
        unsigned char i;
        cs1=0;        cs2=1;
        set_lcd_xy(0,0);
        for(i=0;i<=63;i++)
                write_lcd_dat(0x01);

        set_lcd_xy(7,0);
        for(i=0;i<=63;i++)
                write_lcd_dat(0x80);

        for(i=0;i<=7;i++)
        {
                set_lcd_xy(i,0);
                write_lcd_dat(0xff);

                set_lcd_xy(i,63);
                write_lcd_dat(0xff);
        }

        if(he==2)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cs1=0;cs2=1;
                        set_lcd_xy(i,0);
                        for(j=0;j<64;j++)
                                write_lcd_dat(tcs_dt2[i*64+j]);
                }
        }

        if(he==3)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cs1=0;cs2=1;
                        set_lcd_xy(i,0);
                        for(j=0;j<64;j++)
                                write_lcd_dat(tcs_dt3[i*64+j]);
                }
        }

        if(he==4)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
                        cs1=0;cs2=1;
                        set_lcd_xy(i,0);
                        for(j=0;j<64;j++)
                                write_lcd_dat(tcs_dt4[i*64+j]);
                }
        }

        cs1=1;        cs2=0;
        write_lcd_hanzi(0,0,df[0]);
        write_lcd_hanzi(0,16,df[1]);

        write_lcd_shuzi(2,32,tcs_shuzi[tcs_df/100]       );                         //显示分数的百位
        write_lcd_shuzi(2,40,tcs_shuzi[ (tcs_df%100)/10] );                                //                        十
        write_lcd_shuzi(2,48,tcs_shuzi[tcs_df%10]        );                                //          个

        write_lcd_hanzi(4,0,jb[0]);
        write_lcd_hanzi(4,16,jb[1]);

        switch(tcs_nd)
        {
                case 0 :  { write_lcd_hanzi(6,32,tcs_bt[0]); write_lcd_hanzi(6,48,tcs_bt[1]);  break;}
                case 1 :  { write_lcd_hanzi(6,32,tcs_kn[0]); write_lcd_hanzi(6,48,tcs_kn[1]);  break;}
                case 2 :  { write_lcd_hanzi(6,32,tcs_jd[0]); write_lcd_hanzi(6,48,tcs_jd[1]);  break;}
        }
}

void queue_initial(struct loop_queue *q)
{
    q->front =q->rear=0;
    q->count = 0;
}

void queue_in(struct loop_queue *q,struct she h)
{
        q->dat[q->rear] = h;
        q->rear = (q->rear + 1) % num;
        q->count = q->count + 1;
}

struct she queue_out(struct loop_queue *q)
{
        struct she he;
                he = q->dat[q->front];
        q->front = (q->front + 1) % num;
        q->count = q->count - 1;
                return (he);
}

void wei_you()
{
        unsigned char he;

        set_lcd_xy(wei.x,wei.y);
        he=read_lcd_dat();
        he=read_lcd_dat();

        set_lcd_xy(wei.x,wei.y);
        write_lcd_dat(he-wei.value);  //取当前位置的值,去掉尾巴这个点,然后显示
        if(wei.y==63)
                wei.y=0;
        else
                wei.y++;
}

void wei_zuo()
{
        unsigned char he;

        set_lcd_xy(wei.x,wei.y);
        he=read_lcd_dat();
        he=read_lcd_dat();

        set_lcd_xy(wei.x,wei.y);
        write_lcd_dat(he-wei.value); //取当前位置的值,去掉尾巴这个点,然后显示
        if(wei.y==0)
                wei.y=63;
        else
                wei.y--;
}

void wei_shang()
{
……………………

51单片机

网友A(2018-11-25):
优秀大学生 失敬失敬,用Proteus7.5打开dsn文件即可仿真,不过大家记得要重新选择hex文件

网友B:
不愧是大神

网友B:
有的研究了

网友C:
优秀项目

网友D:
这才是大神啊

网友E:
怎么才能联系到你,需要的帮助,可以的话加一下我的qq给你留言了,谢谢

网友F:
厉害了 研究一下

网友G:
如果改成20引脚的那个怎么改呢?

网友H(2019-04-25):
你好大神,我刚接触proteus,文件里的仿真文件里我能用proteus打开的只有DSN格式的文件,想问一下如何仿真

网友I:
优秀大学生,厉害。

网友J:
膜拜大神,确实厉害啊

网友K:
大神厉害 顶呱呱

网友L:
优秀大学生学习了

网友M:
下载后到proteus里仿真了一下,真心不错!值得初学者学习!

网友N:
学习一下。看做的很不错的

网友O:
太厉害了!!!学习了,关键是无私分享的的精神很赞

网友P(2019-07-03):
  有的研究了, 感谢大佬

网友Q:
优秀大学生,厉害

网友R:
我得好好研究研究正好要参加比赛

网友S:
你好,请问楼主
51单片机+12864液晶屏贪吃蛇(完美版)
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T(2019-09-18):
niubi,太厉害饿了

网友U:
感谢大神,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V:
优秀的大学生学习了

网友W(2020-03-28):
兄弟,太优秀了!!!

网友X(2020-05-10):
优秀的学习资料

网友Y:
绝对的高手,示波器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

网友Z:
仿真很完美,只是有字库的接线还是不会

网友AA(2020-07-17):
谢谢楼主!正好需要学习LCD的使用和贪吃蛇的编程!

网友AB(2020-10-10):
程序结构体里面的value是干什么的呀,博主

网友AC(2021-05-06):
有没有人遇到lcd没有任何字出现的问题?

网友AD(2022-01-11):
写的很好非常棒

网友AD:
如果用点阵会不会复杂一点

网友AE(2023-01-16):
大神感谢,卑微大一新生在线感谢

网友AF:
膜拜大神

网友AG:
五六百行的大程序,值得收藏,我先收藏下,慢慢学习。

网友AH(2023-04-13):
先谢谢了,一个液晶屏编程的好教程!

网友AI:
好好收藏!再慢慢消化!

网友AJ(2023-06-19):
引用 网友A:
优秀大学生 失敬失敬,用Proteus7.5打开dsn文件即可仿真,不过大家记得要重新选择hex文件

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