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COSII+STM32的智能风扇源码 分5种模式

楼主(2018-07-01):
这个智能风扇分5种模式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key.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pwm.h"
#include "wkup.h"
#include "r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UCOSII任务设置///////////////////////////////////
//START 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0 //开始任务的优先级设置为最低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触摸屏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TOUCH_TASK_PRIO                                7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OUCH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
OS_STK TOUCH_TASK_STK[TOUCH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touch_task(void *pdata);

//LED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_TASK_PRIO                               6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LED_TASK_STK[LED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led_task(void *pdata);

//蜂鸣器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BEEP_TASK_PRIO                               5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BEEP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
OS_STK BEEP_TASK_STK[BEEP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beep_task(void *pdata);

//主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MAIN_TASK_PRIO                               4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MAIN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
OS_STK MAIN_TASK_STK[MAIN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main_task(void *pdata);

//按键扫描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KEY_TASK_PRIO                               3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KEY_STK_SIZE                                          64
//任务堆栈
OS_STK KEY_TASK_STK[KEY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key_task(void *pdata);
//////////////////////////////////////////////////////////////////////////////
OS_EVENT * msg_key;                        //按键邮箱事件块指针
OS_EVENT * sem_beep;                //蜂鸣器信号量指针
typedef struct wind
{
        u8 fmode;
        u8 ftime;
        u8 fcnt;
        struct wind *fnext;
}feng;
void ziranfeng();
void zhengchangfeng();
void shuimianfeng();
void wenkongfeng();
void zidingyifeng();
void TIM14_PWM_Init(u32 arr,u32 psc);
//void TIM2_Int_Init(u32 arr,u32 psc);
//加载主界面
void ucos_load_main_ui(void)
{
        LCD_Clear(WHITE);        //清屏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

int main(void)
{
u8 de=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Remote_Ini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使能PWR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使能后备寄存器访问
        //de=RTC_Read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

        //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1);
        ucos_load_main_ui();                //加载主界面
  LCD_ShowxNum(310,740,de,3,24,0);
          OSInit();                                           //初始化UCOSII
        OSTaskCreate(start_task,(void *)0,(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1],START_TASK_PRIO );//创建起始任务
        OSStart();
}

//开始任务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
    OS_CPU_SR cpu_sr=0;
        pdata = pdata;
        msg_key=OSMboxCreate((void*)0);        //创建消息邮箱
        sem_beep=OSSemCreate(0);                //创建信号量
        OSStatInit();                                        //初始化统计任务.这里会延时1秒钟左右
         OS_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无法被中断打断)
         //OSTaskCreate(touch_task,(void *)0,(OS_STK*)&TOUCH_TASK_STK[TOUCH_STK_SIZE-1],TOUCH_TASK_PRIO);
         //OSTaskCreate(led_task,(void *)0,(OS_STK*)&LED_TASK_STK[LED_STK_SIZE-1],LED_TASK_PRIO);
         //OSTaskCreate(beep_task,(void *)0,(OS_STK*)&BEEP_TASK_STK[BEEP_STK_SIZE-1],BEEP_TASK_PRIO);
         OSTaskCreate(main_task,(void *)0,(OS_STK*)&MAIN_TASK_STK[MAIN_STK_SIZE-1],MAIN_TASK_PRIO);
         OSTaskCreate(key_task,(void *)0,(OS_STK*)&KEY_TASK_STK[KEY_STK_SIZE-1],KEY_TASK_PRIO);
         OSTaskSuspend(START_TASK_PRIO);        //挂起起始任务.
        OS_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可以被中断打断)
}

u8 tflag=0;
void main_task(void *pdata)
{
        u8 keyw,err;
        TIM2_Int_Init(50000-1,8400-1);//30000000=50min,,18000000=30min
        LCD_ShowString(100,30,300,24,24,"Please select mode!  ");
        while(1)
        {
                keyw=(u32)OSMboxPend(msg_key,10,&err);
                switch(keyw)
                {
                        case 1:ziranfeng();break;
                        case 2:zhengchangfeng();break;
                        case 3:shuimianfeng();break;
                        case 4:wenkongfeng();break;
                        case 5:zidingyifeng();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ziranfeng()
{
        u8 keyw,err;
        u16 random,tr;
        RNG_Init();
        TIM14_PWM_Init(500-1,84-1);

        while(1)
        {
                keyw=(u32)OSMboxPend(msg_key,10,&err);
                switch(keyw)
                {
                //        case 1:ziranfeng();break;
                        case 2:zhengchangfeng();break;
                        case 3:tflag=0;shuimianfeng();break;
                        case 4:wenkongfeng();break;
                        default:break;
                }
                //LED1=!LED1;
                random=RNG_Get_RandomRange(0,499);
                if(random<100)tr=1;
                if(random<200&&random>=100)tr=100;
                if(random<300&&random>=200)tr=200;
                if(random<400&&random>=300)tr=300;
                if(random<500&&random>=400)tr=400;
                delay_ms(2000);

                TIM_SetCompare2(TIM3,tr);

        }
}

void zhengchangfeng()
{
        u16 random=250,tr;
        u8 keyq,err;
//        RNG_Init();
        TIM14_PWM_Init(500-1,84-1);

        while(1)
        {

                //LED1=!LED1;
                //keyq=(u32)OSMboxPend(msg_key,10,&err);
                keyq=Remote_Scan();
                switch(keyq)
                {
                        case 1:ziranfeng();break;
                //        case 2:zhengchangfeng();break;
                        case 3:tflag=0;shuimianfeng();break;
                        case 4:wenkongfeng();break;
                        default:break;
                }

                if(keyq==17)
                        random++;
                        if(random==401)
                                random=400;
                if(keyq==16)
                        random--;
                        if(random==0X0000)
                                random=1;
                        tr=random;
                delay_ms(10);

                TIM_SetCompare2(TIM3,tr);
        }

}

void shuimianfeng()
{
        u8 keyw,err;
        u16 random,tr;
        u8 keyq;
        tflag=0;
        TIM_Cmd(TIM2,ENABLE);
        TIM14_PWM_Init(500-1,84-1);
while(1)
{
        keyw=(u32)OSMboxPend(msg_key,10,&err);
                switch(keyw)
                {
                        case 1:
                                TIM_Cmd(TIM2,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2,0);
                        ziranfeng();break;
                        case 2:
                                TIM_Cmd(TIM2,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2,0);
                        zhengchangfeng();break;
                //        case 3:shuimianfeng();break;
                        case 4:TIM_Cmd(TIM2,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2,0);wenkongfeng();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tflag)
        {
                case 0:        TIM_SetCompare2(TIM3,1);break;
                case 1:        TIM_SetCompare2(TIM3,200);break;
                case 2:        TIM_SetCompare2(TIM3,400);break;

        }

}

}
u8 DHT11_Init(void);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void wenkongfeng()
{
        u8 temperatur=0;
        u8 keyw,err;
        u8 humidity;
        DHT11_Init();
        TIM14_PWM_Init(500-1,84-1);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Temp:  C");

        while(1)
        {
                keyw=(u32)OSMboxPend(msg_key,10,&err);
                switch(keyw)
                {
                        case 1:ziranfeng();break;
                        case 2:zhengchangfeng();break;
                        case 3:shuimianfeng();break;
                //        case 4:wenkongfeng();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_ms(100);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humidity);                //读取温湿度值
                        LCD_ShowNum(30+40,150,temperatur,2,16);                //显示温度
                        switch(temperatur)
                        {
                                case 20:TIM_SetCompare2(TIM3,345);break;
                                case 21:TIM_SetCompare2(TIM3,330);break;
                                case 22:TIM_SetCompare2(TIM3,315);break;
                                case 23:TIM_SetCompare2(TIM3,300);break;
                                case 24:TIM_SetCompare2(TIM3,285);break;
                                case 25:TIM_SetCompare2(TIM3,270);break;
                                case 26:TIM_SetCompare2(TIM3,255);break;
                                case 27:TIM_SetCompare2(TIM3,240);break;
                                case 28:TIM_SetCompare2(TIM3,225);break;
                                case 29:TIM_SetCompare2(TIM3,210);break;
                                case 30:TIM_SetCompare2(TIM3,195);break;
                                case 31:TIM_SetCompare2(TIM3,180);break;
                                case 32:TIM_SetCompare2(TIM3,165);break;
                                case 33:TIM_SetCompare2(TIM3,150);break;
                                case 34:TIM_SetCompare2(TIM3,135);break;
                                case 35:TIM_SetCompare2(TIM3,120);break;
                                case 36:TIM_SetCompare2(TIM3,105);break;
                                case 37:TIM_SetCompare2(TIM3,90);break;
                                case 38:TIM_SetCompare2(TIM3,75);break;
                                case 39:TIM_SetCompare2(TIM3,60);break;
                                case 40:TIM_SetCompare2(TIM3,45);break;
                                case 41:TIM_SetCompare2(TIM3,30);break;
                                case 42:TIM_SetCompare2(TIM3,15);break;
                                case 43:TIM_SetCompare2(TIM3,0);break;
                                default:break;
                        }
                        if(temperatur<20)TIM_SetCompare2(TIM3,360);
                        if(temperatur>43)TIM_SetCompare2(TIM3,0);

        }
}

void zidingyifeng()
{
        feng *head=NULL,*prev,*current;
        u8 keyw,fm=0,fmc,cot=0,b[3];
        u16 bz;

        LCD_ShowString(100,130,300,24,24,"Please set mode!  ");
        LCD_ShowString(100,160,300,24,24,"qiang feng");
        LCD_ShowString(100,190,300,24,24,"zhong feng");
        LCD_ShowString(100,220,300,24,24,"ruo   feng");
        LCD_DrawRectangle(95,159+30*fm,225,185+30*fm);

        while(1)
        {
                keyw=Remote_Scan();
                switch(keyw)
                {
                        case 11:fm--;                POINT_COLOR=WHITE;
                LCD_DrawRectangle(95,159+30*0,225,185+30*0);
                LCD_DrawRectangle(95,159+30*1,225,185+30*1);
                LCD_DrawRectangle(95,159+30*2,225,185+30*2);break;
                        case 15:fm++;                POINT_COLOR=WHITE;
                LCD_DrawRectangle(95,159+30*0,225,185+30*0);
                LCD_DrawRectangle(95,159+30*1,225,185+30*1);
                LCD_DrawRectangle(95,159+30*2,225,185+30*2);break;
                        case 14:
                        fmc=fm;
                        fm=0;
                        cot++;
                //                current= ( feng *) malloc(sizeof (feng));
                        if(head==NULL)
                        {
                                head=current;
                        }
                        else
                        {
                                prev->fnext=current;
                        }
                        current->fnext=NULL;current->fmode=fmc;current->fcnt=cot;
                        LED1=0;
                        LCD_ShowString(100,330,300,24,24,"Please set time!  ");

                while(1)
                {
                        u8 ic1=0;
                        while(1)
                        {
                        keyw=Remote_Scan();
                        if(keyw==0||keyw==1||keyw==2||keyw==3||keyw==4||keyw==5||keyw==6||keyw==7||keyw==8||keyw==9)
                        {
                                b[ic1]=keyw;
                                LCD_ShowxNum(100+24*ic1,400,b[ic1],1,24,0);
                        }
                        if(keyw==18)
                        {
                                ic1=0;
                        }
                        if(keyw==14)
                        {
                        switch(ic1)
                                        {
                                                case 1:bz=b[0];break;
                                                case 2:bz=b[0]*10+b[1];break;
                                                case 3:bz=b[0]*100+b[1]*10+b[2];break;
                                        }
                                        LCD_ShowxNum(400,400,bz,3,24,0);
                        }

                }
        }
                break;
                default:break;

        }
                if(fm==255)fm=0;
                if(fm==3)fm=2;
                POINT_COLOR=RED;
                LCD_DrawRectangle(95,159+30*fm,225,185+30*fm);
                delay_ms(300);
//        fm++;
//        LCD_DrawRectangle(95,159+30*fm,225,185+30*fm);
//        fm++;
//        LCD_DrawRectangle(95,159+30*fm,225,185+30*fm);

         }
        }
//void main_task(void *pdata)
//{
//                u16 led0pwmval=0;
//                u8 dir=1,t=0,tt=0;
//                TIM14_PWM_Init(16000-1,84-1);        //84M/84=1M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500,所以PWM频率为 1M/500=2Khz.
//                WKUP_Init();
//                TIM4  _Int_Init(5000-1,8400-1);//500ms
//
//   while(1) //实现比较值从0-300递增,到300后从300-0递减,循环
//        {
//                 delay_ms(10);
//                t++;
//                if(dir)led0pwmval++;//dir==1 led0pwmval递增
//                else led0pwmval--;        //dir==0 led0pwmval递减
//                 if(led0pwmval>300)dir=0;//led0pwmval到达300后,方向为递减
//                if(led0pwmval==0)dir=1;        //led0pwmval递减到0后,方向改为递增
//                if(t==100)
//                {
//                        tt++;
//                        t=0;
//                }
//                LCD_ShowxNum(410,740,tt,3,24,0);
//                RTC_WriteBackupRegister(RTC_BKP_DR0,tt);
//        //        LED1=!LED1;
//                TIM_SetCompare2(TIM3,led0pwmval);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        }
//}

////主任务
//void main_task(void *pdata)
//{
//        u32 key=0;
//        u8 err;
//        u8 semmask=0;
//        u8 tcnt=0;
//        while(1)
//        {
//                key=(u32)OSMboxPend(msg_key,10,&err);
//                switch(key)
//                {
//                        case 1://控制DS1
//                                LED1=!LED1;
//                                break;
//                        case 2://发送信号量
//                                semmask=1;
//                                OSSemPost(sem_beep);
//                                break;
//                        case 3://清除
//                                LCD_Fill(0,121,lcddev.width,lcddev.height,WHITE);
//                                break;
//                        case 4://校准
//                                OSTaskSuspend(TOUCH_TASK_PRIO);        //挂起触摸屏任务
//                                 if((tp_dev.touchtype&0X80)==0)TP_Adjust();
//                                 OSTaskResume(TOUCH_TASK_PRIO);        //解挂
//                                ucos_load_main_ui();                        //重新加载主界面
//                                break;
//                }
//                   if(semmask||sem_beep->OSEventCnt)//需要显示sem
//                {
//                        POINT_COLOR=BLUE;
//                        LCD_ShowxNum(192,50,sem_beep->OSEventCnt,3,16,0X80);//显示信号量的值
//                        if(sem_beep->OSEventCnt==0)semmask=0;        //停止更新
//                }
//                if(tcnt==50)//0.5秒更新一次CPU使用率
//                {
//                        tcnt=0;
//                        POINT_COLOR=BLUE;
//                        LCD_ShowxNum(192,30,OSCPUUsage,3,16,0);        //显示CPU使用率
//                }
//                tcnt++;
//                delay_ms(10);
//        }
//}
//按键扫描任务
void key_task(void *pdata)
{
        u8 key,keyq=0;
        while(1)
        {
        //        key=KEY_Scan(0);
        //        if(key)OSMboxPost(msg_key,(void*)key);//发送消息
                key=Remote_Scan();
                if(key&&key!=keyq)OSMboxPost(msg_key,(void*)key);//发送消息
                keyq=key;
                 delay_ms(10);
        }
}

作者:http://www.51hei.com/bbs/dpj-124544-1.html

网友A(2018-09-21):
谢谢分享,下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