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传送带计数器(LED显示)仿真+程序源码+设计报告

楼主(2018-07-01):
摘要
    本设计采用89C51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用独立按键设置传送带产品计数目标值,用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启动,通过超声波模块检测距离变化得到的的计数值通过缓冲器74LS244 送到4位7段LED数码管,以实现对产品的计数显示。当计数值达到预置值时,停止计数且电机停止运转。文中详细论述了传送带产品计数器的设计原理,电路原理图和程序设计方案。

目录

题目1
任务设计1
21   设计目的1
22   设计要求1
三.系统硬件设计1
31   传送带计数器(LED显示)电路原理图1
32   单片机模块1
33   电源模块2
34   LED显示模块2
35   按键模块3
36   超声波模块3
37   电机控制模块3
四.软件系统设计 3
41   C51程序4
仿真即调试13
51   仿真图13
52   PCB图14
53   3D效果图14
六.总结15
七.参考文献15

一.
题目

设计题目:传送带计数器(LED显示)

二.任务设计:

2.1   设计目的

    传送带产品计数器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对各种产品的成件计数,确保了计数的准确性,减少了人为计数的误差,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工业生产中对产品的成批包装,管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特别是对批量产品的计数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2   设计要求

用AT89C51系列单片机作为控制器;采用4位LED进行计数显示;采用超声波传感器计数;用独立按键控制传送带电机的启停和计数,计数到预定值时,传送带停止,按键后传送带继续运行。

  • 系统硬件设计

硬件电路是系统设计的主要组成部分,各个部分硬件电路的组成就是整个系统各个功能模块的组成。

3.1   传送带计数器(LED显示)电路原理图

硬件原理图如下图所示,包括电源模块,显示模块,按键模块,超声波模块和电机控制模块。

3.2   单片机模块(AT89C51)

AT89C51是一种带4K字节FLASH存储器(FPEROM—Flash Programmable and Erasable Read Only Memory)的低电压、高性能CMOS 8位微处理器,俗称单片机。AT89C2051是一种带2K字节闪存可编程可擦除只读存储器的单片机。单片机的可擦除只读存储器可以反复擦除1000次。该器件采用ATMEL高密度非易失存储器制造技术制造,与工业标准的MCS-51指令集和输出管脚相兼容。由于将多功能8位CPU和闪速存储器组合在单个芯片中,ATMEL的AT89C51是一种高效微控制器,AT89C051是它的一种精简版本。AT89C51单片机为很多嵌入式控制系统提供了一种灵活性高且价廉的方案。(图3-1)

                图3-1

                                                           图3-2

3.3   电源模块

电源部分采用5v直流稳压电源,晶振电路提供时钟信号,复位电路使程序计数器清零。

(图3-2)

3.4    LED显示模块
使用4位7段数码管来显示数字,通过74LS244来驱动数码管。

3.5   按键模块
每个按键各接一根输入线,一根输入线上的按键工作状态不会影响其他输入线上的输入状态。软件设计采用查询方式和外部中断相结合的方法来设计,低电平有效。按键直接与89C51的I/O口线相连接,通过读I/O口的电平状态,即可识别出按下的按键。

3.6   超声波模块

通过超声波模块测距计数,距离小于5且信号灯未亮时代表检测到货并计数,大于6且信号灯亮起时代表货物已经过去了,然后在检测到5以下就又会计数。(允许误差和延时)

3.7   电机控制模块

利用三极管放大电流,继电器来控制电机以控制传送带的启停。

  • 软件系统设计

软件设计就是编写能使单片机运行并控制外围电路的程序,然后把程序导入单片机,对单片机进行控制,以完成硬件的功能。利用软件完成了各个按键要实现的功能、控制了继电器的断开和闭合以及显示电路显示结果,最后把所有的子程序揉合到一块就控制了整个系统的运行。

  • 仿真即调试

5.1   仿真图

5.2   PCB图

                                   布线层打印效果

5.3   3D效果图

  • 总结

    本设计是关于传送带产品计数器的设计。在设计中,以AT89C51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可以通过独立按键进行预置数,方便灵活,并且可以在4位LED上显示当前计数值,通过按键来控制传送带电机的启动,操作灵活,可以精确的对产品进行计数。由于使用了超声波模块进行测距,所以控制起来很安全,不会发生意外事故。由于采用的是独立按键进行预置数,所以计数范围需要手动设置,这是本设计的一个不足之处,不能够进行大范围计数(手会累),但是对于小批量的产品计数具有很好的实用性。

虽然,在硬件电路设计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但通过我们的努力,最终都一一解决了。最困难的我想应该是PCB板的制作和软件编程。PCB板的制作是以前我们没有接触太多的,这次为了能制作出实物图,我们就又认真学了PCB的制作,中间有很多不懂的问题,都通过询问老师同学和反复实践解决了,最后我们终于制作出了很好的板子。如果说硬件电路是躯体的话,那么软件就是血液,软件编程的正确与否,直接导致了硬件电路功能的实现。程序调试过程中,出现了设置过程中数码管不能闪动、出现误计数的现象。这些都通过增大延时解决了。

    我们所做的有关传送带计数包装的设计虽然满足了基本的要求,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用独立按键进行预置数,每次按键值增加一个数值会耗费大量时间;我们不经过计时再设计,无法保证货物是否到位,而且如果货物之间的间隔不规则,也将会无法控制。另外,我们也没有考虑掉点保护和单片机抗干扰问题。由于能力有限,很多想法就没有体现在设计中。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eg_1=P3^4;//定义数码管的位选
sbit seg_2=P3^5;
sbit seg_3=P3^6;
sbit seg_4=P3^7;

sbit TX=P2^5;        //超声波传感器的接口
sbit RX=P2^6;

sbit LED=P2^7; //指示灯接口
sbit motor=P1^5; //传送带电机接口

sbit K1=P1^0; //按键接口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uchar code SEG_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CC共阴
char dis_data_buf[4]= {0,0,0,0};
uchar counter_buf[4]= {0,0,0,0};
long int set_num=0;
unsigned long int counter_num=0;
uchar start_flag=0;          //开始标志
uchar set_flag=0;//设定计数值得标志
uchar key_num=0;  //按键值

unsigned int  time=0;  //声波时间
unsigned int   S=0;          //距离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 j<i; j++)
    for(x=0; x<=148; x++);
}

//*********************************
//按键扫描程序
//mode:0,不支持连续按;1,支持连续按;
//*********************************
uchar KEY_Scan(uchar mode)
{
  static uchar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mode)key_up=1;  //支持连按
  if(key_up&&(K1==0||K2==0||K3==0||K4==0||K5==0))
  {
    //Delay_1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1==0)return 1;
    else if(K2==0)return 2;
    else if(K3==0)return 3;
    else if(K4==0)return 4;
    else if(K5==0)return 5;

  } else if(K1==1&&K2==1&&K3==1&&K4==1&&K5==1)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void diplay(uchar *dis_p)
{
  static uchar temp_num=0;
  static uint flash_time=0;
  P0=SEG_Table[*(dis_p+temp_num)]; //查数组得到数码管段吗
  switch(temp_num)
  {
  case 0:
    if(set_flag) //如果是设定状态下就闪烁
    {
      if(flash_time<50)
      {
        seg_1=0;
        seg_2=1;
        seg_3=1;
        seg_4=1;
      }
      else if(flash_time<100)
      {
        seg_1=1;
        seg_2=1;
        seg_3=1;
        seg_4=1;
      }
      else
      {
        flash_time=0;
      }
    }
    else  //正常显示千位
    {
      seg_1=0;
      seg_2=1;
      seg_3=1;
      seg_4=1;
    }
    break;
  case 1: //显示百位
    if(set_flag)
    {
      if(        flash_time<50)
      {
        seg_1=1;
        seg_2=0;
        seg_3=1;
        seg_4=1;
      }
      else if(flash_time<100)
      {
        seg_1=1;
        seg_2=1;
        seg_3=1;
        seg_4=1;
      }
      else
      {
        flash_time=0;
      }
    }
    else
    {
      seg_1=1;
      seg_2=0;
      seg_3=1;
      seg_4=1;
    }
    break;
  case 2://显示十位
    if(set_flag)
    {
      if(        flash_time<50)
      {
        seg_1=1;
        seg_2=1;
        seg_3=0;
        seg_4=1;
      }
      else if(flash_time<100)
      {
        seg_1=1;
        seg_2=1;
        seg_3=1;
        seg_4=1;
      }
      else
      {
        flash_time=0;
      }
    }
    else
    {
      seg_1=1;
      seg_2=1;
      seg_3=0;
      seg_4=1;
    }
    break;
  case 3://显示个位
    if(set_flag)
    {
      if(        flash_time<50)
      {
        seg_1=1;
        seg_2=1;
        seg_3=1;
        seg_4=0;
      }
      else if(flash_time<100)
      {
        seg_1=1;
        seg_2=1;
        seg_3=1;
        seg_4=1;
      }
      else
      {
        flash_time=0;
      }
    }
    else
    {
      seg_1=1;
      seg_2=1;
      seg_3=1;
      seg_4=0;
    }
    break;
  }
  Delay_1ms(5);

  temp_num++; //循环扫描
  if(temp_num>3) temp_num=0;

  flash_time++;           //闪烁的标志
  if(set_flag==0)flash_time=0;

  seg_1=1;          //关闭所有数码管准备下次显示
  seg_2=1;
  seg_3=1;
  seg_4=1;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Conut(void)  //计算距离的函数
{
  static uchar  temp1=0,temp2=0,temp3=0;
  time=(TH0<<8)+TL0;
  TH0=0;
  TL0=0;
  S=time/58;     //算出来是CM
  delayms(10);

        if(start_flag)//开始键按下的时候才开始计数
        {
            if(S<5)// 距离小于5cm就认为有物体了,要计数
         {

                 temp1++;
                temp3=0;
                if(temp1>1)
                {
                        temp1 =0;
                        if(temp2==0)
                        {
                                LED=1;//关闭指示灯
                                temp2=1;
                                counter_num++;
                                if(counter_num>9999)counter_num=0; //把计数值分解到数码管上显示
                                counter_buf[0]=counter_num%10000/1000;
                                counter_buf[1]=counter_num%1000/100;
                                counter_buf[2]=counter_num%100/10;
                                counter_buf[3]=counter_num%10;
                        }
                }
         }
         else if(S>6)  //如果距离大于6cm就认为货已经过去了,清除变来过准备下一次计数
         {

                 temp1=0;
                temp3++;
                if(temp3>1)
                {
                        LED=0;//打开指示灯
                        temp3=0;
                        temp2=0;

                }
         }
   }
}

//************************************
//定时器初始化
//初始化为10MS定时器
//************************************
void Time0_init()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0   = 0;        //定时器装入初始值10ms
  TL0   = 0;
  EA    = 1;  //总中断
  ET0   = 1;//定时器0初始化
  TR0   = 0;

}
//************************************
//定时器初始化
//初始化为60MS定时器
//************************************
void Time1_init()
{
  TMOD |= 0x10;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TH1   = (65536-6000)/256;        //定时器装入初始值60ms
  TL1   = (65536-6000)%256;
  EA    = 1;  //总中断
  ET1   = 1;//定时器1初始化
  TR1   = 1;
}
//

void  StartModule()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int try=0;
  uchar timeout_flag=0;
  Time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Time1_init();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
           try++;
           if(try>6000)         //等待时间不能太长,防止程序死机
           {
             try=0;
            timeout_flag=1;//置位超时标志
                   break;
                }
        }
        TH0=0;
          TL0=0;
    TR0=1;                            //开启计数
        if(timeout_flag==0)
        {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
                  try++;
                   if(try>6000)          //等待时间不能太长,防止程序死机
                   {
                            try=0;
                                   timeout_flag=1;        //置位超时标志
                                   break;
                        }
                }
        }
    TR0=0;                                //关闭计数
        if(timeout_flag)//如果超时了
        {
                TH0=0;
                  TL0=0;
                  timeout_flag=0;
        }
        else//正常数据
        {
            Conut();                        //计算
        }
    delayms(12);                //延时一段时间

  }
}

void time1(void)interrupt 3
{

        key_num=KEY_Scan(0); //获取矩阵按键的数值
    switch(key_num)
    {
    case 1:        //开始按键
      start_flag=1;
          set_flag=0;
      break;
    case 2:        //停止按键
      start_flag=0;
      break;
    case 3://设定计数按键
                if(start_flag==0)
              set_flag=1;
      break;
……………………

网友A:
没有potues仿真啊

网友B(2019-01-02):
仿真不能实现
还我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