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热得快仿真设计 含源码

楼主:
智能热得快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单片机源程序:
/*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位操作端口定义**************/
sbit set_key=P1^4;          //“设置”键 K1
sbit add_key=P1^5;           //“加”键 K2
sbit cut_key=P1^6;           //  “减”键 K3
sbit speak=P3^7;          //   蜂鸣器
sbit JK1=P3^6;                 //           温度继电器
sbit JK2=P3^5;                 //          水位继电器
sbit DQ1=P3^3;
sbit qian_wei=P0^7;
sbit bai_wei=P0^6;
sbit shi_wei=P0^5;
sbit ge_wei=P0^4;
sbit led4=P0^3;          //满水位指示灯红色
sbit led3=P0^2;          //3/4水位指示灯
sbit led2=P0^1;          //1/2水位指示灯
sbit led1=P0^0;         //1/4水位指示灯

sbit SW041=P1^0; //1/4水位
sbit SW021=P1^1; //1/2水位
sbit SW043=P1^2; //3/4水位
sbit SW01=P1^3; //满水位
uchar bianma[]={0x05,0xdd,0x46,0x54,0x9c,0x34,0x24,0x5d,0x04,0x14,0xf6};
uchar flog4;
uint DD1;
uchar T_data[4]={0,0,0,0};
uchar Set_data[3]={0,0,0};
uint HT=300,LT;
void delay_1ms(uchar i)
{
          uint x,y;
        for(x=i;x>0;x--)
                for(y=124;y>0;y--);
}
void data_pro()
{
        Set_data[0]=HT/1000;
        Set_data[1]=(HT%1000)/100;
        Set_data[2]=(HT%100)/10;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x=0;
   DQ1=1;          //DQ复位
   Delay_DS18B20(2);   //稍做延时
   DQ1=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DQ1;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串行接收数据
   {
           DQ1=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1;     // 给脉冲信号
           if(DQ1)
           dat|=0x80;
           Delay_DS18B20(8);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char i=0;
        for(i=8;i>0;i--)
        {
                DQ1=0;
                DQ1=dat&0x01;          //写入最低位
                Delay_DS18B20(10);
                DQ1=1;
                dat>>=1;          //右移一位
    }
}

/*****读取温度*****/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0;
   uchar b=0;
   u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初始化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DS18B20(20);
   Init_DS18B20();           //初始化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void pos_data()
{
        DD1=ReadTemperature();
        T_data[0]=DD1/1000;
        T_data[1]=(DD1%1000)/100;
        T_data[2]=(DD1%100)/10;
        T_data[3]=DD1%10;
}

void display_set()                 //温度报警值设置
{
        qian_wei=0;
        bai_wei=1;
        shi_wei=1;
        ge_wei=1;
        P2=bianma[10];
        delay_1ms(5);
        qian_wei=1;
        bai_wei=0;
        shi_wei=1;
        ge_wei=1;
        P2=bianma[Set_data[0]];
        delay_1ms(5);
        P2=0xff;
        qian_wei=1;
        bai_wei=1;
        shi_wei=0;
        ge_wei=1;
        P2=bianma[Set_data[1]];
        delay_1ms(5);
        P2=0xff;
        qian_wei=1;
        bai_wei=1;
        shi_wei=1;
        ge_wei=0;
        P2=bianma[Set_data[2]];
        delay_1ms(5);
        P2=0xff;
}

void display()                   //测量值显示
{
        qian_wei=0;
        bai_wei=1;
        shi_wei=1;
        ge_wei=1;
        P2=bianma[0];
        delay_1ms(5);
        qian_wei=1;
        bai_wei=0;
        shi_wei=1;
        ge_wei=1;
        P2=bianma[T_data[1]];
        delay_1ms(5);
        P2=0xff;
        qian_wei=1;
        bai_wei=1;
        shi_wei=0;
        ge_wei=1;
        P2=bianma[T_data[2]]&0xfb;
        delay_1ms(5);
        P2=0xff;
        qian_wei=1;
        bai_wei=1;
        shi_wei=1;
        ge_wei=0;
        P2=bianma[T_data[3]];
        delay_1ms(5);
        P2=0xff;
}
/********** 报警处理函数******************/
void baojing()
{
          LT=HT-50;         //测量温度低于设定温度10度以下时 重新加热
          if(HT<DD1) //如果温度超过上限 停止加热
          {
                        JK1=1;
          }
         if(DD1<LT) //如果温度低于下限 开始加热
          {
                        JK1=0;
          }
         if((SW01==1)&&(SW043==1)&&(SW021==1)&&(SW041==1))        //0水位 指示 启动水泵加水
         {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JK2=0;
        }

        if((SW01==0)&&(SW043==1)&&(SW021==1)&&(SW041==1))        //1/4水位指示
         {
                led1=0;
                led2=1;
                led3=1;
                led4=1;
        }
        if((SW01==0)&&(SW043==0)&&(SW021==1)&&(SW041==1))  //1/2水位指示
         {
                led1=0;
                led2=0;
                led3=1;
                led4=1;
        }
        if((SW01==0)&&(SW043==0)&&(SW021==0)&&(SW041==1))        //3/4水位指示
         {
                led1=0;
                led2=0;
                led3=0;
                led4=1;
        }
        if((SW01==0)&&(SW043==0)&&(SW021==0)&&(SW041==0))        //如果水满了 指示灯指示 停止加水
         {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JK2=1;
        }

        if(((SW01==1)&&(SW043==1)&&(SW021==1)&&(SW041==1))||(HT<DD1)||(DD1<LT))          //缺水或者 温度超过上限 蜂鸣器响
        {
                speak=0;
        }
        else
        {
                speak=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data_pro();
        while(1)
        {
        if(set_key==0)
         {
                 delay_1ms(5);
                if(set_key==0)
                {
                        flog4=!flog4;
                        while(set_key==0);
                }
         }
        if(flog4==1)
        {
                        speak=1;
                 if(add_key==0)
                        {
                         delay_1ms(5);
                         if(add_key==0)
                         {
……………………

网友A(2020-04-03):
这个怎么没有水泵和加热器啊

网友B:
还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