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魔术手+语音模块控制源码

楼主(2018-07-01):
根据前面的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126046-1.html 继续拓展出了加上用语音模块控制电机,主程序是执行超声波程序,当电机处于停止状态时,语音控制电机才起作用(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为啥,看到此贴的大神可以交流交流),语音模块是用串口通讯的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nterface.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ltrasonicWave.h"
#include "usart.h"

void BarrierProc(float distance_cm);

extern u8  TIM5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int main(void)
{
        u32 temp=0;

        float UltrasonicWave_Distance=0;      //计算出的距离

        delay_init();
        GPIOCLKInit();
        RedRayInit();
        MotorInit();//必须放在TIM3_PWM_Init函数上面,因为TIM3_PWM_Init函数需要复用端口
        TIM3_PWM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SART3_Initialise(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UltrasonicWave_Configuration();               //对超声波模块初始化
        TIM5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while(1)
        {

                UltrasonicWave_StartMeasure();//开始测距

                temp=TIM5CH1_CAPTURE_STA&0X3F;
                temp*=65536;//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5CH1_CAPTURE_VAL;//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距离计算公式:距离=高电平持续时间*声速/2
                //即 距离= 高电平持续时间*340*100/(2*1000 000) = 高电平持续时间*170/10000
                UltrasonicWave_Distance=(float)temp*170/10000;

                printf("Distance:%f cm\r\n",UltrasonicWave_Distance);//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BarrierProc(UltrasonicWave_Distance);

                TIM5CH1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

void BarrierProc(float distance_cm)
{
        if(distance_cm <= 15 && distance_cm >= 2 )
        {
                CarBack();
        }
        else if(distance_cm >= 20 && distance_cm <= 50)
        {
                CarGo();
        }
        else
                CarStop();//防震荡
}

网友A:
通过上面的程序我没看见任何和语音模块相关的代码,而且也没看到用红外干嘛,就看到一个用超声波(TiM5捕获时间)从而算出距离,你说UART是来和语音芯片进行通信的,但程序里一点都不需要体现吗,后来才发现你是粘贴的上一次的代码,那红外和UART也没见你用到哇

网友A:
你发的代码我看了,我的疑惑仍然存在,你能发个你实验的图,并说明一下你的红外管和语音模块分别起得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上面的程序我没看见任何和语音模块相关的代码,而且也没看到用红外干嘛,就看到一个用超声波(TiM5捕获 ...

没说到有用红外呀,语音模块是买集成好的 采用的是串口通信,具体的实现可以看usart.c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代码我看了,我的疑惑仍然存在,你能发个你实验的图,并说明一下你的红外管和语音模块分别起得作用吗

没有画图,具体的连线的可以参考程序

网友A:
RedRayInit(); 使我认为你用到了红外,但之后就没有相关的代码了,我疏忽的一点是你都说了用到串口,我竟然没有看一眼串口中断服务函数,是在失误。根据我对你写的代码进行分析,用到了两个中断,首先是测距中用到的TIM5捕获,抢占优先级设置为2,通过语音对1~5做出反应的UART中断抢占优先级设置为了1,我认为即使此时电机正在工作,但当你说话后也会对UART中断服务函数进行处理。你可以用点亮灯之类的观察现象,毕竟都是控制电机,现象不好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RayInit(); 使我认为你用到了红外,但之后就没有相关的代码了,我疏忽的一点是你都说了用到串口,我竟然 ...

哈哈
试了好多次都是一样,电机停了,语音模块才能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