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中断按键长按的判断,并且实现切换手动自动模式

楼主(2018-07-01):
如何实现中断按键长按的判断,并且实现切换手动自动模式

网友A:
按键中断,不论是边沿中断或电平中断,都不好处理长按键问题(不可能在中断来个长延时判断按键)。所以判断按键时间长短都是在定时中断处理的。设个定时中断(1,2毫秒中断),在中断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1. 按下,判断是否达到长按时间,(达到,判断长按处理标志,已处理,退出。没处理,长按处理(自动/手动     之一),置长按处理标志,退出)。不到长按时间,按下时间+1退出。
2.接1前的判断,没按,判断按下时间,是0退出,非0,短按处理(自动/手动另一种),按下时间清0退出。

搞定收工

网友B:
进中断函数,先关闭中段,然后计时,直到按键抬起,计时结束。开中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