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18b20温度采集与控制 设置模式按数字键可直接修改上下限

楼主(2018-07-01):
进入设置模式按数字键可直接修改上下限

/*
*Target:功能描述
*       模拟“温度采集与控制装置”用于实现温度的实时监测与控制。单片机采集DS18B20温度传感器
*       的输出信号,并送到数码管进行显示;通过传感器得到的温度数据将与用户设定温度上限、下
*       限做比较,再由单片机启动或控制报警电路。
*Author:作者:重口辣泡菜
*Date:日期: 2018/7/1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key.h"
/*******************函数申明**********************/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Temp_deal(void);
void Display_mod1(void);
void Display_mod2(void);
void key_deal(void);
/*******************led引脚**********************/
sbit led1=P2^7;
sbit led2=P2^6;
/*******************数码管显示变量**********************/
unsigned char mod,level,m=3,n=0,p=2,q=0,i;
/*******************温度读取变量**********************/
unsigned int Temp_read_value,temp;
unsigned char Tmax=30,Tmin=20;
bit ReadTempFlag;
bit clearflag;
/*******************按键值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read_value,key_value;
unsigned char templimit[8];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Temp_deal();
            if( mod==0 ) Display_mod1();
            else         Display_mod2();
            key_deal();
   }
}

void key_deal(void)                   //按键消息处理
{
   key_read_value = key_read();
   if( key_read_value!=0xFF )
   {
      switch( key_read_value )
          {
             case 13: mod++; if( mod==2 ) mod = 0; break;
                   case 14: clearflag = 1;               break;
                         case  0: key_value = 0;    i++;       break;
                   case  1: key_value = 1;          i++;             break;
                   case  2: key_value = 2;                i++;             break;
                   case  3: key_value = 3;                i++;             break;
                   case  4: key_value = 4;                i++;             break;
                   case  5: key_value = 5;                i++;             break;
                   case  6: key_value = 6;                i++;             break;
                   case  7: key_value = 7;                i++;             break;
                   case  8: key_value = 8;                i++;             break;
                   case  9: key_value = 9;                i++;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Temp_deal(void)
{
   if( ReadTempFlag==1 )                                                                 //18b20读取温度值处理
   {
      ReadTempFlag = 0;
      Temp_read_value = ReadTemperature();
            temp = Temp_read_value>>4;
   }

   if( temp<Tmin )   level = 1;                                                         //温度区间判断
   else if( (temp>=Tmin)&&(temp<=Tmax) )   level = 2;
   else if( temp>Tmax )   level = 3;

   if( Tmin>Tmax )   led2=0;                 //下限大于上限led2常亮提示
   else              led2=1;
}

void Display_mod1(void)                 //正常显示状态
{
   TempData[0] = 0x40;
   TempData[1] = tabledu[ level ];
   TempData[2] = 0x40;
   TempData[6] = tabledu[ (temp%100)/10 ];
   TempData[7] = tabledu[ (temp%100)%10 ];
}

void Display_mod2(void)                 //设置模式
{
         TempData[0] = 0x40;
         TempData[1] = tabledu[ Tmax/10 ];
         TempData[2] = tabledu[ Tmax%10 ];

         TempData[5] = 0x40;
         TempData[6] = tabledu[ Tmin/10 ];
         TempData[7] = tabledu[ Tmin%10 ];

         if( (mod==1)&&(dispcom==1)&&(i==1) ) m = key_value;            //按键值0~9改变上下限,设置模式下才能更改
         if( (mod==1)&&(dispcom==2)&&(i==2) ) n = key_value;
         if( (mod==1)&&(dispcom==6)&&(i==3) ) p = key_value;
         if( (mod==1)&&(dispcom==7)&&(i==4) ) q = key_value;

         if( (mod==1)(clearflag==1) )                                   //输入错误按下清零
         {  clearflag = 0; m = 0; n = 0; p = 0; q = 0; i=0; }

   Tmax = (10*m)+n;   Tmin = (10*p)+q;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ledcount;
   TH0 = (65536-2200)/256;
……………………

网友A(2019-01-01):
啥都不说,先收藏一波,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