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绿灯设计中 这两个的意思或者作用是啥 求帮助

楼主(2018-07-01):
bit set=0;                                //调时方向切换键标志 =1时,南北,=0时,东西
bit dx_nb=0;                        //东西南北控制位

网友A:
这个应该从程序的整体设计思路中去看吧。就是这样的两条语句是看不出来的。
不过,以我的经验,还是可以说两句:
第一:语句的意思你是懂的吧?——设置位变量set、dx_nb。
第二:从给出的注释可以看出——这两个变量是用作标志的,其实就是if条件判断的依据的。例如:(没有程序,我只是从程序设计思路上分析)当set=1时,是东西方向灯亮,或放行,set=0时,是南北方向放行。另一个变量类似。
第三:红绿灯设计中,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条件的,特别是你这个程序——红绿灯的时间并不固定,是可以调整的——所以,就要有足够的判断条件,设计这种位变量,就是很好的思路。
第四:你目前还不会读程序,从你的提问内容就可以知道。读别人的程序是很难的事儿,很是需要经验的。不仅要懂每条语句的语法意思,更重要的是变量的用途、各个模块的作用及关联......,很难,要慢慢积累经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