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为核心的8位竞赛抢答器仿真和源程序 倒计时剩余时间还未完成

楼主:
1) 抢答器同时供8名选手或8个代表队比赛,分别用8个按钮s1-s8表示;
2) 设置一个系统清除和抢答控制开关Key1Key2
3) 抢答器具有锁存与显示功能。即选手按下按钮,锁存相应编号,显示该选手编号至数码管,并且该编号保存至主持人按下清除键Key1清除为止。
4) 抢答器具有定时抢答功能,一次抢答设定的时间为30秒。主持人按下抢答控制开关Key2,抢答才能开始,启动定时器,并将倒数计时时间用数码管显示。若定时时间到,无人抢答,则该轮抢答结束,系统通过蜂鸣器报警,选手禁止抢答。
5) 选手在设定的时间内进行抢答,抢答有效,定时器停止工作,蜂鸣器报警,数码管显示选手编号及倒计时剩余时间,并保持到主持人将系统清除为止。

#include <reg52.h>

//共阴极数码管编码表 0 - f显示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变量定义
sbit start_stop = P3^6;
sbit reset = P3^7;
sbit LE =P3^0;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sbit key3 = P1^2;
sbit key4 = P1^3;
sbit key5 = P1^4;
sbit key6 = P1^5;
sbit key7 = P1^6;
sbit key8 = P1^7;
sbit state = P3^4;
sbit start=P3^1;

bit start_stop_flag = 0;
bit key1_flag = 0;
bit key2_flag = 0;
bit key3_flag = 0;
bit key4_flag = 0;
bit key5_flag = 0;
bit key6_flag = 0;
bit key7_flag = 0;
bit key8_flag = 0;
bit reset_flag = 0;
bit action = 0;
bit start_flag=0;

unsigned char second = 15;
unsigned char timer0_count = 0;
unsigned char number = 0;
unsigned char number_display = 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Play(unsigned char 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
    state=~state;
        delay(t);
        }
        state=0;
}

//数码管显示驱动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number,unsigned char second)
{
        unsigned char second_first,second_second;
        second_first = second / 10;
        second_second = second % 10;

        P2 = 0xfe;
        P0 = table[number];
        delay(1);

        P2 = 0xfb;
        P0 = table[second_first];
        delay(1);

        P2 = 0xf7;
        P0 = table[second_second];
        delay(1);
}

//开始键扫描函数
void start_stop_keyscan()
{
        if(start_stop == 0)
        {
                delay(8);
                if((start_stop == 0)&&(!start_stop_flag))
                {
                        start_stop_flag = 1;
                        action  = 1;
                        TR0 = 1;
                        //state =0;
                        Play(1);
                }
        }
        else
        {
                start_stop_flag = 0;
        }
}

//八位抢答键扫描函数
unsigned char key_scan8()
{
        if(key1 == 0)
        {
                delay(8);
                if((key1 == 0)&&(!key1_flag))
                {
                        key1_flag = 1;
                        number  = 1;
                        number_display = number;
                        Play(2);
                        LE=0;
                }
        }
        else
        {
                key1_flag = 0;
                number  = 0;
        }

        if(key2 == 0)
        {
                delay(8);
                if((key2 == 0)&&(!key2_flag))
                {
                        key2_flag = 1;
                        number  = 2;
                        number_display = number;
                        Play(2);
                        LE=0;
                }
        }
        else
        {
                key2_flag = 0;
                number  = 0;
        }

        if(key3 == 0)
        {
                delay(8);
                if((key3 == 0)&&(!key3_flag))
                {
                        key3_flag = 1;
                        number  = 3;
                        number_display = number;
                        Play(2);
                        LE=0;
                }
        }
        else
        {
                key3_flag = 0;
                number  = 0;
        }

        if(key4 == 0)
        {
                delay(8);
                if((key4 == 0)&&(!key4_flag))
                {
                        key4_flag = 1;
                        number  = 4;
                        number_display = number;
                        Play(2);
                        LE=0;
                }
        }
        else
        {
                key4_flag = 0;
                number  = 0;
        }

        if(key5 == 0)
        {
                delay(8);
                if((key5 == 0)&&(!key5_flag))
                {
                        key5_flag = 1;
                        number  = 5;
                        number_display = number;
                        Play(2);
                        LE=0;
                }
        }
        else
        {
                key5_flag = 0;
                number  = 0;
        }

        if(key6 == 0)
        {
                delay(8);
                if((key6 == 0)&&(!key6_flag))
                {
                        key6_flag = 1;
                        number  = 6;
                        number_display = number;
                        Play(2);
                        LE=0;
                }
        }
        else
        {
                key6_flag = 0;
                number  = 0;
        }

        if(key7 == 0)
        {
                delay(8);
                if((key7 == 0)&&(!key7_flag))
                {
                        key7_flag = 1;
                        number  = 7;
                        number_display = number;
                        Play(2);
                        LE=0;
                }
        }
        else
        {
                key7_flag = 0;
                number  = 0;
        }

        if(key8 == 0)
        {
                delay(8);
                if((key8 == 0)&&(!key8_flag))
                {
                        key8_flag = 1;
                        number  = 8;
                        number_display = number;
                        Play(2);
                        LE=0;
                }
        }
        else
        {
                key8_flag = 0;
                number  = 0;
        }

        if(number_display != 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复位键扫描函数
void reset_keyscan()
{
        if(reset == 0)
        {
                delay(8);
                if((reset == 0)&&(!reset_flag))
                {        second=15;
                        reset_flag = 1;
                        number_display = 0;
                        LE = 1;
                        //state = 1;
                }
        }
        else
        {
                reset_flag = 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0;

        while(1)
        {        while((start == 0)&&(!start_flag))
         {        start_stop_keyscan();
                reset_keyscan();
                while(action)
                {
                        while(!key_scan8())
                        {
                                display(number_display,second);
                                if(second == 0)
                                {
……………………

网友A(2018-07-05):
兄弟倒计时剩余时间显示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