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STM32平衡车源程序

楼主(2018-07-01):
IARfor STM32平衡车源程序
/****************************************************************************/
//车轮直径 6.7cm   周长21cm  电机转一圈接收到1496个脉冲
//则一个脉冲对应0.14mm
/****************************************************************************/
#include "bsp.h"

extern uint16_t Speed_Left,Speed_Right;
uint16_t a;
uint16_t b=0;

float situ_pitch;
int16_t situ_gyroy;//全局变量以便直立PID使用

//串口1发送1个字符
//c:要发送的字符
void usart1_send_char(u8 c)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_SendData(USART1,c);
}
//传送数据给匿名四轴上位机软件(V2.6版本)
//fun:功能字. 0XA0~0XAF
//data:数据缓存区,最多28字节!!
//len:data区有效数据个数
void usart1_niming_report(u8 fun,u8*data,u8 len)
{
        u8 send_buf[32];
        u8 i;
        if(len>28)return;        //最多28字节数据
        send_buf[len+3]=0;        //校验数置零
        send_buf[0]=0X88;        //帧头
        send_buf[1]=fun;        //功能字
        send_buf[2]=len;        //数据长度
        for(i=0;i<len;i++)send_buf[3+i]=data[i];                        //复制数据
        for(i=0;i<len+3;i++)send_buf[len+3]+=send_buf[i];        //计算校验和
        for(i=0;i<len+4;i++)usart1_send_char(send_buf[i]);        //发送数据到串口1
}
//发送加速度传感器数据和陀螺仪数据
//aacx,aacy,aac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gyrox,gyroy,gyro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void mpu6050_send_data(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short roll,short pitch,short yaw,uint16_t Left,uint16_t Right)
{
        u8 tbuf[22];
        tbuf[0]=(aacx>>8)&0XFF;
        tbuf[1]=aacx&0XFF;
        tbuf[2]=(aacy>>8)&0XFF;
        tbuf[3]=aacy&0XFF;
        tbuf[4]=(aacz>>8)&0XFF;
        tbuf[5]=aacz&0XFF;
        tbuf[6]=(gyrox>>8)&0XFF;
        tbuf[7]=gyrox&0XFF;
        tbuf[8]=(gyroy>>8)&0XFF;
        tbuf[9]=gyroy&0XFF;
        tbuf[10]=(gyroz>>8)&0XFF;
        tbuf[11]=gyroz&0XFF;

        tbuf[12]=(roll>>8)&0XFF;
        tbuf[13]=roll&0XFF;
        tbuf[14]=(pitch>>8)&0XFF;
        tbuf[15]=pitch&0XFF;
        tbuf[16]=(yaw>>8)&0XFF;
        tbuf[17]=yaw&0XFF;

        tbuf[18]=(Left>>8)&0XFF;
        tbuf[19]=Left&0XFF;
        tbuf[20]=(Right>>8)&0XFF;
        tbuf[21]=Right&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A1,tbuf,22);//自定义帧,0XA1
}

//发送左右电机速度
//left right左右电机速度值
void motor_send_speed(uint16_t left,uint16_t right)
{
        u8 tbuf[4];
        tbuf[0]=(left>>8)&0XFF;
        tbuf[1]=left&0XFF;
        tbuf[2]=(right>>8)&0XFF;
        tbuf[3]=right&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A1,tbuf,4);//自定义帧,0XA1
}
//通过串口1上报结算后的姿态数据给电脑
//aacx,aacy,aac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加速度值
//gyrox,gyroy,gyroz:x,y,z三个方向上面的陀螺仪值
//roll:横滚角.单位0.01度。 -18000 -> 18000 对应 -180.00  ->  180.00度
//pitch:俯仰角.单位 0.01度。-9000 - 9000 对应 -90.00 -> 90.00 度
//yaw:航向角.单位为0.1度 0 -> 3600  对应 0 -> 360.0度
void usart1_report_imu(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short roll,short pitch,short yaw)
{
        u8 tbuf[28];
        u8 i;
        for(i=0;i<28;i++)tbuf[i]=0;//清0
        tbuf[0]=(aacx>>8)&0XFF;
        tbuf[1]=aacx&0XFF;
        tbuf[2]=(aacy>>8)&0XFF;
        tbuf[3]=aacy&0XFF;
        tbuf[4]=(aacz>>8)&0XFF;
        tbuf[5]=aacz&0XFF;
        tbuf[6]=(gyrox>>8)&0XFF;
        tbuf[7]=gyrox&0XFF;
        tbuf[8]=(gyroy>>8)&0XFF;
        tbuf[9]=gyroy&0XFF;
        tbuf[10]=(gyroz>>8)&0XFF;
        tbuf[11]=gyroz&0XFF;
        tbuf[18]=(roll>>8)&0XFF;
        tbuf[19]=roll&0XFF;
        tbuf[20]=(pitch>>8)&0XFF;
        tbuf[21]=pitch&0XFF;
        tbuf[22]=(yaw>>8)&0XFF;
        tbuf[23]=yaw&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AF,tbuf,28);//飞控显示帧,0XAF
}

/*********************************************************************************************************************/

int main(void)
{
/******************************************************************************/
//                              变量声明
/******************************************************************************/
          GPIO_InitTypeDef  GPIOB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C_InitStructure;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        short temp;                                        //温度

/******************************************************************************/
//                              模块初始化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All_GPIO_Init();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lear();                //OLED清屏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TIM3_Cap_Init();        //左编码器初始化
        TIM4_Cap_Init();        //右编码器初始化
        Motor_Left_Init(100);    //左电机初始化
        Motor_Right_Init(100);        //右电机初始化
        TIM1_Int_Init(10);      //定时器初始化 定时10ms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A,B,C,D,E端口时钟

/***************************************灯的IO口*****************************************/
        GPIOC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C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C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C13

/**************************************电机的IO口****************************************/
        GPIOB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B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B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B_InitStructure);          //初始化B0 B1 B8 B9

        PCout(13)=0;//亮灯
        PBout(0)=1;
        PBout(1)=0;//A端 右轮
        PBout(8)=1;
        PBout(9)=0;//B端 左轮
/******************************************************************************/
//                              主程序
/******************************************************************************/

        while(mpu_dmp_init());
        while(1)
        {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      temp=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situ_pitch=pitch;
              situ_gyroy=gyroy;
             mpu6050_send_data(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int)(roll*100),(int)((pitch+4)*100),(int)(yaw*10),Speed_Left*10,Speed_Right*10);//用自定义帧发送加速度和陀螺仪原始数据
        //      usart1_report_imu(aacx,aacy,aacz,gyrox,gyroy,gyroz,(int)(roll*100),(int)(pitch*100),(int)(yaw*10));
         //     OLED_ShowNum(0,0,(int)(pitch*100),10,16);

                Motor_Right_Duty(PID_Stand(situ_pitch,situ_gyroy));
                Motor_Left_Duty(PID_Stand(situ_pitch,situ_gyroy));

          }
        }

}

/******************************************************************************/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1,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Flag(TIM1,TIM_IT_Update);//清中断标志位
                Speed_Left = Read_TIM3_Encoder()*14;//单位:cm/s * 10
                Speed_Right = Read_TIM4_Encoder()*14;//单位:cm/s * 10

        //        Motor_Right_Duty(PID_RIGHT(50)/14);
        //        Motor_Left_Duty(PID_LEFT(0)/14);
        //        motor_send_speed(Speed_Left,Speed_Right);
                TIM4->CNT=0;
                TIM3->CNT=0;

        }
}

网友A:
很好,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