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可调的方波发生器(protues仿真+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7-01):
方波发生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float fosc=12000000; //系统时钟频率

sbit KEY1=P1^0; //控制频率百位;

sbit KEY2=P1^1; //控制频率十位;

sbit KEY3=P1^2; //控制占空比十位;

sbit KEY4=P1^3; //控制占空比个位;

sbit OUTPUT=P2^0; //方波输出端口;

uchar zkb;

uint freq;

uchar TIMER0_L,TIMER0_H,TIMER1_L,TIMER1_H; //定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char n) //延时

{

uchar i;

while(n--)

{for(i=255;i>0;i--)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chushihua(void)

{

P1=0x0f;

freq=50;

zkb=50;

TIMER0_L=0xe0;

TIMER0_H=0xb1;

TIMER1_L=0xf0;

TIMER1_H=0xd8;

TL0=0xe0; //初始频率 50Hz 定时 20ms

TH0=0xb1;

TL1=0xf0; //初始占空比 50%定时 10ms

TH1=0xd8;

TMOD=0x11; //定时器 1 和定时器 0 工作在方式 1

IT0=1; //选择 INT0 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EX0=1; //外部中断 0 允许

ET0=1; //定时器 1 和定时器 0 中断允许

ET1=1;

EA=1; //系统中断允许

TR0=1; //定时器 1 和定时器 0 开始定时

TR1=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chushihua();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freq() interrupt 1 //频率定时器 0 中断

{

TR1=1; //启动定时器 1,占空比定时

TL0=TIMER0_L;

TH0=TIMER0_H;

OUTPUT=1; //输出高电平

}

void Timer1_zkb() interrupt 3 //占空比定时器 1 中断

{

TR1=0; //定时器 1 停止

TL1=TIMER1_L;

TH1=TIMER1_H;

OUTPUT=0; //输出低电平

}

/***********************

键盘扫描子程序
***********************/

void keyscan() interrupt 0 using 1 //外部中断 0

{float TF0,TZ1;

EX0=0; //关中断

delay(10); //延时消抖

if(P1!=0x0f)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if(KEY1==0) freq+=100; //按键为 1 号,频率加 100

if(KEY2==0) freq-=100; //按键为 2 号,频率减 100

if(freq>5000) freq=50; //频率大于 5000Hz,重新赋值为 5

if(KEY3==0) zkb+=10; //按键为 3 号,占空比加 10

if(KEY4==0) zkb-=10; //按键为 4 号,占空比减 10

if(zkb>100) zkb=1; //占空比大于 100,重新赋值为

TF0=(65536-fosc/(12.0*freq));//频率定时初值

TZ1=(65536-(fosc*zkb)/(12.0*100*freq)); //占空比定时

TIMER0_H=(uint)TF0/256;

TIMER0_L=(uint)TF0%256;

TIMER1_H=(uint)TZ1/256;

TIMER1_L=(uint)TZ1%256;

}

P1=0x0f; //给键盘扫描口赋初值

EX0=1; //开中断

TR0=1; //定时器 1 和定时器 0 开始定时

TR1=1;}

网友A(2022-05-18):
我这有三个问题能佛麻否烦你回答一下1.怎么样转化为ADPWM波?

网友A:
2.4个按键如何共用一个中断。3.请用程序解释一下用的是延时还是定时。

网友B:
能否实现编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