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直接复制粘贴到烧录软件上后直接烧录就可以?

楼主(2018-07-01):
程序直接复制粘贴到烧录软件上后直接烧录就可以??

网友A:
先在在keil软件上生成hex文件,然后打开烧录软件,装载进入

网友B:
通常是编译、调试,然后烧录、测试、……

网友C:
先生成hex文件,在进行烧录

网友D:
可以参考这个链接:http://www.51hei.com/bbs/dpj-131527-1.html

网友E:
机器只认识HEX十六进制的文件。
烧录软件是将.hex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去。
编译软件是将各种类型语言例如汇编,C语言编译成.hex。

网友F:
程序需要进行编写,编译,调试后才进行烧录

网友G:
现在编译器编译,生成可烧录文件,在由烧录器烧录

网友H:
不是复制粘贴,先生成hex文件,烧录的时候选好单片机型号再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