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16单片机程序移植STC15W后不能运行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7-01):
我用开发板调试好一个程序,在开发板上正常,开发板的单片机是STC89C516,但移植到STC15W系列上不能运行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最大的区别的时钟周期,然后是有些功能像串口稍有同

网友B:
STC89单片机不设置IO口的输入输出类型,但STC15单片机就要设置。
可能你需要添加这些设置语句。
例如:
//        CLK_DIV=0x03;//系统时钟为主时钟的8分频P294,试验结果程序执行速度减慢。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x40;//设置为准双向口,P36为强推挽输出,看能不能带动LED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这是我试验STC15单片机时做的,你可以体会一下下。

网友C: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9单片机不设置IO口的输入输出类型,但STC15单片机就要设置。
可能你需要添加这些设置语句。
例如:

不用吧,复位后就是标准的8051传统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区别的时钟周期,然后是有些功能像串口稍有同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STC89C516是12T单片机,STC15W系列是1T单片机。谢谢你!

网友C:
引用http://www.51hei.com/bbs/dpj-131524-1.html 里面一段:STC单片机很多是增强型的51单片机,对SFR增加了很多定义,而且各系列由于不断发展而有部分资源定义不同,所以会出现部分STC 这个系列的程序在STC 另一个系列中不能直接运行,需要对照数据手册(DATASHEET)的资源描述进行相应的修改

网友D:
芯片执行的时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