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电脑串口通信

楼主(2018-07-02):
最近在学单片机。自己焊了一个最小系统板。跟着视频学串口通信。代码肯定没错,用usb转ttl就是(烧写程序用的那个下载器)发现通信不了。查了下需要232电平转ttl,我电脑上又没232接口,打算再买一个232转usb。看网上资料这样应该就能通信了。这和直接用ttl转usb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我来试着捋一下啊:
你的最小系统板,包含TX、RX,它们可以称为串口,不转换它们就是TTL电平的。
现在要跟电脑通信,如果电脑带串口,其电平是RS232标准的,不能直接连TTL,加转换即可;
电脑不带串口,可以用USB-串口转换器,转出来的一般都是跟电脑一样,即也是RS232,需要再加电平转换;也不排除有特殊的USB-串口转换器,转出来的是TTL电平的,那就可以直接连了。
要注意的还有个小问题:收发要交叉,即你的TX要接她的RX,RX接TX。
就这样

网友B:
TTL电平时单片机出来的电平,232和485都是工业用电平,你从网上买个5块钱以内的USB转串口TTL小东西就行

网友C:
232接口电平是+12V,-12V,TTL接口电平是+5V(也有+3.3V),0V,正常工业通讯用232电平高点,可传输远点。实验你不可能长线传输的。用TTL可简单点。网上买个CH340的最简USB转串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试着捋一下啊:
你的最小系统板,包含TX、RX,它们可以称为串口,不转换它们就是TTL电平的。
现在要 ...

那按道理说用usb转ttl那个下载器应该可以通信的啊,你试过自己焊板子测过串口通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TL电平时单片机出来的电平,232和485都是工业用电平,你从网上买个5块钱以内的USB转串口TTL小东西就行

试过了啊,就是我下载程序用的转换器,发现通信不了,老哥你串口通信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接口电平是+12V,-12V,TTL接口电平是+5V(也有+3.3V),0V,正常工业通讯用232电平高点,可传输远点。 ...

我下载程序用的就是usb转ttl的,发现通信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下载程序用的就是usb转ttl的,发现通信不了

先看硬件是否有问题,USB转TTL232的RX,TX短接,电脑运行串口助手,随便发一些数据,看是否收到同样的数。不能收到,USB转TTL坏。能收。然后正常连单片机试,注意波特率和通讯协议。先在单片机写个最简单的发来测试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按道理说用usb转ttl那个下载器应该可以通信的啊,你试过自己焊板子测过串口通信么

特意去查了一下,你说的“USB转TTL”,应该就是“USB转串口TTL电平”,UART或者USART都是指串口。
那么,一般就可以直接连的了。
要注意的,一个就是说过了的收发要交叉,第二就是电压,转的TTL一般高电平是指5V吧,你的系统也是5V系统吗?
自己焊板子、设计板子,串口通讯?搞过很多。

网友D:
实例50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网友D:
实例50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⒈ 虚拟串行通信说明    …
⑴ 添加虚拟串口    …
⑵ 下载“串口调试助手”    …
⒉ 电路设计    …
⒊ 程序设计    …
⒋ Keil调试    …
⒌ Proteus仿真    …
实验16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
这个就是直接转

楼主:
感谢大家,可以直接用usb转ttl通信,可能之前的程序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