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整数(25000位)的四则运算C语言源程序

楼主(2018-07-02):
研究密码学过程中,遇到数据位比较长,c语言本身具有的数据类型无法满足超长位数的整数进行四则运算,因此特意写了这个程序。
参考了网上部分类似代码,目前网上能找到的类似代码,基本都有部分瑕疵,本文将我发现的瑕疵全部改进。
本文能实现25000位整数的加减乘除运算,经过本人的测试,基本正常。最大位数只验证了4位,25000位未验证。希望有兴趣的黑友,帮忙下载测试,若发现问题,希望能在评论中提出,我将会及时改进,谢谢。
以下代码在vc6.0中编译运行通过,将下列代码全部放于一个.c文件中即可。
关于程序细节方面,见下文的程序注释。
/**************************************************************
*功能:实现大整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最大位长为MAX-1,1为符号位
*思路:利用数组实现,尽量将四则运算封装成函数;
*     1.开始菜单;数组初始化,避免影响第二次运算结果接收数据;提示信息
*     2.接收数据
*     3.先判断进行哪种运算(加减乘除退出),再判断输入的两个数据是否为0
*      (加减时,若ab都为0,则直接输出结果0;乘时,则ab任一为0,则直接输出结果0;
*       除时,b为0,则输出提示“输入错误”,b不为0a为0,则直接输出结果0);
*     4.再判断a和b的符号
*       加时:同号相加则调加;+-相加则将-变+再调减;-+相加,将-变+,再调换成+-,再调减
*       减时:++相减则调减;+-相减则将-变+再调加;-+相减则将+变-再调加;--相减,将-变+再交换ab值,再调减
*       乘时:异号相乘结果添'-'号,同号相乘不处理;ab符号皆调正,子函数不处理符号位
*       除时:异号相除结果添'-'号,同号相乘不处理;ab符号皆调正,子函数不处理符号位;若有小数则,则用余数形式显示。
*     5.调用子函数处理数据
*     5.输出结果
*注意!!:数组定义大小要注意,计算结果有的比最大位数大1,有的大2倍+1;
*       因内存限制了数组下标,MAX最大值为25001,本程序运行正常;超出此值,程序运行将出现问题!!!
*测试数据:加法:0+0=0;0+5=5;5+0=5;5+5=10;5+(-8)=-3;(-8)+5=-3;(-5)+(-5)=-10
*               11+12=23;11+123=134;123+11=134; -11+12=1;-11+123=112;-123+11=-112
*               80848+36678623=36759471;-2998602+(-44953)=-3043555;-8+39639213=39639205
*         减法:0-0=0;0-5=-5;5-0=5;5-5=0;5-(-8)=13;(-8)-5=-13;(-5)-(-5)=0
*               11-12=-1;11-123=-112;123-11=112; -11-12=-23;-11-123=-134;-123-11=-134;
*               -5429891960-(5838364)=-5435730324;5039-(-41490954)=41495993
*         乘法:0*0=0;0*5=0;5*0=0;5*5=25;5*(-8)=-40;(-8)*5=-40;(-5)*(-5)=25
*                                11*12=132;11*123=1353;123*11=1353; -11*12=-132;-11*123=-1353;-123*11=-1353;
*               -49*(-128)=6272   4268*13197386=56326443448
*         除法:0/0=--;0/5=0;5/0=--;5/5=1;5/(-8)=-0……5;(-8)/5=-1……3;(-5)/(-5)=1
*               11/12=0……11;11/123=0……11;123/11=11……2; -11/12=-0……11;-11/123=-0……11;-123/11=-11……2;
*               043714/956540=0(输入数据不规范)默认数据最高位非0
*               7425776/338=21969……254
*               8784015415/3545=2477860……1715
*         将#define MAX 25001  改为  #define MAX 5;再将a=b=9999,分别进行加减乘除,结果分别为19998、0、99980001、1
*         验证最大位数计算正确与否                 再将a=b=-9999,分别进行加减乘除,结果分别为-19998、0、99980001、1
*         验证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改其值         再将a=9999,b=-9999,分别进行加减乘除,结果分别为0、19998、-99980001、-1
*                                                  再将a=-9999,b=9999,分别进行加减乘除,结果分别为0、-19998、-99980001、-1
**************************************************************/

#include <stdio.h>
#define MAX 25001    // 大数的最大位数,包括一位符号位,实际数字位数为MAX-1

/*****************************************
*功能说明:打印菜单函数
*          仅提示用户选择何种运算
*          不接收不判断数据
*****************************************/
void menu()  //菜单
{
        printf("===============大整数(最大数字位数25000位)计算器==================\n");
        printf("1.加法 2.减法 3.乘法 4.除法 0.退出\n");
        printf("请从0~4中选择:");
}

/*****************************************
*功能说明: 读入所要计算的数值,数据初始化
*参数说明: a[]第一个数值, b[]第二个数值
*          *p1第一个数值长度(包括符号位)
*          *p2第二个数值长度(包括符号位)
*其他说明: 参数传递都采用传地址的方式,
*          调用本函数前,需要提前定义好相关变量
*          数组存储数据为大端方式:
*          即:数值-12在数组中的下标依次为0,1,2
*          数组第0位为符号位,0为正,非0为负
*****************************************/
void init(int a[], int b[], int *p1, int *p2)  // 输入
{
        int i,j;
        char r,s;
        for(i=0;i<MAX;i++)  // 数组清零,以确保第二次之后的运行结果不受影响
        {
                a[i]=0;
                b[i]=0;
        }
        printf("请输入(0123456789+-)中的任意字符\n请输入第一个(a)数值:");  // 默认输入正确,不进行判断
        r=getchar();
        if(r=='-')   // "-" 输入负数
        {
                a[0]=r;
                for(i=1;(r=getchar())!='\n';i++)
                        a[i]=r-48;
        }
        else  // 输入正数
        {
                a[1]=r-48;
                for(i=2;(r=getchar())!='\n';i++)
                        a[i]=r-48;
        }
        *p1=i;

        printf("请输入第二个(b)数值:"); // 默认输入正确,不进行判断
        s=getchar();
        if(s=='-')
        {
                b[0]=s;
                for(j=1;(s=getchar())!='\n';j++)
                        b[j]=s-48;
        }
        else
        {
                b[1]=s-48;
                for(j=2;(s=getchar())!='\n';j++)
                        b[j]=s-48;
        }
        *p2=j;
}

/*****************************************
*功能说明: 两个同号整数相加(++、--)
*参数说明: a[]第一个数值, b[]第二个数值
*          c[]第一二数值相加的结果
*          返回值i为c[]数组的长度,即结果的实际长度
*          m第一个数值长度(包括符号位)
*          n第二个数值长度(包括符号位)
*其他说明: 数组参数传递采用传地址的方式,
*          调用本函数前,需要提前定义好相关变量
*          a[],b[],c[]数组存储数据为大端方式:
*          即:数值-12在数组中的下标依次为0,1,2
*                   d[]数组存储数据为小端方式:
*          即:数值-12在数组中的下标依次为2,1,0
*****************************************/
int plus(int a[], int b[], int c[], int m, int n)  //加法运算
{
        int d[MAX+1]={0},i,j,k;   // 和比最大位数可能长1位
        if(a[1]==0)   // 处理a+b时,有a为0的情况
        {
                for(i=0;i<n;i++)
                        c[i]=b[i];
                return(i);
        }
        if(b[1]==0)  // 处理a+b时,有b为0的情况
        {
                for(i=0;i<m;i++)
                        c[i]=a[i];
                return(i);
        }

        for(i=m-1,j=n-1,k=1;i>0&&j>0;i--,j--,k++)  // 处理a+b时,有a,b都不为0的情况
        {
                d[k]=a[i]+b[j]+d[k];
                if(d[k]>9)  // 处理和进位的情况
                {
                        d[k+1]=1;
                        d[k]=d[k]-10;
                }
        }
        while(i>0)  // 处理a+b时, a长度>b长度的情况
        {
                d[k]=d[k]+a[i];
                if(d[k]>9)
                {
                        d[k+1]=1;
                        d[k]=d[k]-10;
                }
                k++;
                i--;
        }
        while(j>0) // 处理a+b时, a长度<b长度的情况
        {
                d[k]=d[k]+b[j];
                if(d[k]>9)
                {
                        d[k+1]=1;
                        d[k]=d[k]-10;
                }
                k++;
                j--;
        }
        d[0]=a[0]+b[0];
        c[0]=d[0];
        if(d[k]==0) // 数值和最高位没有进位
                k--;
        for(i=1;k>0;i++,k--)
                c[i]=d[k];
        return(i);
}

/*****************************************
*功能说明: 两个正整数相减 (++)
*参数说明: a[]第一个数值, b[]第二个数值
*          c[]第一二数值相减的结果
*          返回值i为d[]数组的长度,即结果的实际长度
*          m第一个数值长度(包括符号位)
*          n第二个数值长度(包括符号位)
*其他说明: 数组参数传递采用传地址的方式,
*          调用本函数前,需要提前定义好相关变量
*          a[],b[],c[]数组存储数据为大端方式:
*          即:数值-12在数组中的下标依次为0,1,2
*                   d[]数组存储数据为小端方式:
*          即:数值-12在数组中的下标依次为2,1,0
*****************************************/
int minus(int a[], int b[], int c[], int m, int n) //减法运算
{
        int d[MAX+1]={0},i,j,k,T;  // 多一位可能存在的借位位

        if (m<n) // a<b 位
        {
a:                T=m;
                m=n;
                n=T;
                for(i=m-1,j=n-1,k=1;i>0&&j>0;i--,j--,k++)
                {
                        if(d[k]<0||b[i]<a[j]) // 有借位情况
                        {
                                d[k]=d[k]+b[i]-a[j];
                                if(d[k]<0)
                                {
                                        d[k]+=10;
                                        d[k+1]=-1;
                                }
                        }
                        else  // 无借位情况
                                d[k]=b[i]-a[j];
                }
                while(i>0)
                {
                        d[k]=d[k]+b[i];
                        if(d[k]<0)
                        {
                                d[k]+=10;
                                d[k+1]--;
                        }
                        k++;
                        i--;
                }
                d[k]=b[i]+d[k];
                while(d[k]<=0&&k>0)
                        k--;
                for(i=1;k>0;i++)
                        c[i]=d[k--];
                c[0]=45;
                return(i);
        }
        if(m>n)  // a>b 位
        {
b:                for(i=m-1,j=n-1,k=1;i>0&&j>0;i--,j--,k++)
                {
                        if(d[k]<0||a[i]<b[j]) // 有借位情况
                        {
                                d[k]=d[k]+a[i]-b[j];
                                if(d[k]<0)
                                {
                                        d[k]+=10;
                                        d[k+1]=-1;
                                }
                        }
                        else  // 无借位情况
                                d[k]=a[i]-b[j];
                }
                while(i>0)
                {
                        d[k]=d[k]+a[i];
                        if(d[k]<0)
                        {
                                d[k]+=10;
                                d[k+1]--;
                        }
                        k++;
                        i--;
                }
                d[k]=a[i]+d[k];

                while(d[k]<=0&&k>0)
                        k--;
                for(i=1;k>0;i++)
                        c[i]=d[k--];
                return(i);
        }
        // a==b 位数
        {
                for(i=1; i<m; i++)
                {
                        if(a[i]>b[i])  // a>b 数值
                                goto b;
                        else if(a[i]<b[i]) // a<b 数值
                                goto a;
                }
                c[0]=0; //a=b
                c[1]=0;
                return 2;
        }
}

/*****************************************
*功能说明: 两个整数相乘
*注:函数运算过程中未处理符号
*参数说明: a[]第一个数值, b[]第二个数值
*          c[]第一二数值相乘的结果
*          返回值k为c[]数组的长度,即结果的实际长度(包括符号位)
*          m第一个数值长度(包括符号位)
*          n第二个数值长度(包括符号位)
*其他说明: 数组参数传递采用传地址的方式,
*          调用本函数前,需要提前定义好相关变量
*          a[],b[],c[]数组存储数据为大端方式:
*          即:数值-12在数组中的下标依次为0,1,2
*                   d[]数组存储数据为小端方式:
*          即:数值-12在数组中的下标依次为2,1,0
*★ Comba 乘法 (Comba  Multiplication)原理实现
*        Comba 乘法以(在密码学方面)不太出名的 Paul G. Comba 得名。
*        和普通的笔算乘法很类似,只是每一次单精度乘法只是单纯计算乘法,不计算进位,进位留到每一列累加后进行。
*        Comba 乘法无需进行嵌套进位来计算乘法,时间复杂度和基线乘法一样
*        Comba 乘法则按列计算,先累加,然后传递进位,减少了计算量,所以速度快。
************************************************************/
int multi(int a[], int b[], int c[], int m, int n)  //正整数乘法运算
{
        int d[2*MAX+1]={0},i,j,k,s;
        for(i=0;i<MAX;i++)
                c[i]=0;
        if(m<=n)  // a位数大于等于b位数
        {
                for(i=m-1,s=1;i>0;i--,s++)         // 单纯计算乘法,不计算进位
                {
                        for(j=n-1,k=1*s;j>0;j--,k++)
                        {
                                d[k]=a[i]*b[j]+d[k];
                        }
                }
                for(i=1;i<k;i++)   // 处理进位
                {
                        if(d[i]>9)
                        {
                                d[i+1]=d[i+1]+d[i]/10;
                                d[i] = d[i]%10;
                        }
                }
                if(d[i]==0) // 数值和最高位没有进位
                        i--;
                for(k=1;i>0;k++,i--)
                        c[k]=d[i];
                return k;
        }
        else  // a位数大于b位数
        {
                for(i=n-1,s=1;i>0;i--,s++)         // 单纯计算乘法,不计算进位
                {
                        for(j=m-1,k=1*s;j>0;j--,k++)
                        {
                                d[k]=b[i]*a[j]+d[k];
                        }
                }
                // 处理进位
                for(i=1;i<k;i++)
                {
                        if(d[i]>9)
                        {
                                d[i+1]=d[i+1]+d[i]/10;
                                d[i] = d[i]%10;
                        }
                }
                if(d[i]==0) // 数值和最高位没有进位
                        i--;
                for(k=1;i>0;k++,i--)
                        c[k]=d[i];
                return k;
        }
}

/*****************************************
*功能说明: 用长度为len1的大整数p1减去长度为len2的大整数p2
*          结果存在p1中,返回值代表结果的长度
*          不够减:返回-1 , 正好够:返回0
*数组数值为:p1,p2小端
*其他说明: 数组参数传递采用传地址的方式,
*          调用本函数前,需要提前定义好相关变量
*          本函数的作用仅与Division函数结合实现除法
*****************************************/
int SubStract(int *p1, int len1, int *p2, int len2)
{
        int i;
        if(len1 < len2)
                return -1;
        if(len1 == len2 )
        {                        // 判断p1 > p2
                for(i = len1-1; i >= 0; i--)
                {
                        if(p1[i] > p2[i])   // 若大,则满足条件,可做减法
                                break;
                        else if(p1[i] < p2[i]) // 否则返回-1
                                return -1;
                }
        }
        for(i = 0; i <= len1-1; i++)  // 从低位开始做减法
        {
                p1[i] -= p2[i];         // 相减
                if(p1[i] < 0)           // 若是否需要借位
                {   // 借位
                        p1[i] += 10;
                        p1[i+1]--;
                }
        }
        for(i = len1-1; i >= 0; i--)  // 查找结果的最高位
        {
                if( p1[i] )             //最高位第一个不为0
                        return (i+1);       //得到位数并返回
        }
        return 0;                   //两数相等的时候返回0
}

/*****************************************
*功能说明: 大数除法---结果不包括小数点
**注:函数运算过程中未处理符号
*参数说明: a[]被除数  b[]除数
*          c[]第一二数值相除的结果即:a/b=c
*          返回值len为c[]数组的长度,即结果的实际长度
*          m第一个数值长度(包括符号位)
*          n第二个数值长度(包括符号位)
*          *p表示余数的位数,位数大于0时,表示有余数;否则无余数
*          num_a[]保存最后余数的
*其他说明: 数组参数传递采用传地址的方式,
*          调用本函数前,需要提前定义好相关变量
*          a[],b[],c[],num_a[]数组存储数据为大端方式:
*          即:数值-12在数组中的下标依次为0,1,2
*****************************************/
int Division(int a[], int b[], int c[] , int m, int n, int *p, int num_a[])
{
        int i, j;
        int len=0;
        int nTimes;                //两大数相差位数
        int nTemp;                 //Subtract函数返回值
        int num_b[MAX] = {0};      //除数
        int num_c[MAX+1] = {0};      //商
        if( m < n )          //如果被除数小于除数,直接返回-1,表示结果为0……a
        {
                return -1;
        }
        if(m==n)
        {
                for(i=1; i<m; i++)
                {
                        if(a[i]>b[i]) // 够减一次否
                                break;
                }
                if(i==m && a[m-1]<b[m-1]) // 包含符号位
                        return -1;  // 如果被除数小于除数,直接返回-1,表示结果为0……a

        }
        nTimes = m - n;    //相差位数
        //翻转保存的数据
        for( j = 1, i = m-1; i >= 0; j++, i-- )
                num_a[j] = a[i];
        for( j = 1, i = n-1; i >= 0; j++, i-- )
                num_b[j] = b[i];

        for ( i=m-1; i>=0; i-- )    //将除数扩大,使得除数和被除数位数相等
        {
                if ( i>=nTimes )
                        num_b[i] = num_b[i-nTimes];
                else                     //低位置0
                        num_b[i] = 0;
        }
        n=m;

        for( j=0; j<=nTimes; j++ )      //重复调用,同时记录减成功的次数,即为商
        {
                while((nTemp = SubStract(num_a,m,num_b + j,n - j)) >= 0)
                {
                        m = nTemp;      //结果长度
                        num_c[nTimes-j]++;//每成功减一次,将商的相应位加1
                }
        }
        if(nTemp<0)
                *p=m; // 有余数
        else
                *p=0; //无余数

        // 计算商的位数,并将商放在c数组中
        for(i = MAX-1; num_c[i] == 0 && i >= 0; i-- );  //跳过高位0,获取商的位数
        if(i >= 0)
                len = i + 1; // 保存位数
        for(j = 1; i >= 0; i--, j++)     // 将结果复制到c数组中
        {
                c[j] = num_c[i];
        }
        return len+1;      // 返回商的位数
}

//功能说明:主函数,调用其余函数,计算相应功能的值并输出
int main()
{
    //积的位数最多是因数位数的两倍
        int a[MAX]={0}, b[MAX]={0}, c[2*MAX+1]={0}, Temp[MAX]={0};
        int m,n;
        int *p1,*p2;
        int i, j;
        int select;
        int len;
        int remainder;
        p1=&m;
        p2=&n;
        while(1)
        {
                for(i=0;i<MAX;i++) // 初始化0,避免影响下一次运行
                {
                        a[i]=0;
                        b[i]=0;
                        c[i]=0;
                        Temp[i]=0;
                }
                for(;i<2*MAX+2;i++) // 初始化0,避免影响下一次运行
                {
                        c[i]=0;
                }
                menu();    // 仅输出提示信息
                select=getchar(); // 获得四则运算中的一个(1加2减3乘4除0退出)
                getchar();  // 处理选择时候的回车,避免第二次运行无法重新选择0~4
                if(select =='0')
                        return 0;  // 退出程序
                else if(!(select>'0'&&select<'5'))
                {
                        printf("输入错误!\n请从0~4中选择一个数输入!!\n\n");
                        continue;
                }
                init(a,b,p1,p2);  //  获取两个数值
                switch(select)
                {
                case '1':
                        {
                                if(a[1]==0&&b[1]==0) // 两0相加
                                {
                                        printf("a+b=0\n\n");
                                        break;
                                }
                                printf("a+b=");
                                if(a[0]==b[0]) // 同号相加则调加
                                {
                                        j=plus(a, b, c, m, n);  //加法运算
                                        if(c[0]!=0)
                                                printf("-");
                                        for(i=1;i<j;i++)
                                                printf("%d",c[i]);
                                        printf("\n\n");
                                        break;
                                }
                                if(a[0]==0 && b[0]!=0) // +-相加则将-变+再调减
                                {
                                        b[0]=0; // 将b的符号变为+
                                        j=minus(a, b, c, m, n); //减法运算
                                        if(c[0]!=0)
                                                printf("-");
                                        for(i=1;i<j;i++)
                                                printf("%d",c[i]);
                                        printf("\n\n");
                                        break;
                                }
                                // -+相加,将-变+,再调换成+-,再调减
                                {
                                        a[0]=0; // 将-变+
                                        // 交换a,b数值
                                        for(i=1; i<(m>n?m:n); i++)
                                        {
                                                Temp[i]=a[i];
                                                a[i]=b[i];
                                                b[i]=Temp[i];
                                        }
                                        // 交换a,b位数
                                        i=m;
                                        m=n;
                                        n=i;
                                        j=minus(a, b, c, m, n); //减法运算
                                        if(c[0]!=0)
                                                printf("-");
                                        for(i=1;i<j;i++)
                                                printf("%d",c[i]);
                                        printf("\n\n");
                                        break;
                                }
                        }
                case '2':
                        {
                                if(a[1]==0&&b[1]==0) // 两0相减
                                {
                                        printf("a-b=0\n\n");
                                        break;
                                }
                                printf("a-b=");
                                if(a[0]==0&&b[0]==0) // ++相减则调减
                                {
                                        j=minus(a, b, c, m, n); //减法运算
                                        if(c[0]!=0)
                                                printf("-");
                                        for(i=1;i<j;i++)
                                                printf("%d",c[i]);
                                        printf("\n\n");
                                        break;
                                }
                                if(a[0]==0&&b[0]!=0) // +-相减则将-变+再调加
                                {
                                        b[0]=0; // 将b的符号变为+
                                        j=plus(a, b, c, m, n);  //加法运算
                                        if(c[0]!=0)
                                                printf("-");
                                        for(i=1;i<j;i++)
                                                printf("%d",c[i]);
                                        printf("\n\n");
                                        break;
                                }
                                if(a[0]!=0&&b[0]==0)   // -+相减则将+变-再调加
                                {
                                        b[0]='-'; // 将b的符号变为-
                                        j=plus(a, b, c, m, n);  //加法运算
                                        if(c[0]!=0)
                                                printf("-");
                                        for(i=1;i<j;i++)
                                                printf("%d",c[i]);
                                        printf("\n\n");
                                        break;
                                }
                                // --相减,将-变+再交换ab值,再调减
                                {
                                        a[0]=0; // 将-变+
                                        b[0]=0;
                                        // 交换a,b数值
                                        for(i=1; i<(m>n?m:n); i++)
                                        {
                                                Temp[i]=a[i];
                                                a[i]=b[i];
                                                b[i]=Temp[i];
                                        }
                                        // 交换a,b位数
                                        i=m;
                                        m=n;
                                        n=i;
                                        j=minus(a, b, c, m, n); //减法运算
                                        if(c[0]!=0)
                                                printf("-");
                                        for(i=1;i<j;i++)
                                                printf("%d",c[i]);
                                        printf("\n\n");
                                        break;
                                }
                        }
                case '3':
                        {
                                if(a[1]==0||b[1]==0) // 任意个0相乘
                                {
                                        printf("a*b=0\n\n");
                                        break;
                                }
                                printf("a*b=");
                                if((a[0]==0&&b[0]!=0)||(a[0]!=0&&b[0]==0)) // 异号相乘结果添'-'号,ab符号设为+,运算中符号不起作用
                                        printf("-");
                                a[0]=0;
                                b[0]=0;
                                j=multi(a, b, c, m, n);  //正整数乘法运算
                                for(i=1;i<j;i++)
                                        printf("%d",c[i]);
                                printf("\n\n");
                                break;
                        }
                case '4':
                        {
                                if(b[1]==0) // 除数为0
                                {
                                        printf("输入错误!!\n除数不能为0!!!\n\n");
                                        break;
                                }
                                else if(a[1]==0) //被除数为0
                                {
                                        printf("a÷b=0\n\n");
                                        break;
                                }
                                printf("a÷b=");
                                if((a[0]==0&&b[0]!=0)||(a[0]!=0&&b[0]==0)) // 异号相除结果添'-'号,ab符号设为+,运算中符号不起作用
                                        printf("-");
                                len = Division(a, b, c, m, n, &remainder, Temp);
                                //输出结果
                                if( len>0 )
                                {
                                        for(i = 1; i < len; i++ )
                                                printf("%d", c[i]);
                                        if(remainder>0) // 有余数,输出余数
                                        {
                                                printf("……");
                                                for(i=remainder-1; i>0; i--)
                                                        printf("%d", Temp[i]);
                                        }
                                }
                                else
                                {
                                        printf("0……");
                                        for(i = 1; i < m; i++ )
                                                printf("%d", a[i]);
                                }
                                printf("\n\n");
                                break;
                        }
                }
        }
        return 0;
}

楼主(2019-06-26):
引用 网友A:
请问单片机该如何做大数运算?

你可以试试把这个程序移植进去,把最大位数先设置为10以下的进行测试,等该程序移植测试成功后,再把最大位数往上调。这个程序,除了输入输出函数和最大位数以外,其他的应该是与单片机内的程序无差别。

网友A:
请问单片机该怎么进行大数运算?

网友A:
请问单片机该如何做大数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