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lcd显示4X4独立按键输出的一串数字 求帮助

楼主:
大三课程设计需要设计一个遥控电子密码锁,我需要LCD显示我输入的全部密码,但是我写的程序只能显示单个数字根本不能实时显示我输入的密码。有大神帮忙吗?

网友A(2018-07-03):
你好! 1、是采用什么遥控方式? 2、用的什么单片机? 3、程序和原理图发一下

网友B:
现在我没有考虑遥控,只是单纯的密码锁

截图

截图

网友B:
我现在做的是密码锁部分。在4X4独立按键输入密码时,密码是单个的显示的,输入一个密码上一次输入的密码显示就消失了。
我希望可以显示输入的六位密码,然后按键可以确认。
a表确定 b表示取消 c表示修改 d表示遥控锁定 e表示遥控解除 f表示#

网友C:
把密码存在数组里,依次显示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