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告诉怎么才能学好数电,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感觉比模电还难

楼主(2018-07-02):
求告诉怎么才能学好数电,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感觉比模电还难

网友A:
多看看波形图

网友B:
首先,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大学上课的形式和高中很不一样,一两百人在一个大教室听一个老师讲课,而且老师上课的风格不一定符合自己,这个时候有的同学可能觉得听课很没意思,而且自己看书也能看懂,于是就不去认真听讲,而在课上开小差或是做其他事情。事实证明这种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一方面听讲可以知道内容的重点,这样下课自己看书的时候就比较有针对性,效率很高,知识点齐全,考试自然轻松;另一方面老师在课上会讲到课本上没有但又十分重要的知识和思路,而这些事自己看书根本不能得到的。数电、模电是逻辑性极强的课程,而且有些电路图相当复杂,离开老师的讲解,学习难度不言而喻。

  不适应老师上课的风格是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又一借口。如果发现自己不太喜欢老师讲课的方法,千万不要有厌烦情绪。其实只要静下心来,同时保证上课时精力充沛,尝试着跟着老师的思路去思考,慢慢就会发现听讲的喜悦了。

  其次,课后要认真做作业,常常翻书复习,这门课的特点可能会让一些同学产生错觉:上课听得懂,课后习题看着会作就行了。其实不然,上课听懂只能说明老师讲的好,并不代表你学的好,更不能保证你会考的好,用的好。而无论是设计还是计算,有些题目还是很复杂的,因此要不停的动手练习,而且是自己练,有些知识点即使上课听了,也不一定就能立即弄懂,因此提倡经常反复系统的复习,看书。古人云“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个人觉得有必要借几本相关辅导书或习题集,这样对课后学习会有很大帮助。 加强复习不懂得找老师问!!

网友B:
有物理学基础就好学多了,没那么夸张,本人电类专业的,给几个建议吧

对数电:
1、一全新的思维去学习,有很多概念本来就那么回事,别去管为什么;
2、多动手,多练习。
一句话,先搞好基础。
对于物理学的你来说,有电学基础和过硬的数学底子,加上物理学造就的深厚的逻辑思维能力,学这门课程很轻松

网友C:
上课跟着老师走,实验认真做,作业好好写,没啥问题的

网友D:
大多数人的感觉是:数电比模电易学,你怎么相反了?
介绍你2本书,张志良编著的: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ISBN 978-7-111-21516-5机械工业出版社《数字电子学习指导与习题解答》(ISBN 978-7-111-21517-2机械工业出版社后书为前书的配套教辅书,也可单独使用。

网友E:
记住芯片的用处,之后其实就像找规律一样

网友F:
s不知道哦

网友G:
数电关键要学好门电路,二进制这些,没有模电抽象,做多点习题就好了。

网友H:
我个人感觉数电比模电简单耶 试试结合课件和课本一起来?

网友I:
了解逻辑电路,引脚功能

网友J:
先学好课堂上的知识啊,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小东西,实际与理论的结合能学得更好

网友K:
数电就0,1,搞清楚真值表和0,1的加,乘(或,与)关系,就差不多清楚完了。

网友L:
把那几个典型的芯片功能好好分析一下慢慢就会了

网友M:
数电比模电简单吧。不就是一些真值表,还有一些逻辑关系吗

网友N:
我跟你感觉一样

网友O:
学好数电,要对学会对手

网友P:
数电更侧重了解芯片的外部功能,内部原理了解一下就可以

网友Q:
培养兴趣很重要,做一些数电相关的小玩意,一边可以培养兴趣,一边可以加深理解!没有兴趣地硬学,很累的!

网友R:
上课认真听讲,多自己动手实践,有啥不懂得就多问问老师或者学长,加油了

网友S:
做课后题,题型比较固定

网友S:
另外多思考,上机操作也比较好

网友T:
首先,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多看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T:
先要学号模电

网友U:
多做实验,用实验比较好理解

网友V:
数电还可以吧

网友W:
一般来说,数电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是应付考试的话,建议先熟悉考纲和题目类型再针对的看书。考试时65分左右都是书上的死知识,像代数化简和卡诺图,CMOS电路识别,画波形,555定时器这些东西,有点数学和物理底子都能懂。强调下数电实验,好好做,这个实验基本吻合了考试侧重和难度。非常有帮助。前面的填空问问书上的小细节。比较难的是电路设计。

网友X:
数电比模电简单,个人觉得,把老师重点画的课后题看懂,考试就没问题

网友X:
数电比模电简单点,重点把老师提的课后题看懂。考试就没问题

网友Y:
多做题就完事了

网友Z:
认真听讲,做好笔记,期末复习的时候才能有点头绪

网友AA:
上课好好听,下课复习,结合模电,做练习题

网友AB:
上课真的要认真听,跟着老师的思维走。我那时候是上课很认真听,然后专门有一本笔记本记老师上课讲的内容,然后课后整理笔记,反复去看,其实学过电路和模电,数电认真一点就能懂得!

网友AC:
主要考的是会写驱动方程,书上有,记一下,什么状态方程,会画状态图。555定时器看一下,把主要考的复习下,重点看时序逻辑跟组合逻辑那章,抓重点看会轻松点

网友AD:
理论上比模电简单,说白了就是0和1,主要搞清逻辑,就好

网友AE:
上课的时候好好听,然后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动手做,不要觉得听懂了就不用做了,自己课后多分析,试着画波形图,记住个触发器的功能

网友AF:
我们刚考完数电 还可以的 就是把书上的解释立体都看一看会很有用的

网友AG:
数模电都要跟着老师好好听课。多看看波形,有条件的话多去实验室,结合起来学习。进步更大。

网友AH:
数字电路很基础也不难,你把书看透了就好了,从基本的到SSI(如与非门、触发器)、MSI(如译码器、数据选择器、移位寄存器),看懂这些东西的工作原理,会用它们设计逻辑函数,能看懂真值表和时序图,基本就差不多了。 其实数字电路里面将的都是基础知识,都是一些传统的数字电路理论,这套理论已经很成熟了,基本上随便一本书都能将明白,关键在于你人没认真看。现在的数字电路的设计方法跟书里面讲的已经完全不同了,都是基于VHDL语言的FPGA\CPLD的设计,当然,你现在没必要接触,等把数电学完了,再好好看看VHDL吧。

网友AI:
数点比模电简单,记住各个门路的作用,多看波形图

网友AI:
可以在MOOC上看相关视频学习

网友AJ:
上课认真听讲,课下多看书。

网友AK:
数电基于模块的应用比较多,主要是芯片的用法,多看芯片手册,多做几次仿真就会找到一些学习的感觉

网友AL:
學好基礎門電路, 數字電路說簡單了就是邏輯.

网友AM:
数电找学霸带简单

网友AN:
好好做实验,有机会自己搭建电路,这样更容易理解

网友AO:
我也是 新手

网友AP:
我也觉得难啊,心累

网友AQ:
主要是记住各种街口频率脉冲,说到底 就是记。比模电好理解好几倍

网友AQ:
说到底 就是多背多记多看

网友AR:
数电比模电还容易呀,数电跟数学的逻辑计算有关系

网友AS:
数电的话基本是学会看时序图,知道芯片的工作方式,输入什么、输出什么

网友AT:
同啥也不懂

4B~78L(7[K}D9RJQ`Y()JRY.rar

网友AH(2018-11-28):
数电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是应付考试的话,建议先熟悉考纲和题目类型再针对的看书。考试时65分左右都是书上的死知识,像代数化简和卡诺图,CMOS电路识别,画波形,555定时器这些东西,有点数学和物理底子都能懂。

网友AU:
加油!!!看不懂就多看几次,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刚刚开始也是不懂的(我也是不懂的),但是,还是那句话,第一次看不懂,多看几次就好了

网友AV:
不要给自己很难的心理暗示,多做题,不懂的可以上网查、找论坛,慢慢积累,多花点时间就行了。

网友AW:
上课认真听,如果听不懂课后找书看,认真做习题,在书上找知识点逐个击破,多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AX:
其实我个人感觉模电比数电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