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模块化编程,使用PCF8591输出正弦波

楼主:
主程序:#include<IIC.h>
sbit  SCL=P2^0;
sbit  SDA=P2^1;
uchar code Tosin[255]={                                                                  //定义code数组,放在rom中。
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
0x99,0x9C,0x9F,0xA2,0xA5,0xA8,0xAB,0xAE,
0xB1,0xB4,0xB7,0xBA,0xBC,0xBF,0xC2,0xC5,
0xC7,0xCA,0xCC,0xCF,0xD1,0xD4,0xD6,0xD8,
...
0x69,0x6C,0x6F,0x72,0x76,0x79,0x7C
};
void main()
{
                  uint i;
                I2C_init();
            while(1)
           {
                 for(i = 255; i > 0; i--)
               {
             I2C_TransmitData(0x40, Tosin[i]);
             //0 0-analogue output enable glag  0 0 analogue  input programming ,0 0-auto analogue increase flag 11-通道选择位
                   }
           }

}

头文件:
#ifndef __IIC_H__
#define __IIC_H__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无符号字符型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无符号整型变量

void  I2C_init();         //IIC初始化
void  I2C_Start();  //IIC开始
void  I2C_Stop();         //IIC停止

void  Master_ACK(bit i); //主机发送非应答和应答
bit   Test_ACK();                  //从机应答和非应答检测

void  I2C_send_byte(uchar byte);         //IIC发送一字节数据,8位
uchar I2C_read_byte();                                //IIC读取一字节数据,8位

bit   I2C_TransmitData(uchar ADDR, DATA);   //IIC发送一字节数据,给总线上的从机发送。bit返回值函数用来检测一字节数据是否发送成功给从机。
uchar I2C_ReceiveData(uchar ADDR);          //IIC接收一字节数据,从总线的从机上接收数据。uchar返回值函数用来返回从从机所读取的一字节数据。

void delay_5us();                //5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z);        //ms级延时函数

#endif//定义结束

头文件对应的.c文件:
#include<IIC.h>
#include<reg52.h>
uchar device_ADDR=0x90;        //在这里可以改器件地址
sbit SCL=P2^0;
sbit SDA=P2^1;
/*I2C初始化*/
void I2C_init()
{
        SDA = 1;
        _nop_();
        SCL = 1;
        _nop_();
}

/*I2C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
{
        SCL = 1;
        _nop_();
        SDA = 1;
        delay_5us();
        SDA = 0;
        delay_5us();
}

/*I2C终止信号*/
void I2C_Stop()
{
        SDA = 0;
        _nop_();
        SCL = 1;
        delay_5us();
        SDA = 1;
        delay_5us();
}

/*主机发送应答*/
void Master_ACK(bit i)
{
        SCL = 0; // 拉低时钟总线允许SDA数据总线上的数据变化
        _nop_(); // 让总线稳定
        if (i)         //如果i = 1 那么拉低数据总线 表示主机应答
        {
                SDA = 0;
        }
        else
        {
                SDA = 1;         //发送非应答
        }
        _nop_();//让总线稳定
        SCL = 1;//拉高时钟总线 让从机从SDA线上读走 主机的应答信号
        delay_5us();
        SCL = 0;//拉低时钟总线, 占用总线继续通信
        _nop_();
        SDA = 1;//释放SDA数据总线。
        _nop_();
}

/*检测从机应答*/
bit Test_ACK()
{
        SCL = 1;
        delay_5us();
        if (SDA)
        {
                SCL = 0;
                _nop_();
                I2C_Stop();
                return(0);
        }
        else
        {
                SCL = 0;
                _nop_();
                return(1);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I2C_send_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 = 0 ; i < 8 ; i++)
        {
                SCL = 0;
                _nop_();
                if (byte & 0x80)
                {
                        SDA = 1;
                        _nop_();
                }
                else
                {
                        SDA = 0;
                        _nop_();
                }
                SCL = 1;
                _nop_();
                byte <<= 1;        // 0101 0100B
        }
        SCL = 0;
        _nop_();
        SDA = 1;
        _nop_();
}

   /*I2C 读一字节*/
uchar I2C_read_byte()
{
        uchar dat,i;
        SCL = 0;
        _nop_();
        SDA = 1;
        _nop_();
        for(i = 0 ; i < 8 ; i++)
        {
                SCL = 1;
                _nop_();
                if (SDA)
                {
                         dat |= 0x01; //
                }
                else
                {
                        dat &=  0xfe;        //1111 1110
                }
                _nop_();
                SCL = 0 ;
                _nop_();
                if(i < 7)
                {
                        dat = dat << 1;
                }
        }
        return(dat);
}

/*I2C发送数据*/
bit I2C_TransmitData(uchar ADDR, DATA)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device_ADDR+0);  //器件地址+0;写入,1010,0000=0xa0.
        if (!Test_ACK())
        {
                return(0);
        }

        I2C_send_byte(ADDR);    //写入IIC总线上的哪一个存储单元,如果是PCF8591的话,就是控制字
        if (!Test_ACK())
        {
                return(0);
        }

        I2C_send_byte(DATA);

        if (!Test_ACK())
        {
                return(0);
        }

        I2C_Stop();
        return(1);
}

/*I2C接收数据*/
uchar I2C_ReceiveData(uchar ADDR)
{
        uchar DATA;
        I2C_Start();
        I2C_send_byte(device_ADDR+0);
        if (!Test_ACK())
        {
                return(0);
        }

        I2C_send_byte(ADDR); //从哪个存储单元读取数据,例如AT24C02的话,有256个字节存储单元(256*8=2048位。)ADDR可以是0-255之间的数。
        //如果是PCF8591的话,ADDR就是控制字,控制字假如为0000 0010.则读取通道2上的模拟量转化为的数字量。
        Master_ACK(0);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device_ADDR+1); //发送一字节从机地址,且方向为1,为写

        if (!Test_ACK())
        {
                return(0);
        }
        DATA = I2C_read_byte();

        Master_ACK(0);
        I2C_Stop();
        return(DATA);
}

/*5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5us()
{
        _nop_();
}
/*1Ms延时*/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这是一个简单一点的程序,以后看情况加其他波形和波形按键选择。PCF8591是8位DA输出。Vref接的+5V。希望在这里得到大家的指正,同时欢迎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proteus仿真图

proteus仿真图

正弦波形图

正弦波形图

网友A(2018-07-02):
那个数码管模块是不需要的。。可以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