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子秤(程序,proteus仿真,原理图都有)

楼主(2018-07-02):
1.将程序下载进去后,第一行显示RMB/kg: (计价数据)第二行显示m:(重量)K  P:(价格)¥
2.仿真图是利用四个电位器模拟称重传感器的四个电阻应变式电阻,通过调节这四个电位器的大小可以测量物体的重量,但是程序有个漏洞就是调节电位器的大小不能及时的反应物体的重量,需要按下ENTER键才能检测物体的重量,此程序还待优化
3.通过按键可以设定物品的计价,程序中设计的每千克多少钱,程序只支持设定整数价格(小数价格朋友可以自己适当修改下即可),当设定好价格后按下ENTER键即可显示物品的重量及价格,如果还要设定其他的价格,则需要按下CLEAR清除按键再设定即可。
4.此电子秤最大称重为5KG,计价总和最大为999.99。
5.此设计还可以添加语音录放模块,实现智能化报价
6.电子秤LCD上显示的重量值是电阻应变器电桥的对边电压,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电压值反应称重的重量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uint8 num[]="0123456789";
uint8 d1[]="RMB/kg: ";
uint16 ad[5],m[5];
uint8 kn=10;
uint8 keynum[3];
uint16 pric=0;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wrc(uint8 c)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
    e=0;
}
void wrd(uint8 dat)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
    e=0;
    rs=0;
}
void init()
{
    delay(1000);
    wrc(0x38);
    wrc(0x38);
    wrc(0x38);
    wrc(0x06);
    wrc(0x0c);
    wrc(0x01);
}
void iicinit()
{
    sda=1;
    scl=1;
}
void iicstart()
{
    sda=1;
    scl=1;
    delay(10);
    sda=0;
    delay(10);
    scl=0;
    delay(10);
}
void iicstop()
{
    sda=0;
    scl=1;
    delay(10);
    sda=1;
    delay(10);
    sda=0;
    delay(10);
}
void ack()
{
    sda=1;
    scl=0;
    delay(2);
    sda=0;
    delay(2);
    scl=1;
    delay(10);
    scl=0;
    delay(2);
    sda=1;
    delay(5);
}
void noack()
{
    sda=0;
    scl=0;
    delay(2);
    sda=1;
    delay(2);
    scl=1;
    delay(10);
    scl=0;
    delay(2);
    sda=0;
    delay(5);
}

void iicwrbyte(uint8 dat)
{
    uint8 i;
    scl=0;
    for(i=0;i<8;i++)
    {
        if(dat&0x80)
        {
            sda=1;
        }
        else
        {
            sda=0;
        }
        dat<<=1;
        scl=1;
        delay(10);
        scl=0;
        delay(10);
    }
    sda=1;
    delay(10);
}

uint8 iicread()
{
    uint8 i,dat;
    scl=0;
    sda=1;
    for(i=0;i<8;i++)
    {
        dat<<=1;
        if(sda==1)
        {
            dat|=0x01;
        }
        scl=1;
        delay(10);
        scl=0;
        delay(10);
    }
    return     dat;
}

void pcf8591wrbyte(uint8 channel)
{
    iicinit();
    iicstart();
    iicwrbyte(0x90);       //pcf8591写数据  1001 A2A1A0 R/W
    ack();
    iicwrbyte(channel|0x70);   //通过打开通道channelX,模拟输出使能打开
    noack();
    iicstop();
}
uint8 pcf8591read()
{
    uint8 dat;
    iicinit();
    iicstart();
    iicwrbyte(0x90);
    ack();
    iicstart();
    iicwrbyte(0x91);     //    pcf8591读数据  1001 A2A1A0 R/W
    ack();
    dat=iicread();
    noack();
    iicstop();
    return dat;
}

void pcf8591dac(uint8 value)       //DA转换
{
    iicinit();
    iicstart();
    iicwrbyte(0x90);
    ack();
    iicwrbyte(0x70);        //不需要打开通道channelX,模拟输出使能打开
    ack();
    iicwrbyte(value);
    noack();
    iicstop();
}
uint8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uint8 h,l,value;
    P1=0x0f;
    h=P1&0x0f;
    if(h!=0x0f)
    {
        delay(1);
        if(h!=0x0f)
        {
            h=P1&0x0f;
            l=P1|0xf0;
            P1=l;
            l=P1&0xf0;
            h=P1&0x0f;
            value=h+l;
        }
        return value;
    }
}
void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uint8 key;
    key=keyscan();
    switch(key)
    {
        case 0xee: kn=0;break;
        case 0xde: kn=1;break;
        case 0xbe: kn=2;break;
        case 0x7e: kn=3;break;
        case 0xed: kn=4;break;
        case 0xdd: kn=5;break;
        case 0xbd: kn=6;break;
        case 0x7d: kn=7;break;
        case 0xeb: kn=8;break;
        case 0xdb: kn=9;break;
        case 0xbb: break;
        case 0x7b: break;
        case 0xe7: kn=12;break; //小数点按下标志位
        case 0xd7: kn=11;break; //计价确认按键标志
        case 0xb7: kn=13;break; //clear,清空计价输入
        case 0x77: break;
        default :  break;
    }
}
void datapros()
{
    uint8 i,count=0;
    do                       //将按键值保存在数组keynum中
    {
        P1=0x0f;
        if(P1!=0x0f)
        {
            keypros();
            P1=0x0f;
            while(P1!=0x0f);//等待按键松开
            if(kn>=0&&kn<=9)
            {
                keynum[count]=kn;
                wrc(0x0b+count+0x80);  //移位显示
                wrd(keynum[count]+0x30);
                count++;
            }
            if(kn==13)      //清除按键计价数
            {
                wrc(0x01);//清屏处理
                pric=0;
            }
            if(kn==11)     //当计价确认按键按下时候退出循环
            {
                goto xian;
            }
        }
    }
    while(count<=2);
    if(count>=2)
    {
        goto xian;
    }
    xian:    for(i=0;i<count;i++)
    {
        pric=pric*10+keynum[ i];
        if(i==count)count=0;//当进行一次转换后清空计数器的值
    }
}
void display()
{
    float v;
    uint8 i;
    uint16 price;
    pcf8591wrbyte(0);      //电位器转换
    ad[0]=pcf8591read();    //读取第一次之前的那次数据
    delay(10);
    v=ad[0]*0.01953;//将电位器的数据转换成电压值
    v=v*100;//取2位有效数值
    ad[0]=v;
    price=ad[0]*pric;     //每千克多少钱如果我们定义每千克2元那么就可以乘以2,如果为其他我们可以乘以其他数,最大定义的价格是200元每千克
    wrc(0x00+0x80);
    for(i=0;i<8;i++)
    {
        wrd(d1[i ]);
    }
    wrc(0x40+0x80);
    wrd('m');
    wrd(':');
    wrd(num[ad[0]/100]);
    wrd('.');
    wrd(num[ad[0]%100/10]);
    wrd(num[ad[0]%100%10]);
//    wrd(num[ad[0]%1000%100%10]);
    wrd('K');
//    wrd('G');
    ad[4]=ad[0];
    pcf8591dac(ad[4]/2);//将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由pcf8591的AOUT输出

    wrd(' ');
    wrd('P');
    wrd(':');
    wrd(num[price/10000]);//为什么是除以10000,本来不计价的话是除以100,但是计价最大可以使百位数,所以除以的数也得乘以100

    wrd(num[price%10000/1000]);

    wrd(num[price%10000%1000/100]);
    wrd('.');
    if((price%10000%1000%100%10)>=5)  //进价,四舍五入法
        wrd(num[(price%10000%1000%100/10)+1]);
    else
        wrd(num[price%10000%1000%100/10]);
    wrd('$');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
        datapros();
    }
}

基于单片机设计的数字电子秤(程序,proteus仿真,

网友A(2018-11-19):
如何提高称重上限呢

网友B(2019-03-11):
源程序用什么打开,我用proteus打不开

网友C:
漂亮,很好的程序

网友D:
仿真图用Proteus打不开,它们是PDSBAK、PDSPRJ和WORKSPACE文件,请问有人知道这些文件用什么打开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仿真图用Proteus打不开,它们是PDSBAK、PDSPRJ和WORKSPACE文件,请问有人知道这些文件用什么打开吗

加一  求程序电路   仿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加一  求程序电路   仿真

你要下载Proteus8.0才打得开

网友F(2019-06-13):
没有仿真电路

网友G(2019-10-16):
谢谢大佬分享,东西很有用,帮助很大

网友H(2020-03-31):
请问 我用PROTEUS8.9打开,为什么打不开?要闪退出来?

网友I:
资料很好,感谢楼主,感谢网站!

网友J(2020-05-11):
您好,想请教一下程序设计里面有很多的程序,用哪一个?才学,不是太懂

网友K:
原理图在哪啊

网友L:
好像要啊

网友M(2020-06-28):
引用 网友B:
源程序用什么打开,我用proteus打不开

keil试试

网友N:
怎么实现重置复位并且让他重新计算

网友O(2020-11-19):
用keil打不开源程序

网友P:
这个程序有用到实物?感觉做电子称要另外的技能(技巧)

网友Q(2020-12-25):
谢谢楼主,代码都没问题,可以直接在Proteus上运行,很棒的设计

网友R(2023-05-18):
引用 网友B:
源程序用什么打开,我用proteus打不开

Keil uVision4

网友S(2024-12-18):
电子秤怎么实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