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八路抢答器仿真设计

楼主(2018-07-02):
首先,裁判在右方按下开始按钮,蜂鸣器响起,抢答开始,初始时间为20s,若1-8位选手按下按钮,即抢答成功,由显示屏显示该选手号码,如果超过时间(20s)没人认抢答,则时间重置为20s,并此题作废,答题结束后,按下重置按钮,这时时间重置,下次抢答开始。
创新功能(*)在没有按下开始键时,按下修改时间按钮,则时间会减少1s,由于默认时间为20s,所以这个功能可以实现20s内时间的调整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x 20
u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sbit d1=P2^4;
sbit d2=P2^5;
sbit x1=P2^6;
sbit x2=P2^7;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sbit zk1=P2^0;
sbit zk2=P2^1;

sbit buz=P2^2;

uchar d_num,cnt;
uchar x_flag;
void jianpan();
void init(void)
{
   TMOD=0X01;
   TL0=0XB0;
   TH0=0X3C;
//   TR0=1;
   ET0=1;
   EA=1;
   d_num=max;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
{
        d1=0;         //位选端;
        P0=tab[d_num/10];//显示倒计时
        delay(5);
        d1=1;

        d2=0;
        P0=tab[d_num%10];
        delay(5);
        d2=1;

        x1=0;        //位选端
        P0=tab[x_flag/10];//显示选手号
        delay(5);
        x1=1;

        x2=0;
        P0=tab[x_flag%10];
        delay(5);
        x2=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jianpan();
          display();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L0=0XB0; //重装初值
   TH0=0X3C;
   cnt++;
   if(cnt==20)//1 秒时间到
    {
       cnt=0;//计数清零
           d_num--;
           if(d_num==0)
          {
             d_num=max;

             TR0=0;        //关闭所有操作
                 }
           buz=0;
           delay(20);
           buz=1;

     }
}
void jianpan()

{             if(zk1==0&&x_flag==0)
                {
                         delay(5);
                         x_flag=0;

                         TR0=1;

                }
                if(zk2==0&&TR0==0)
                {
                         delay(5);
                         if(zk2==0&&TR0==0)
                         {
                                 if(x_flag==0)
                                 {
                                   d_num--;                                //设置倒计时
                                   buz=0;
                                   delay(20);
                                    buz=1;  }

                                 if(d_num==5)
                                 d_num=max;

                                 if(x_flag!=0) //选手显示清零
                                 {
                                 x_flag=0;
                                 d_num=max;
                                 TR0=0;
                                   buz=0;
                                   delay(20);
                                    buz=1;
                                      }

                                 while(!zk2)
                                 display();
                         }
                }

            if(k1==0&&TR0==1)
                {
                         delay(5);
                         if(k1==0&&TR0==1)
                         {
                           x_flag=1;

                            TR0=0;
                                  }
                }

                if(k2==0&&TR0==1)
                {
                         delay(5);
                         if(k2==0&&TR0==1)
                         {x_flag=2;TR0=0;}

                }

                if(k3==0&&TR0==1)
                {
                         delay(5);
                         if(k3==0&&TR0==1)
                         {x_flag=3;TR0=0;}
                         while(!k3)
                         display();
                }

                if(k4==0&&TR0==1)
                {
                          delay(5);
                         if(k4==0&&TR0==1)
                         {x_flag=4;TR0=0;}

                }
                if(k5==0&&TR0==1)
                {
                         delay(5);
                         if(k5==0&&TR0==1)
                         {x_flag=5;TR0=0;}

                }

……………………

网友A(2019-03-18):
图片解释的十分清楚  对应程序能看懂每一步需要做什么  赞一个

网友B:
有没有无线的

网友C(2019-11-27):
这个程序不错,弄得有始有终

网友D:
程序用keil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网友E(2020-06-15):
这个程序是51单片机吗,atm89c51系列吗

网友F:
很喜欢,收藏下来,学习

网友G(2020-11-16):
显示那,两个数码管和单片机的连接有点看不懂,能说说吗

网友H:
可以,很强了

网友I:
楼主可不可以将线路图中的器件关键词发一下,有些器件找不到(菜鸟不懂)

网友J:
图片解释的十分清楚,对我的学习很有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K:
写得很好,谢谢楼主分享。收藏了

网友L:
2019-3-18 11:30 图片解释的十分清楚  对应程序能看懂每一步需要做什么  赞一个

网友M:
为什么蜂鸣器不响嘞

网友N(2021-12-22):
程序挺好,要是有注释就更好了

网友N:
要是有注释就更好了

网友O(2022-04-15):
非常详细地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