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用protuse仿真串口接收不到信息

楼主(2018-07-02):
具体是用串口不间断发送ASCII  回车(CR)  换行(LF)  数字  数字 数字  小数点 数字 数字
  但是仿真时接收不到

#include <iom32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R 0x0D
#define LF 0x0A
#define H_Bit(val, bitn)  (val |=(1<<(bitn))) // bitn位置1
#define L_Bit(val, bitn)  (val&=~(1<<(bitn))) // bitn位置0
#define G_Bit(val, bitn)  (val &(1<<(bitn)) ) //取bitn的值
#define time_bps()  {while(!flag_bps);flag_bps=0;}  //波特率延时
uchar bit_c=0;                                           //数码管位选
uchar bit_data[3];                                        //数码管(四)显示数据
uchar Dp_flag_L=0;                       //精确0.01小数点
uchar Dp_flag_H=0;                       //精确0.1小数点
uchar Dp_flag_D=0;                       //调试功能小数点
uchar Dp_flag=0;                     //数码管小数点总标志位

uint counter=0;
uint counter_2ms=0;
uint counter_20ms=0;
int k=0;
uchar const show[]={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80,0x00,0x3F,0x06,
                                        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80,
                  //  C    H
                                        0x39,0x76                                           };//对应ACSII码

volatile uchar RXD_Data[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用于接收长度为8的数据
volatile uchar RUDR; //接收数据暂存
volatile uchar z=0;                             //接收探头信息计位
uchar TUDR=0;              //模拟IO发送数据缓存区  //UDR
volatile uchar flag_bps=0;       //104us标志位
#define MK_RXD PINA1  //   模拟RXD
#define MK_TXD PIND3  //   模拟TXD

/*************************/
uchar IO_UART_RXD(void) //接收
{
  uchar i=0x00;
  uchar RUDR=0x00;
  while(G_Bit(PORTA,MK_RXD));
  time_bps();     //延时104US
  while(i<8)
  {
    RUDR>>=1;
    if(G_Bit(PORTA,MK_RXD))
      {
        RUDR|=0x80;
      }
      i++;
      time_bps();
  }
     while(!G_Bit(PORTA,MK_RXD));//接收完8位信息
         time_bps();
return RUDR;
}
void rx_com(uchar IO_UART_RXD)
{
  if(IO_UART_RXD==0x0D||IO_UART_RXD==0x0A||k>0) //接收的信息是否为回车或者换行,是则置零
         {
           k++;
     if(IO_UART_RXD>=0x30&&IO_UART_RXD<=0x39||IO_UART_RXD==0x2E)
            {
                  RXD_Data[z]=IO_UART_RXD;
              z++;
                  if(z=9)
                        {
                          z=0;
                          k=0;
                        }
                 }
          }
}
void IO_UART_TXD(uchar TXD_Data)    //发送
{
  uchar j;
  uchar TUDR;   //发送缓冲寄存器
  TUDR=TXD_Data;
  L_Bit(PORTD,MK_TXD);//发送起始位START
  time_bps();
  while(j<8)
   {
     if(TUDR & 0x01)    //取0x01位的值,先发送低位
       {
             H_Bit(TUDR,MK_TXD);
           }
     else
       {
            L_Bit(TUDR,MK_TXD);
           }
     TUDR>>=1;
     j++;
           time_bps();
   }
  H_Bit(PORTD,MK_TXD);//发送STOP信号
  time_bps();
}
void LED_bit()
{
        bit_c++;
        bit_c &= 0x03;                     //0000 0011
        PORTC &= ~0xFF;                                 //0000 0000
        switch(bit_c)
        {
                case 0x00:
                                        PORTB&=0xF0;                           //1
                        PORTB|=0x07;         //0000 0111
                break;
                case 0x01:
                                                PORTB&=0xF0;                                                   //2
                        PORTB|=0x0B;         //0000 1011
                break;
                case 0x02:
                                                PORTB&=0xF0;                                                  //3
                        PORTB|=0x0D;         //0000 1101
                break;
                case 0x03:
                                                PORTB&=0xF0;                                              //4
                        PORTB|=0x0E;         //0000 1110
                break;
                default:
                                break;
        }
        PORTC = show[bit_data[bit_c]];
        if(!Dp_flag)
        {
               if((Dp_flag_D==1)&&(bit_c==0x03))                    //4
                                    PORTC |= 0x80;
                   else if((Dp_flag_L==1)&&(bit_c==0x02))              //3
                                             PORTC |= 0x80;
                        else if((Dp_flag_H==1)&&(bit_c==0x01))             //2
                                                  PORTC |= 0x80;
                             else   PORTC &= ~0x80;
        }
}
void Display()    //显示接收信息
{
  Dp_flag=1;      //小数点标志位开
  if(RXD_Data[0])  //显示百位,精确0.1  //j=0,1,2,3,4,5分别为百位十位个位
                                           //小数点 0.1位 0.01位
  {  Dp_flag_H=1;
     bit_data[0]=RXD_Data[0];
     bit_data[1]=RXD_Data[1];
         bit_data[2]=RXD_Data[2];
         bit_data[3]=RXD_Data[4];
   }
   else                 //显示十位,精确0.01
   {
     Dp_flag_L=1;
     bit_data[0]=RXD_Data[1];
         bit_data[1]=RXD_Data[2];
         bit_data[2]=RXD_Data[4];
         bit_data[3]=RXD_Data[5];
   }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 PORTA口初始化
     DDRA  = 0xC1;      //1100 0000 指示灯 置位输出    MK_RXD PA1=0
     PORTB = 0xFF;      // PORTB口初始化
     DDRB  = 0xFF;       //1111 1111
     PORTC = 0x00;          //PORTC口初始化
     DDRC  = 0xFF;           //11111111  数码管 置位输出
     PORTD = 0x04;          // 0000 0100  PORTD口初始化
     DDRD  = 0xBA;           //1011 1010   //MK_TXD PD3=1/声光报警 PD4=1
}

void timer0_init(void)  //定时器0
{
   TCCR0 = 0x00;
   TCNT0 = 0x98;
   TCCR0 = 0x02;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port_init();
timer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1;
SEI();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asm("cli")      //关全局中断
  TCNT0=0x98;
  #asm("sei")   //开全局中断
  flag_bps=1; // 波特率计时标志位
   if(++counter_2ms>=20)  //每2ms刷新一次数码管
     {
      LED_bit();
       counter_2ms=0;
       counter_20ms++;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网友A:
串口中断打开没,还有全局中断

网友B:
串口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中断打开没,还有全局中断

模拟串口还有串口中断?

网友C:
串口想要收到数据是要串口中断的,其次看一下你的引脚有没有串口的功能,再看一下是不是复用,又没有选择使用串口功能,tx,rx有没有反接,常见问题大概就这些,还有波特率,中断的校验,是不是校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想要收到数据是要串口中断的,其次看一下你的引脚有没有串口的功能,再看一下是不是复用,又没有选择使 ...

哥,请了解下啥叫模拟串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