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ea128的电磁式智能小车

楼主:
#include  "includefile.h"

/**********全局变量定义********/
int32 LeftDead = 0;
int32 RighDead = 0;
float Ratio_Encoder_Left = 207/(1175*0.02);// 左轮速度=counter*左轮周长(mm)/(左轮转一圈对应的脉冲数*程序周期)
float Ratio_Encoder_Righ = 207/(1175*0.02);// 右轮速度=counter*右轮周长(mm)/(右轮转一圈对应的脉冲数*程序周期)
float g_fRealSpeed = 0;                                //真实速度
float g_fLeftRealSpeed;
float g_fRighRealSpeed;
float g_fSpeedFilter = 0;                        //阶梯滤波速度
float g_fExpectSpeed = 2800;                //期望速度
float g_fSpeedError;                                //速度偏差
float g_fSpeedErrorTemp[5] = {0};
float fSpeedErrorInteg = 0;
int32 g_nLeftpulse = 0,g_nRighpulse = 0;
float g_PWMOut;
int32 g_nLeftPWM, g_nRighPWM;
//速度控制
float g_speedControl_P = 320;                //速度P
float g_speedControl_I = 100;                //速度I
float g_fSpeedControlOut = 0;                //速度输出

/**
* @file                PWM输出
* @date                2018
*/
void PWMOut(void)
{
        int32 nLeftPWM = 0, nRighPWM = 0;

        if(Flag_Speed == OFF)                g_fSpeedControlOut = 0;                //如果Flag_Speed == OFF                不输出速度
        if(Flag_Direction == OFF)        g_fDirectionControlOut = 0;        //如果Flag_Direction == OFF 不输出方向

        g_nLeftPWM = (int32)(g_fSpeedControlOut - g_fDirectionControlOut);
        g_nRighPWM = (int32)(g_fSpeedControlOut + g_fDirectionControlOut);

//        g_nLeftPWM = g_nLeftPWM*1.05;//电机差异补偿
//        g_nRighPWM = g_nRighPWM;

        if(Flag_Stop == OFF)                                                                         //如果Flag_Stop == OFF电机输出0
        {
                  g_nLeftPWM = 0;g_nRighPWM = 0;
        }

          if(g_nLeftPWM < 0)
        {
                nLeftPWM = LeftDead - g_nLeftPWM;
                nLeftPWM = (nLeftPWM > 900? 900: nLeftPWM);
                ftm_pwm_duty(ftm2, ftm_ch2, nLeftPWM);
                ftm_pwm_duty(ftm2, ftm_ch3, 0);
        }
        else
        {
                nLeftPWM = LeftDead + g_nLeftPWM;
                nLeftPWM = (nLeftPWM > 900? 900: nLeftPWM);
                ftm_pwm_duty(ftm2, ftm_ch2, 0);
                ftm_pwm_duty(ftm2, ftm_ch3, nLeftPWM);
        }

        if(g_nRighPWM < 0)
        {
                nRighPWM = RighDead - g_nRighPWM;
                nRighPWM = (nRighPWM > 900? 900: nRighPWM);
                ftm_pwm_duty(ftm2, ftm_ch4, 0);
                ftm_pwm_duty(ftm2, ftm_ch5, nRighPWM);
        }
        else
        {
                nRighPWM = RighDead + g_nRighPWM;
                nRighPWM = (nRighPWM > 900? 900: nRighPWM);
                ftm_pwm_duty(ftm2, ftm_ch4, nRighPWM);
                ftm_pwm_duty(ftm2, ftm_ch5, 0);
        }
}

/**
* @file                计算速度偏差
* @note              产生全局变量g_fSpeedError
* @date                2017
*/
void CalSpeedError(void)
{
        static float fSpeedOld = 0, fSpeedNew = 0;

        g_nLeftpulse = (gpio_get(Coder_dir_left) ==1?ftm_count_get(ftm0):-ftm_count_get(ftm0));//读取左轮脉冲
        ftm_count_clean(ftm0);
        g_nRighpulse = (gpio_get(Coder_dir_right)==0?ftm_count_get(ftm1):-ftm_count_get(ftm1));//读取右轮脉冲
        ftm_count_clean(ftm1);

        g_fLeftRealSpeed = g_nLeftpulse*Ratio_Encoder_Left;
        g_fLeftRealSpeed = (g_fLeftRealSpeed>3400?3400:g_fLeftRealSpeed);                //滤左编码器的噪声
        g_fRighRealSpeed = g_nRighpulse*Ratio_Encoder_Righ;
        g_fRighRealSpeed = (g_fRighRealSpeed>3400?3400:g_fRighRealSpeed);                //滤右编码器的噪声

        g_fRealSpeed = (g_fLeftRealSpeed + g_fRighRealSpeed)*0.5;                                //真实速度

        //速度采集梯度平滑,每次采集最大变化200
        fSpeedOld = g_fSpeedFilter;
        fSpeedNew = g_fRealSpeed;

        if(fSpeedNew>=fSpeedOld)
                g_fSpeedFilter = ((fSpeedNew-fSpeedOld)>300?(fSpeedOld+300):fSpeedNew);
        else
                g_fSpeedFilter = ((fSpeedNew-fSpeedOld)<-300?(fSpeedOld-300):fSpeedNew);

        //flash中参数
//        g_fExpectSpeed = float05;  //2800

        g_fSpeedError =  g_fExpectSpeed - g_fSpeedFilter;
        g_fSpeedErrorTemp[4] = g_fSpeedErrorTemp[3];
        g_fSpeedErrorTemp[3] = g_fSpeedErrorTemp[2];
        g_fSpeedErrorTemp[2] = g_fSpeedErrorTemp[1];
        g_fSpeedErrorTemp[1] = g_fSpeedErrorTemp[0];
        g_fSpeedErrorTemp[0] = g_fSpeedError;

}

/**
* @file                速度控制
* @note              速度梯度平滑
* @date                2017
*/
void SpeedControl(void)
{
        int8 index=1;

        CalSpeedError();        //计算速度偏差
        g_fSpeedError = (g_fSpeedError>800?800:g_fSpeedError);//速度偏差限幅
        //flash中参数
//        g_speedControl_P = float06;        //320
//        g_speedControl_I = float07;        //100

        //积分分离
        if((g_fSpeedError<=300)&&(g_fSpeedError>=-300))
        index=1;
        else
        index=0;
        fSpeedErrorInteg = index *float08 * g_fSpeedError * 0.00001;

        if(Flag_Stop==OFF|Flag_Speed==OFF)
        {
                fSpeedErrorInteg = 0;        //停车积分清零
        }
        //fSpeedErrorInteg = (fSpeedErrorInteg < 0.0? 0.0: fSpeedErrorInteg);//积分下限
        //fSpeedErrorInteg = (fSpeedErrorInteg > 400.0? 400.0: fSpeedErrorInteg);//积分上限
        //速度控制算法(增量式PI)
        g_fSpeedControlOut += g_speedControl_P*0.005*(g_fSpeedErrorTemp[0]-g_fSpeedErrorTemp[1]) + fSpeedErrorInteg;
        g_fSpeedControlOut = (g_fSpeedControlOut>=6000?6000:g_fSpeedControlOut);

}

网友A(2018-07-02):
供大家学习参考

网友B:
比赛可以用吗

网友C(2019-12-08):
感谢!!不过还是有些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