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需要深入的学习吗?我所在的环境都是浅学51,深入32

楼主(2018-07-02):
我所在的环境都是浅学51,深入32,请问51需不需要深入学呢

网友A:
如果0基础,可以花一两个月时间深入学一下,主要是锻炼编程思维。

网友B:
初学可简单了解51,深入32即可。因为51能做的,32肯定能做。

网友C:
可以考虑深入的学习指令(汇编)、架构,因为51的结构相对简单,用来学编译原理很合适,编译原理对以后的开发有帮助

网友D:
选择一个学精了就行

网友E:
首先要看你的需要了,但51再怎么浅学也要用它做一到两个项目。这样你才能对单片机的寄存器原理有一些了解,更有助于你学32.所以,如果,你要51做了两个项目了,了解了,也可以转入32了

网友F:
看实际需要把

网友G:
stm32更高级,32位的,而且编程可以用寄存器,但更可以用官方提供的库函数,比较方便

网友H:
选择一个主公

网友I:
个人建议先选51单片机,在学习stm32,由浅到深

网友J:
看你的专业需不需要啦,但最好还是要掌握一些。

网友K:
不太需要  大致了解51原理可以有助于学习32

网友L:
51属于入门级的,掌握扎实了就去学32吧

网友M:
看你个人选择吧。如果你以后会使用stm32,那么无疑你用51打下基础,直接去学stm32会比较好。毕竟你以后主要用stm32嘛。那么我认为用51打下基础,是能够利用51设计出一个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系统,最好能做出实物。这里面就不仅仅是51单片机的时了,各种外设的学习,PCB的设计,实物的调试都在里面。
然后我个人的话,学51的时候做了两个实物,一个是位置闭环控制系统,一个是红外遥控+串口屏+电机积分分离调速系统。感觉我学得还是比较深入的,然后就没学stm32,直接学别的去了,但是学51的过程中顺带学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网友N:
51是基础,STM较为深入,可以先从基础学起,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