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钟仿真

楼主:
数字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teble[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包含数码位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断码
unsigned char shijian[6]={0,0,0,0,0,0};//时间显示
unsigned char shijian2[6]={0,0,0,0,0,0};//星期显示
unsigned char nyr[6]={0,0,0,0,0,0};        //年月日显示
unsigned char nyr1[6]={0,0,0,0,0,0};
void zh();        //状态函数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void week();//星期显示
void miaobiao();//秒表显示
unsigned char keysc();//按键模块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 //延迟函数
unsigned char  hour,sec,minute;//定义小时,分钟,秒
unsigned char  day=22,month=05,year=18;        //定义day month ,year
unsigned char  i,w,year1,j,se,fe,mi;        //定义i,w,year1,j,se,fe,mi.
sbit k1=P1^4;//按键k1=P1.0;
sbit k2=P1^1;//按键k1=P1.1;
sbit k3=P1^2; //按键k1=P1.21;
sbit k4=P1^3;//按键k1=P1.3;

unsigned char  display_state=0;

unsigned char keysc()  //按键模块
{if(!k1)                  //判断按键按下
  {mDelay(5);          //延时消抖
   if(!k1)
   while(!k1) display();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返回,因为按下时k1=0即!k1=1,display是消闪烁,一起来控制按下按键为一次的变量
   return 1;
   }
if(!k2)                 //判断按键按下
  {mDelay(5);                  //延时消抖
   if(!k2)
   while(!k2) display();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返回,因为按下时k1=0即!k1=1,display是消闪烁,一起来控制按下按键为一次的变量
   return 2;
   }
if(!k3)
  {mDelay(5);
   if(!k3)
   while(!k3) display();  //同上所示
   return 3;
   }
if(!k4)
  {mDelay(5);
  if(!k4)
   while(!k4) display();  //如上所示
  return 4;
  }
return 0;
}

void display()        //显示模块
{unsigned char k; //定义k
unsigned char y; //定义y
  unsigned char data1; //定义data1
   if(display_state==0)
   {
for(k=0;k<6;k++)          //使得k等于0到6
    {y=0x00;
         if(k==2||k==4) y=0x80;
         P2=0X00;
         data1=shijian[k];
     P0=table[data1]-y;
         P2=teble[k];
     mDelay(2);
         }
         }
   if(display_state==1)
   {
for(k=0;k<6;k++)
    {y=0x00;
         if(k==2||k==4) y=0x80;
         P2=0X00;
         data1=nyr[k];
     P0=table[data1]-y;
         P2=teble[k];
     mDelay(2);
         }
          }
        if(display_state==2)
         {for(k=0;k<6;k++)
    {y=0x00;
         if(k==2||k==4) y=0x80;
         P2=0X00;
         data1=nyr1[k];
     P0=table[data1]-y;
         P2=teble[k];
     mDelay(2);
         }
         }
                 if(display_state==3)
         {for(k=0;k<6;k++)
    {y=0x00;
         if(k==2||k==4) y=0x80;
         P2=0X00;
         data1=shijian2[k];
     P0=table[data1]-y;
         P2=teble[k];
     mDelay(2);
         }
         }
         }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
{unsigned int k;
  for(;Delay>0;Delay--)
   {for(k=0;k<54;k++);
   }
}

void t0() interrupt 1  //外部中断0
{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i++;
}

void t1()   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1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j++;

}

void zh()        //转换模块
{
if(i==100)
{ i=0;sec++;
   if(sec==60)      {sec=0;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hour++;}
   if(hour==24)     {hour=0;day++;}

   if(day==31)      {day=0;month++;}
   if(month==12)   {month=0;year++;}
   if(year==99)     {year=0;}

  if(month==1||month==5||month==7||month==8||month==10||month==12)
    if(day==31){day=0;month++;}
  if(month==3||month==4||month==6||month==9||month==11)
    if(day==30){day=0;month++;}
  if(month==12){month=0;year++;}
  if(year/4==0)if(month==2)if(day==29)
  {day=0;month++;}
  else if(month==2)if(day==28)
  {day=0;month++;}

}
if(display_state==0)

shijian[0]=sec%10;
shijian[1]=sec/10;
shijian[2]=minute%10;
shijian[3]=minute/10;
shijian[4]=hour%10;
shijian[5]=hour/10;

if(display_state==1)
nyr[0]=day%10;
nyr[1]=day/10;
nyr[2]=month%10;
nyr[3]=month/10;
nyr[4]=year%10;
nyr[5]=year/10;
if(display_state==3)
shijian2[0]=j%10;
shijian2[1]=j/10;
shijian2[2]=se%10;
shijian2[3]=se/10;
shijian2[4]=fe%10;
shijian2[5]=fe/10;

}
void week()          //星期显示模块
{if(month==1||month==2)
   {month+=12;
   year--;
   }
   year1=year+2000;
    if(month==1||month==2)  {month+=12; year1--;}
   w=(day+2*month+3*(month+1)/5+year1+year1/4-year1/100+year1/400)%7;
  nyr1[0]=w+2;
}
void miaobiao()
{ if(j==100)
    {se++;j=0;         j=0; }
   if(se==60){ fe++;se=0;

}
shijian2[0]=j%10;
shijian2[1]=j/10;
shijian2[2]=se%10;
shijian2[3]=se/10;
shijian2[4]=fe%10;
shijian2[5]=fe/1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 //定义key
  unsigned char mun=0;//定义mun
  TMOD=0X01;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TR0=1;
  EA=1;
  ET0=1;        //采用定时器0的方式0;

  TMOD=0X11;
  TH0=55536/256;
  TL0=55536%256;
  TR1=0;
  EA=1;
  ET1=1;                                      //采用定时器1的方式工作方式1

  while(1)                         //循环
  {
    week();                        //星期显示
          zh();                        //状态库
    display();           //显示模块
        miaobiao();           //秒表显示
    key=keysc();           //使得key等于按键的值
           zh();  //状态显示
    display(); //显示
  switch(key)
  {
  case 1:if(display_state==0)//如果display_state==0等于0
  {TR0=0;mun++;if(mun>3) {mun=0;TR0=1;}}//让定时器0停止工作如果mun大于3那么定时器从新开始;
   if(display_state==1)               //如果display_state==0等于1那么执行以下代码
  {TR0=0;mun++;if(mun>3) {mun=0;TR0=1;}} break;
  case 2:if(display_state==0)          //如果display_state==0等于0
  {
  if(mun==1) {sec++;    if(sec==60)           sec=00;}        //如果mun等于1,秒加加,当秒加到60的时候秒等于0
  if(mun==2)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0;}         //如果mun等于1,。分加加,当分加到60的时候分等于0
  if(mun==3) {hour++;   if(hour==24)   hour=00;}         //如果hour等于1,shi加加,当shi加到60的时候秒等于0
  }
  if(display_state==1)
  {
  if(mun==1) {day++; if(day==32)day=00;}
  if(mun==2) {month++; if(month==12) month=00;}
  if(mun==3) {year++;   if(year==99)   year=00;}
  }
  if(display_state==2)        //display_state等于2的时候
  {
  if(mun==1) {w++; if(w==7)day=01;}        //并且mun等于1的时候w++,当w等于
  }
    if(display_state==3)
……………………

新建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