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安装库文件

楼主(2018-07-02):
AD工具软件如何下载和安装库文件,我已经在官网上下载好了,不知道怎么安装。求大神相助。

网友A:
自己根据安装指导啊

网友B:
可以在网上寻找相应的库文件,然后将文件复制进librariey文件夹内,然后在AD里的库中导入该库文件

网友C:
直接打开,添加到工程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D:
有一种是在自己建的工程里,右下角有libraries,点击进入库文件管理,添加自己下载的那些库文件就可以了*(当然是添加该工程需要的库文件),

网友E:
在右下角system,点击library,install,打开你下载的库文件,安装上就好了,完成后你就可以在library中可以选择安装好的库,里面有你要的器件

网友F:
直接安装就好了

网友G:
建好工程之后,直接添加新文件,选中你下载好的库就可以了

网友H:
在AD软件中有个libraries,添加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