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0仿真图怎么保存成DSN格式的

楼主(2018-07-02):
问题如题 请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A:
不能转的!!!!!!!!!!!!!!!!!!!!

网友B:
我用的方法是打开一个老的dsn,画好再保存,新的copy到老的dsn文件当中可以

网友C:
同问,我们学校老师用的7.8版 我用的8.6版生成的他打不开,我可以打开他的dsn文件 但是只要做了修改生成的就不是dsn文件了 ,,有没有解决办法啊

网友D:
给你介绍一本Proteus仿真教材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E(2020-06-21):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方法是打开一个老的dsn,画好再保存,新的copy到老的dsn文件当中可以

具体怎么操作,急

网友F(2021-01-06):
刚从proteus7.8升级到proteus8.0。
proteus是创建工程文件,没有单独的DSN文件。
要生成单独的DSN文件只能用proteus7.8版本去画了。

网友G:
.dsn后缀文件是8.0以前版本生成的仿真工程文件,8.0及以上版本生成的是.pdsprj后缀的工程文件.
Proteus仿真软件是向下兼容的可已打开以前版本的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