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以后工作会用到吗?都说是落后的为什么学校还只教这个?

楼主(2018-07-02):
很迷茫,现在都说不用51了,可是我们学校还是教51,以后我们出去找工作会不会没有人接受呢。。。要不要自学一些其他的啊?

网友A:
学好C语言

网友B:
51是基础,学好了51,学其它的就容易,这是个入门课,如果有时间当然要学一些最新的东西,比如arm,ucos之类的

网友C:
落后?什么单片机都不会落后,各有各的用处。单片机方面,51单片机是最好入门的,学校只教基础和给你一条路,至于你以后走不走这条路那是你的选择了。

网友D:
做些小家电的8位机 还是很多51内核,但大项目 就是STM32了 ,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了。

网友E:
基础的要知道

网友F:
C学精了,可以在学其他的

网友G:
学校教的主要侧重理论,虽然51有点落后了,但是因为它出现的时间早,网上有很多它的资料,让学生可以在课后,用课上学到的理论加上网上搜到的资料,做个东西实践一番,加深理解。新的单片机由于出现时间比较短,相关教程不充足,加之电子行业发展较快,学校限于教程等问题,难以跟上脚步;加之新老单片机在原理方面相差不大,并且就学生来说,51更易学易用,新的单片机还有待时间论证。最后,在学校学好51,自己用51做些有点技术含量的东西(比如:俄罗斯方块游戏、推箱子游戏、门禁系统、计算器等),以后找单片机方面的开发工作,毫无压力。

网友H:
我们老师也是这样说的,虽然用不到多少但是确实最基础的。好好学!共勉!

网友I:
没办法  听学校的吧

网友J:
其实汇编也好玩

网友K:
51单片机是单片机的基础,学了51才会对底层的寄存器操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网友L:
学校教的51确实比较落后,都是很基础的东西,单学那点点,是不够用,但是不学又不行,学了这个其他的才学得比较顺畅,容易学。可以先学好51,再学嵌入式,ARM那些

网友M:
51是基础,学好了51,学其它的就容易

网友N:
学好一定会有用的

网友O:
C语言是基础,STM32我工作有用。

网友O:
51会了,学其他也比较好上手

网友P:
因为上手简单就像c一样,学会这个以后学别的不会很吃力,要是直接学别的学不会的,还是要先会走在会跑,沉下心来,好好学,51好好学一周就差不多,也不费时间

网友Q:
自学的话51是最基本的,工作用到的都是一些RAM单片机

网友R:
学51是简单易学,要学习单片机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先学1+1,会了后几亿几亿的加就不用教了吧

网友S:
老师估计只会这个吧。

网友T:
51单片机是基础啊。学好了这个,以后用其他的单片机好上手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