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6位数码管时钟

楼主:
C51单片机六位数码管时钟

用数码管dot分隔时分秒

用三个按键设置时间:

SET键:小时设定->分钟设定->结束设定,小时设定状态时表示小时的两位数码管闪烁,分钟设定时表示分钟的两位数码管闪烁

CHANGE键:在小时设定状态和分钟设定状态改变数值

SET S键:秒置零

C语言代码:

//main.c

#include <REGX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define KEY P2

#define KEYMASK   0x07

sbit LE1 = P2^6;  //定义位控口

sbit LE2 = P2^7;  //定义段控口

UCHAR KeyPressDown = 0x00;

UCHAR KeyRelease = 0x00;

UCHAR LastKey = 0x00;

UCHAR MODE ;

extern UCHAR HH;

extern UCHAR MM;

extern UCHAR SS;

extern bit T_CYCLE  ;

extern void T0_Init(void);        //初始化定时器,函数定义在Timer.c

UCHAR code NUM[]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t) //延时t时钟周期

{

        while (t--)        ;

}

void H_Increase(void)        //小时增1

{

        if(HH<23) HH++;

        else

        {

                HH = 0;

        }

}

void M_Increase(void)  //分钟增1

{

        if(MM<59) MM++;

        else

        {

                MM = 0;

                H_Increase();

        }

}

void S_Increase(void)  //秒增1

{

        if(SS<59) SS++;

        else

        {

                SS = 0;

                M_Increase();

        }

}

void display(UCHAR SEG,UCHAR Digi) //显示一位数码管,SEG = 0-9数字,Digi = 第0-6位

{

        LE2 = 1;

        P0 = (0x01<<Digi) ;

        LE2 = 0;

        P0 = 0x00;

        LE1 = 1;

        P0 = NUM[SEG];

        if (Digi==1||Digi==3) P0 &= 0x7f        ;  //显示分隔符

        delay(50);

        P0 = 0xff;

        LE1 = 0;

}

void main(void)

{

    P0 = 0xff;

    LE1 = 0;

    LE2 = 0;

        T0_Init();

    while(1)

        {

                if(MODE != 1 || T_CYCLE)

                {

                        display(HH/10,0);  //显示小时十位数

                        display(HH%10,1);  //显示小时个位数

                }

                if(MODE != 2  || T_CYCLE)

                {

                        display(MM/10,2);  //显示分钟十位数

                        display(MM%10,3);  //显示分钟个位数

                }

                display(SS/10,4);  //显示秒十位数

                display(SS%10,5);  //显示秒个位数

        }

}

void key_Process(void)                 //按键处理程序

{

    UCHAR CurrKey;

    KEY |= KEYMASK;  //将按键对应的IO设置为输入状态

    CurrKey = (~KEY) & KEYMASK;

    KeyPressDown = (~LastKey) & CurrKey;

    KeyRelease = LastKey & (~CurrKey);

    LastKey = CurrKey;

        switch(KeyRelease)

        {

                case 1:

                         if(MODE == 2) MODE = 0;

                         else MODE ++;

                         break;

                case 2:

                         if(MODE == 1) H_Increase() ;

                         if(MODE == 2) M_Increase() ;

                         break;

                case 4:

                         SS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Timer#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UCHAR HH = 14;         //小时初始值
UCHAR MM = 2;         //分钟初始值
UCHAR SS = 55;         //秒初始值
UINT u_10ms  = 0; //10ms计数
bit T_CYCLE = 0;
extern void key_Process(void);
extern void S_Increase(void);

void T0_Init(void)
{
        TMOD &= 0xf0;
        TMOD |= 0x01;
        //定时器赋初始值,定时时间为10ms。
        TH0 = 0xd8;
        TL0 = 0xf0;
        TR0 = 1;
        IE = 0x82;

}

void T0_INTSrv(void) interrupt 1
{
        //定时器重新开始计时。
        TH0 = 0xd8;
        TL0 = 0xf0;
        u_10ms ++;
        if (u_10ms%20==0)        // 200 ms
        {
                T_CYCLE = !        T_CYCLE; //闪烁循环
        }
        if (u_10ms>99)        // 1000 ms = 1 second
        {
                u_10ms = 0;
                S_Increase();
        }
        key_Process();        //SET按键处理
}

网友A(2018-07-03):
单片机直接扫描数码管可能出现字符闪烁,亮度不均匀的现象。可以用74HC595让数码管静态显示。
单片机直接中断计时可能出现走时不准,断电时间丢失的现象。可以用DS1302时钟芯片。

网友B:
一个单片机做一个时钟诸存多得很还加二个74H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