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51单片机RS232源码历程

楼主(2018-07-03):
新手可下载学习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uid[9];
void main(void)
{
        SCON = 0X50;
        PCON = 0X00;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T1 = 1;
        ES = 1;
        EA = 1;
        while(1);
        /*{
                if(RI)
                        RI = 0;
        } */
}

void comm() interrupt 4
{
        /*//ES = 0;
        if(RI)
        {
                RI = 0;
                uid[i] = SBUF;
                i++;
                SBUF = uid[i-1];
                if(i == 10)
                {
                        i = 0;
                }

        }
        if(TI)
        {

                TI = 0;
        }
        //ES = 1; */

        unsigned char  j;
        //ES = 0;
        if(RI == 1)
        {
                RI = 0;

                uid[i] = SBUF;
                i++;
                if(i == 9)
                {
                        i = 0;
                        j = uid[1]+uid[2]+uid[3]+uid[4]+uid[5]+uid[6];
                        if(uid[0] == 0x0a && j == uid[7])
                        {
                                //设置终端地址
                                //if(DownloadTNuid(uid))
                                //{
                                        SBUF = 0XFF;
                                //}
                        }
                        else
                        {
                                SBUF = 0XEE;
                        }
                }
        }
        if(TI == 1)
        {
                TI = 0;
        }
        //ES = 1;

}

/*//  Module Name :  uart.c
//  CreateDate  :  2008-4-1
//  ModifData   :  2008-4-1
//  Description :  串口中断程序,发送接收到的字符,已测试通过。
//  Author      :  LuoWei
//  Version     :  YBD_V1.0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函数名称:      UART_Init()
//函数功能:      串口初始化函数,在系统时钟为11.059MHZ时,设定串口波特率为9600bit/s
//其他说明:      串口接收中断允许,发送中断禁止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A ;  //Baud:9600 fosc="11".0592MHz
ES=1;
TR1 = 1 ;   // timer 1 run
EA=1;
}

//--------------------------------------------------------------------------
//函数名称:      main(void)
//函数功能:      主函数
//其他说明:      无
//--------------------------------------------------------------------------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while(1);
}

//--------------------------------------------------------------------------
//函数名称:      Uart_SendData()
//函数功能: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其他说明:      此程序供中断调用
//--------------------------------------------------------------------------

void Uart_SendData(uchar dat)
{
SBUF=dat;  //写SBUF,开始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
  TI= 0;   //清发送标志位
}

//--------------------------------------------------------------------------
//函数名称:      INT_UartRcv()
//函数功能: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其他说明:      无
//--------------------------------------------------------------------------

void INT_UartRcv(void) interrupt 4
{
uchar Rcv= 0;
if(RI)
{
  RI= 0;     //
  Rcv = SBUF;
  Uart_SendData(Rcv);  //返回接收数据,可以改为其他函数
}

} */

网友A(2019-08-10):
那个电路图看不到了 T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