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物联网入门教程,2步把传统节能灯改为智能物联网节能灯

楼主(2018-07-03):
小编教大家用最简单的方制作一个物联网节能灯,可以用手机远程控制,实现本地自动化控制,设置定时自动化控制,小编将分几期 给大家讲解制作的过程。接下来给大家讲解实现的过程

一、准备材料

220V LED 节能灯 1个(也可以是其他灯具)
电源插头线 1段(这个主要还是给节能灯供电的)
跨阵M1物联网开关模块1个(淘宝搜索 疯狂物联)
接线端 1个
5.5MM电源母头线 1条
5v电源适配器 1个
手机 1台(不限制品牌与系统,可以上网就行)

在开始接线前,我们先初步了解一下这个跨阵M1的各个接口的说明

这个是物联网模块供电接线图

按照上图所示给跨阵M1接上5.5MM的电源母头线

拔出模块上方的黑色芯片,我们就会看到接线端子的螺丝

按照模块底部“in”位置的“+”,“-” 正负极的位置接上母头电源线

用螺丝刀拧紧接线端子上的螺丝

电源线接好后,我们需要把芯片从新安装到主板上

给物联网模块供电的母头电源线接好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把220v的插头线和 220v的节能灯也接到跨阵M1的控制端接口上

这个是接线图

按照接线图所示,我们将220V的插头线火线接到跨阵M1的公共端,

把220V节能灯的火线接在跨阵M1物联网开关的常开端处,然后把节能灯的 零线与 插头先的零线用接线端

确保接线无误后,我们插上5v电源适配器 给模块供电,我们会看到模块灯电源指示灯亮起

最后插上220v节能灯的 电源

打开手机控制端点击设备右边的按钮控制节能灯

好了传统节能灯升级成为物联网智能灯的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文还有视频版的大家可以通过下方连接去观看视频教程
下期我将会在此基础上添加触摸传感器,实现本地触摸和远程手机双控制这个 节能灯的开关,请大家关注我更新会有提醒,谢谢!

学习交流①群203847769

网友A:
欢迎交流

网友B(2018-08-26):
入门可以做这个

网友C:
成本多少?

网友D:
大佬,手机那个物联网管理平台是什么???怎么搞??小白求答

网友E(2018-10-12):
小白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F(2019-03-07):
东西型号哪里买的

网友G(2019-06-28):
你群的密码是多少?

网友H(2019-07-30):
跨阵M1物联网的固件能开源吗?

网友I(2020-02-19):
跨阵物联A1可以直接接220V

网友J(2020-12-20):
自己开发一款APP 就可以,我已经实现自己开发的APP 能够手动控制APP界面上按钮,控制灯的亮灭,还可以再APP上实现语音识别控制,依靠科大讯飞的语音SDK,进行开发

网友H(2023-08-20):
引用 网友J:
自己开发一款APP 就可以,我已经实现自己开发的APP 能够手动控制APP界面上按钮,控制灯的亮灭,还可以再APP ...

你好,是E4A编辑的吗?能否提供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