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单片机和AD7705模块采集电压

楼主(2018-07-03):
请问一下,目前用单片机做下位机和labviiew作为上位机部分,对数据进行采集。采用了AD7705模块对数据进行采集。写了程序,烧进去后在上位机上显示不了采集的电压。
请教各位大神帮#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接线定义
sbit cs   =P1^0;
sbit reset=P1^1;
sbit din  =P1^2;
sbit sck  =P1^3;
sbit dout =P1^4;
sbit ready=P1^5;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定义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10;j++);
}
void usart_init(void){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50;
}

char putchar(char c){
        SBUF=c;
        while(!TI);
        TI=0;
        return (c);
}
//通讯寄存器字节定义
enum{
        reg_com  =0x00,            //通讯寄存器
        reg_setup=0x10,                         //设置寄存器
        reg_clock=0x20,                         //时钟寄存器
        reg_data =0x30,                        //数据寄存器
        zero_ch1 =0x60,                        //ch1偏移寄存器
        full_ch1 =0x70,                        //ch1满量程寄存器
        zero_ch2 =0x61,                        //ch2偏移寄存器
        full_ch2 =0x71,                        //ch2满量程寄存器

        write  =0x00,
        read   =0x08,

        ch1=0,
        ch2=1,
        ch3=2,
        ch4=3
};

//时钟寄存器字节定义
enum{
        clk_enable =0x00,
        clk_disable=0x10,

        clk_4_9512M =0x08,
        clk_2_4576M =0x00,
        clk_1M                        =0x04,
        clk_2M                        =0x0c,

        fs_50hz                        =0x00,
        fs_60hz                        =0x01,
        fs_250hz                =0x02,
        fs_500hz                =0x04,

        zero_0        =0x00,
        zero_1        =0x80
};

//校准寄存器字节定义
enum{
        md_normal                =(0<<6),                //正常模式
        md_calibself=(1<<6),                //自校准模式
        md_calibzero=(2<<6),                //零刻度校准模式
        md_calibfull=(3<<6),                //满刻度校准模式

        gain_001=(0<<3),
        gain_002=(1<<3),
        gain_004=(2<<3),
        gain_008=(3<<3),
        gain_016=(4<<3),
        gain_032=(5<<3),
        gain_064=(6<<3),
        gain_128=(7<<3),

        bipolar =(0<<2),                        //双极型输入
        unipolar=(1<<2),                        //单机性输入

        buff_no =(0<<1),                //无输入缓冲
        buff_yes=(1<<1),                //有输入缓冲

        fsync_0=0,        //启用
        fsunc_1=1                //不启用

};

//硬件复位
void ad7705_reset(){
        reset=1;
        delayms(1);
        reset=0;
        delayms(2);
        reset=1;
        delayms(1);
}

void spi_send8bits(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int i;
        for(i=0;i<8;i++){
                if(dat&0x80)
                        din=1;
                else
                        din=0;
                sck=0;
                dat<<=1;
                _nop_();
                sck=1;
                _nop_();
        }
}

//同步spi接口的时序
void ad7705_spisync(){
        cs=0;
        spi_send8bits(0xff);
        spi_send8bits(0xff);
        spi_send8bits(0xff);
        spi_send8bits(0xff);
        cs=1;
}

//ad7705写数据
void ad7705_send1byte(unsigned char dat){
        cs=0;
        spi_send8bits(dat);
        cs=1;
}

static void ad7705_waitready(){
        unsigned long i;
        for(i=0;i<8000;i++){
                if(ready==0)
                        break;
        }
        if(i>8000){

                printf("0");

                ad7705_spisync();
                delayms(5);
        }
}

//自动校准某一通道
void ad7750_calibration(unsigned int channel){
        if(channel==1){
                ad7705_send1byte(reg_setup | write | ch1);
                ad7705_send1byte(md_calibself | gain_001 | unipolar | buff_yes | fsync_0);
                ad7705_waitready();
        }
        else if(channel==2){
                ad7705_send1byte(reg_setup | write | ch2);
                ad7705_send1byte(md_calibself | gain_001 | unipolar | buff_yes | fsync_0);
                ad7705_waitready();
        }
}

void ad7705_init(){
        ad7705_reset();
        delayms(5);
        ad7705_spisync();
        delayms(5);
        ad7705_send1byte(reg_clock | write | ch2);                                                //写通讯寄存器
        ad7705_send1byte(clk_enable | clk_4_9512M | fs_50hz);        //写时间寄存器
        ad7750_calibration(2);
        delayms(5);
}

unsigned char spi_read8bits(){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read=0;
        for(i=0;i<8;i++){
                sck=0;
                _nop_();
                read=read<<1;
                if(dout!=0)
                        read++;
                sck=1;
                _nop_();
        }
        return read;
}

static unsigned short ad7705_read2byte(){
        unsigned short read;
        cs=0;
        read=spi_read8bits();
        read<<=8;
        read+=spi_read8bits();
        cs=1;

        return read;
}

unsigned short ad7705_readvalue(unsigned int channel){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short read=0;
        for(i=0;i<2;i++){
                ad7705_waitready();
                if(channel==1)
                        ad7705_send1byte(0x38);
                else if(channel==2)
                        ad7705_send1byte(0x39);
                read=ad7705_read2byte();
        }
        return read;
}

void ad770_choosegain(unsigned int channel,unsigned int gain){
        switch(channel){
                case 1:ad7705_send1byte(reg_setup | write | ch1);break;
                case 2:ad7705_send1byte(reg_setup | write | ch2);break;
        }
        _nop_();
        switch(gain){
                case   1:ad7705_send1byte(md_calibself | gain_001 | unipolar | buff_yes | fsync_0);break;
                case   2:ad7705_send1byte(md_calibself | gain_002 | unipolar | buff_yes | fsync_0);break;
                case   4:ad7705_send1byte(md_calibself | gain_004 | unipolar | buff_yes | fsync_0);break;
                case   8:ad7705_send1byte(md_calibself | gain_008 | unipolar | buff_yes | fsync_0);break;
                case  16:ad7705_send1byte(md_calibself | gain_016 | unipolar | buff_yes | fsync_0);break;
                case  32:ad7705_send1byte(md_calibself | gain_032 | unipolar | buff_yes | fsync_0);break;
                case  64:ad7705_send1byte(md_calibself | gain_064 | unipolar | buff_yes | fsync_0);break;
                case 128:ad7705_send1byte(md_calibself | gain_128 | unipolar | buff_yes | fsync_0);break;
        }
        ad7705_waitready();
}
void main(){
        unsigned int flag,i;
        unsigned short adc;
        float value;
        usart_init();
        ad7705_init();
        ad770_choosegain(2,1);
        while(1){
                value=0;
                for(i=0;i<3;i++){
                        adc=ad7705_readvalue(2);
                        value+=(float)adc*5000/65535.0;
                }
                printf("%.3f\n",value/3);
                flag=1*((2500<value)&&(value<=5000))+2*((1250<value)&&(value<=2500))+3*((40<value)&&(value<=1250))+4*((0<value)&&(value<=40));
                switch(flag)  //定义增益选择语句
{
                        case 1:ad770_choosegain(2,1);break;
                        case 2:ad770_choosegain(2,2);break;
                        case 3:ad770_choosegain(2,4);break;
                        case 4:ad770_choosegain(2,128);break;
                }
        }
}

//对于调用函数,先声明后应用

我看一下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A:
你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