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C15W4K58S4的智能温控风扇设计的引脚接图跟程序

楼主(2018-07-03):
最近有个设计关于用51单片机做智能温控风扇设计,但不会编程,不知道怎么办,求教

网友A:
论坛有仿真,可以下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具体功能要求发一下看看

要求用51单片机,有个最小系统,是给定的,外围电路有风扇电路,加热电路,温控DBS1820,然后一个继电器控制降温与加热,最小系统里面包括按键电路和其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具体功能要求发一下看看

功能就是实现按键设定温度,加热电阻工作,温度超过设定值风扇降温。没有报警装置,有51单片机,风扇,继电器(控制风扇与加热电阻工作),数码管显示温度,DS18B20对温度感应

网友C:
你照着电路图 ,引脚图。写对应的程序接口就好了。额,当然,这个是你有51的基础,如果什么都没,就。。

网友D:
办法有:
1、要别人做
2、自己学会编程再做
3、边学边做

网友E:
可以去网上找类似的 资料,直接移植进你的程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