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和52单片机的程序可不可以互用?

楼主(2018-07-03):
他们的具体区别是什么?

网友A:
51和52单片机的程序是可以通用的52内部诸存大一点

网友B:
可以互用的

网友C:
可以,52的资源比51多,但是程序基本是兼容的。

网友D:
51单片机4K闪存,52单片机是8K

网友E:
可以,52只不过是内存大点而已

网友F:
可以可以的

网友G:
可以,他们本质区别不大,就是内存有所区别。互相可以替换

网友H:
就是大瓶可乐和小瓶可乐和的区别,其他都一样。
51和52的存储器不一样,51有4K,52有8K,此外52还多了一个定时器,可以说是51的增强型

但是程序基本是兼容的。

网友I: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这个东东强悍的很),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
    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C51大概只有24MHz。

网友J:
可以的 52内存比51大一倍 程序互通 51的程序放在52里全能运行

网友K:
可以的 ,52多个定时器,RAM 51是128,52是256。 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最后一个数字*4K,c51就是4K,c52就是8k。 另外ram也不同,52多了一个定时器2,在串行通信中可以设置更高的波特率,定时器2的功能与其他两个定时器也不一样。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这个东东强悍的很),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 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C51大概只有24MHz。 现在市面上,C51都差不多淘汰了,价格两者接近(可能一样),要买的话,摊主一般会推荐你买S52。

网友L:
可以互相使用的

网友M:
差不多可以吧

网友N:
基本可以通用,只是52多了一个T2定时器,至于可不可以通用要看程序中有没有用到T2了

网友O:
可以互用

网友P:
通常是可以的

网友Q:
内核是一样的跑程序是一样的跑法,程序能通用就是52内存比51的大

网友R: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S:
可以互用的!

网友T:
可以 只是52的内存大点

网友U:
管脚一模一样,只是内存不一样,52内存更大一些

网友V:
可以互相通用!

网友W:
完全可以,不用修改程序,C52只是多了一个定时器和多了一点存储空间,如果你程序在C51上能运行,那在C52上当然也能运行。

网友X:
4K ROM   8K ROM   别的一样 还是  52性价比比51高

网友Y:
51单片机和52单片机是可以互用的,但是52单片机的内部存贮比51单片机大。

网友Z:
可以互用 就是 52的flash大一些 程序容量大

网友AA:
可以使用,程序基本兼容,52的功能更强大一些。
51的程序可以直接用于52,但是52的程序里面如果有有关T2定时器的内容,就不能直接用于51。

网友AB:
头文件reg51.h和reg52.h都是通用的

网友AC:
可以通用的,这两个区别就是内存容量和其他的一些小细节

网友AD:
可以的 51只有2个定时器,而52有3个定时器

网友AE:
差4k存储空间,其他没有区别

网友AF:
52多个定时器,RAM 51是128,52是256。
    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最后一个数字*4K,c51就是4K,c52就是8k。
    另外ram也不同,52多了一个定时器2,在串行通信中可以设置更高的波特率,定时器2的功能与其他两个定时器也不一样。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这个东东强悍的很),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
    S52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C51大概只有24MHz。
    现在市面上,C51都差不多淘汰了,价格两者接近(可能一样),要买的话,摊主一般会推荐你买S52。

网友AG:
可以互相使用,改一下头文件,只是程序存储器大

网友AG:
可以用,需要修改头文件!

网友AH:
可以 区别不大

网友AI:
51的直接用52,52的用51有可能要修改

网友AJ:
可以,,52比51的资源丰富,实际项目中不会用51、52这种芯片,有可能会用STC的52内核的单片机

网友AK:
可以互用的,芯片类型类似

网友AL:
可以互用,一个系列的

网友AM:
可以互用,52是基于51扩展的一款芯片,比较性能更好一点

网友AN:
可以通用的, 52的存儲空間多一些, 觸發源多一些, 其他一樣.

网友AO:
可以互用的,内核相同

网友AP:
可以,52 的内存稍大

网友AQ:
这个问题有点抽象

网友AQ:
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AR:
没什么太大区别,基本都可以通用,就多一个功能端口

网友AS:
属于升级版了

网友AT:
51的程序52的板子上是可以的

网友AU:
可以,程序是兼容的,52内部存储大一些

网友AV:
C52只是多了一个定时器和多了一点存储空间,如果你程序在C51上能运行,那在C52上当然也能运行。

网友AW:
当然可以了

网友AX:
52比51多了一个定时器2,RAM 51是128 ,52是256. 52是51的增强版没有用到定时器2的话一般都可以互用程序的

网友AY:
实测可行

网友AZ:
52 内存大了

网友BA:
二者是可以互用的

网友BB:
仿真没问题,烧录时要选择对片子,有区别

网友BC:
可以,52是51的升级版,内存更大

网友BD:
可以,就是52储存大

网友BE:
c51和c52没有什么区别,程序可以互相使用,但是c51的内部储存比较小

网友BF:
内部资源都差不多,flashRom大些而已

网友BG:
可以的,如果使用的话建议使用52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