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串口接线方式与实例程序分享

楼主:
百度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带字库的12864使用串口如何接线,后来参阅了一下12864的产品说明,终于摸索出来了,本人是刚入门单片机,还有好多的不懂的,我把接线的方式还有实例程序分享出来,只要对大家有一丁点的帮助就满足了。首先看引脚定义

  RS=CS;   R/W=SID;  E=CLK; FSB高电平为并行接口,用并口时接高电平,FSB接低电平时为串口,高低电平可以直接接VCC或者GND也可以用软件去控制,实现并口和串口的切换。RET不接线也能使用,用串口时除了DB0--DB7就不再使用外,其他的接口按手册上说明使用。下面是测试代码,也是参阅从51黑电子论坛的不过有些错误无法显示,已经更改。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3^5;     //片选信号
sbit SID=P3^6;  //数据信号
sbit SCLK=P3^4;  //时钟信号
sbit RST=P2^2;  //复位信号
sbit CH = P3^7;  //并行、串行选择信号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0us * t。这是通过软件延时,有一定误差。
* 输入 : t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t;  i++)
    for(j=0; j<10; j++);
}
/********************************************************************
* 名称 : send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zdata
* 输出 : 无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CLK = 0;
  SCLK = 1;
}
}
/********************************************************************
* 名称 : 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S = 1;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write_data()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S = 1;
sendbyte(0xfa);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lcdinit()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lcdinit()
{
RST = 0;
delay(100);
RST = 1;
delay(20000);
write_com(0x30);
delay(50);
write_com(0x0c);
delay(50);
}
/********************************************************************
* 名称 : hzkdis()
* 功能 : 显示字符串
* 输入 : *s
* 输出 : 无
***********************************************************************/
void hzkdis(unsigned char code *s)
{
while(*s > 0)
    {
  write_data(*s);
  s++;
  delay(50);
    }
}

/********************************************************************
* 名称 : Test()
* 功能 : 显示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est()
{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80);
hzkdis("铅酸电池放电仪");
write_com(0x90);
hzkdis("电压");
write_com(0x92);
hzkdis("16.8v 13.2v");
write_com(0x98);
hzkdis("  电子爱好者");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CH = 0;
delay(1);
lcdinit();
delay(10);
while(1)
{
  Test();  a++;
  delay(5000);
}
}

网友A(2018-11-29):
MARK,MARK,学习了,小白还是不太明白串行和并行

网友B:
请教下,如果程序中显示内容里面的hzkdis("16.8v 13.2v");这两个电压值是根据外部电压测量,采集得到的模拟量,实时变化的,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C(2019-01-08):
编译都通不过。。。。

网友C: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这个cmdcode干啥的  咋来的?

网友D(2019-06-02):
V0和VOUT怎么接  没有可变电阻

网友E(2019-10-31):
不错,我用avr,改改下就可以用

网友F:
很好,谢谢分享,就想找12864和19264屏的51驱动程序,

网友G:
好使,就是不太会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如果程序中显示内容里面的hzkdis("16.8v 13.2v");这两个电压值是根据外部电压测量,采集得到的模拟 ...

uchar shuzu[];
hzkdis(shuzu[]);
定义个数组试试!

网友H(2019-12-05):
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背光没有亮啊?

网友I(2021-02-05):
学习了,这个程序是我见过最简单的了,程序也少好用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