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初学者的问题 库是怎么下载?下载了就能用吗?画基本板子的需要下哪些库

楼主(2018-07-03):
AD的库是怎么下载?下载了就能用吗?画基本板子的需要下哪些库

网友A:
库你在安装软件时就有 在画图的时候就可以调用 基本的 M打头的那两个库就够了 如果 需要我可以给你发一个库  可能稍微满足你的需求 QQ:598042239

网友B:
最起码的需要你要一些电阻电容,另外,好多库都是自己慢慢接触了,看规格书,一个一个来建立,接触多了,就知道了,也可以上一些论坛上下载,自己再整理一下,就可以变成自己的库了

网友B:
个人觉得,电阻电容二三极管等这些是最基础的,然后遇到新的去查找相对应器件的规格书来学习,自己做出来,也可以到PCB的一些论坛上去下载一些现成的封装库,再自己整理就能勾成为自己的了

网友C:
安装软件之后会自带库的,然后自己慢慢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