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点阵制作

楼主(2018-07-03):
我做的点阵是利用74LS154制作的,将每一行发光二极管的负极连接在一起与LS154的一个输出端口连接,再把每一列发光二极管的正极连接在一起引到排针处,将八个排针分为一组,共两组。这样制作方便将文字取模软件得出的数据编入程序,方便更改。16*16文字取模软件可以将文字变成两行十六列的八位二进制数,可直接利用两组IO口输出。

外接端口共22个,两个为74LS154供电,4个为行选择输入,两组共16个为列输入。

正面图

正面图

反面图

反面图

网友A(2018-09-19):
给楼主资料补齐

16X16 74HC154 P1 P2.ra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要把它们分成8*8点阵,然后接4个译码器吧?

那是四个595驱动,此处用的是4-16译码器,再加两个端口!

网友C(2018-07-04):
能分享下源码吗?

网友B:
16*16共阳,加一个译码器

网友B:
这个接法有问题

网友B:
好像要把它们分成8*8点阵,然后接4个译码器吧?

网友B:
向楼主道歉,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D(2018-09-19):
这得多大的板子?多大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