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驱动12864液晶

楼主:
proteus下8051驱动12864资料很多,在别人的基础上做了修改,改用stm32,仿真通过.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stm32f1xx_hal_gp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bus         P1
#define     databus     GPIOB

//sbit                 cs1 = P3^3;                   //左屏幕选择,低电平有效
#define     cs1     GPIO_PIN_3
#define    set_cs1     GPIO_SetBits(GPIOC,   cs1)
#define    clr_cs1     GPIO_ResetBits(GPIOC, cs1)

//sbit                 cs2 = P3^4;                   //右屏幕选择
#define     cs2     GPIO_PIN_4
#define    set_cs2     GPIO_SetBits(GPIOC,   cs2)
#define    clr_cs2     GPIO_ResetBits(GPIOC, cs2)

//sbit                 e = P3^5;                    //指令数据控制
#define     e      GPIO_PIN_5
#define    set_e     GPIO_SetBits(GPIOC,   e)
#define    clr_e     GPIO_ResetBits(GPIOC, e)

//sbit                   wr = P3^6;                    //读写控制
#define           wr     GPIO_PIN_6
#define    set_wr     GPIO_SetBits(GPIOC,   wr)
#define    clr_wr     GPIO_ResetBits(GPIOC, wr)

//sbit                 rs = P3^7;                    //指令数据选择
#define     rs     GPIO_PIN_7
#define    set_rs     GPIO_SetBits(GPIOC,   rs)
#define    clr_rs     GPIO_ResetBits(GPIOC, rs)

void LcdDelay(u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_NOP_(void)
{
    uint i = 200;
    while(i > 0)
                {
        i--;
    }
}

/**********************************
写指令
**********************************/
void SendCommand(uchar command)
{
        set_e;                 //e=1;
        clr_wr;         //wr=0;
        clr_rs;         //rs=0;
        databus->ODR = (databus->ODR & 0xff00)|command;  //databus=command;
  _NOP_();
        clr_e;                 //e=0;
  _NOP_();
}

/**********************************
写数据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set_e;                //e=1;
        clr_wr;                //wr=0;
        set_rs;                //rs=1;
        databus->ODR =        (databus->ODR & 0xff00)|dat;        //databus=dat;
  _NOP_();
        clr_e;                //e=0;
  _NOP_();
}

/**********************************
显示开/关
**********************************/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
        if(onoff==1)
        {
                SendCommand(0x3f);
        }
        else
        {
                SendCommand(0x3e);
        }
}

/**********************************
选择页
**********************************/
void SetLine(uchar line)         //12864总共有8页(0~7),每页有8行
{
        line=line&0x07;                          //只取后三位xxxx x111  ,这3个是要改变位置的数据
        line=line|0xb8;                          //页设置的固定格式
        SendCommand(line);
}

/**********************************
选择列
**********************************/
void SetColum(uchar colum)        //12864每半屏有64列(0~63),分为左右2屏
{
        colum=colum&0x3f;         //xx11 1111,这个是要改变Y位置的数据
        colum=colum|0x40;         //固定格式
        SendCommand(colum);
}

/**********************************
选择起始行
**********************************/
void SetStartLine(uchar startline)
{
        startline=startline&0x3f;                //xx11 1111,这个是要改变x位置的数据
        startline=startline|0xc0;                //11xxxxxx,是起始行设置的固定指令
        SendCommand(startline);
}

/**********************************
选择左右屏                0:左屏,1:右屏,2:全屏
**********************************/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
        switch(screen)
        {
                case 0:
                                clr_cs1;        //cs1=0;
                                LcdDelay(2);
                                set_cs2;        //cs2=1;
                                LcdDelay(2);
                                break;
                case 1:
                                set_cs1;        //cs1=1;
                                LcdDelay(2);
                                clr_cs2;        //cs2=0;
                                LcdDelay(2);
                                break;
                case 2:
                                clr_cs1;        //cs1=0;
                                LcdDelay(2);
                                clr_cs2;        //cs2=0;
                                LcdDelay(2);
                                break;
        }
}

/**********************************
显示一个英文字符
**********************************/
void Show_english(uchar line,uchar column,uchar *address)
{
        uchar i;
        SetLine(line);
        SetColum(column);
        for(i=0;i<8;i++)
        {
                WriteData(*address);
                address++;
        }

        SetLine(line+1);
        SetColum(column);
        for(i=0;i<8;i++)
        {
                WriteData(*address);
                address++;
        }
}

/**********************************
清屏
**********************************/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
        u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for(i=0;i<8;i++)
        {
                SetLine(i);
                SetColum(0);
                for(j=0;j<64;j++)
                {
                        WriteData(0);
                }
        }
}

/**********************************
12864初始化
**********************************/
void InitLcd()
{
        SetOnOff(0);                //显示关
        ClearScreen(2);                //清屏
        SetLine(0);                        //页设置
        SetColum(0);                //列设置
        SetStartLine(0);        //设置起始页
        SetOnOff(1);                //显示开
}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Error_Handler(void);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1, GPIO_PIN_SE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uchar hzk[]=
{
/*--  文字:  I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8,0x08,0xF8,0x08,0x08,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c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E,0x11,0x20,0x20,0x20,0x11,0x00,

/*--  文字:  a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19,0x24,0x22,0x22,0x22,0x3F,0x20,

/*--  文字:  n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80,0x8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20,0x3F,0x21,0x00,0x00,0x20,0x3F,0x2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m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20,0x3F,0x20,0x00,0x3F,0x20,0x00,0x3F,

/*--  文字:  a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19,0x24,0x22,0x22,0x22,0x3F,0x20,

/*--  文字:  k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0,0x00,0x80,0x80,0x80,0x00,0x20,0x3F,0x24,0x02,0x2D,0x30,0x20,0x00,

/*--  文字:  e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1F,0x22,0x22,0x22,0x22,0x13,0x00,

/*--  文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i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80,0x98,0x9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t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80,0x80,0xE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20,0x20,0x00,0x00,
};

int main(void)
{
        uchar i,line,colum,j ;
        uchar *address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while (1)
  {

                line=4;
                colum=0;
                address=hzk;
                SetOnOff(1);

                for(i=0;i<13;i++)
                {
                        if(i<8)
                        {
                                SelectScreen(0);
                                Show_english(line,colum,address);
                                address+=16;
                                colum+=8;
                        }
                        else
                        {
                                SelectScreen(1);
                                Show_english(line,colum,address);
                                address+=16;
                                colum+=8;
                        }
                }

                for(i = 0;i < 50;i ++)  LcdDelay(30000);        //延时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TIM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0;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0;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1,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

网友A(2018-07-03):
自己顶一下,目前proteus下面是用stm32的资料还不多

网友B(2018-08-13):
很好,谢谢楼主分享设计成果

网友C:
很有用,就是有点乱,把文件分开就好了

网友D:
真够乱的,前面宏定义用标准库,后面用HAL库。。。

网友E:
感谢分享,努力学习中

网友F(2018-10-16):
大家看了后怎么样,有多少参考价值啊,我的黑币太少了,没法看

网友G:
hal库和标准库可以混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hal库和标准库可以混用吗

应该可以混用吧

网友I(2019-01-12):
很不错的  我研究一下

网友J(2019-02-15):
可以看一下

网友K(2020-02-05):
写了,参考中

网友L(2020-04-25):
万分感谢,学习一下

网友M(2020-06-09):
我想知道咱们能够建立到文件到keil中需要加压缩包里的哪些文件

网友N:
protues 仿lcd12864只能用并行数据吗 能不能用串行数据

网友O(2021-03-07):
引用 网友F:
大家看了后怎么样,有多少参考价值啊,我的黑币太少了,没法看

加油,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