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设计程序+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18-07-03):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声明void _nop_(void);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define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PL=P1^0;
//------LCD引脚-----
sbit LCD_RS=P2^6;                //将P2.6引脚定义为LCD寄存器选择
sbitLCD_RW=P2^5;               //将P2.5引脚定义为LCD读写信号线
sbitLCD_EN=P2^7;                 //将P2.7引脚定义为LCD使能端
//------超声波引脚-------
sbitTx=P3^3;                            //触发控制信号输入
sbit Rx=P3^2;                           //回响信号输出
ucharcode table[]={"Distance Test:"};         //LCD第一行显示
uchartemp_dis[]= {"000.0 cm"};                        //LCD第二行
longint t,distance;
ucharcache[4]={0,0,0,0};
//--------延时-------
voiddelay(uint ms)
{
       uint t;
       while(ms--)
              for(t=0;t<120;t++);
}
//-------读LCD状态-------
ucharread_lcd_state()
{
       uchar state;
       LCD_RS=0;              //LCD选择指令寄存器
       LCD_RW=1;             //LCD进行读操作
       LCD_EN=1;                                                      //LCD使能端为高电平
       _nop_();                 // 产生一条NOP指令
       state=P0;
       LCD_EN=0;             //LCD使能端为低电平
       _nop_();
       returnstate;                                 //返回函数
}
//-------忙等待------
voidlcd_busy_wait()
{
       while((read_lcd_state() &0x80)==0x80);
       NOP();
}
//----------LCD写指令----------
voidlcd_write_com(uchar com)
{
       lcd_busy_wait();
       LCD_RS=0;               //RS为0时,写指令,RS为1时,写数据
       LCD_RW=0;          //LCD进行写操作
       P0=com;              //把命令字送入P0
       NOP();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1us
       LCD_EN=1;
       NOP();
       LCD_EN=0;
}
//----------LCD写数据----------
void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busy_wait();
       LCD_RS=1;
       LCD_RW=0;
       P0=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0
       NOP();
       LCD_EN=1;
       NOP();
       LCD_EN=0;
}
//-------LCD初始化-------
voidlcd_init()
{
       LCD_EN=0;
       lcd_write_com(0x38);                     //LCD显示模式设置
       lcd_write_com(0x0c);                     //LCD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
       lcd_write_com(0x06);                     //当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且光标加1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
//---------设置液晶显示位置-----------
voidset_lcd_pos(uchar p)
{
       lcd_write_com(p|0x80);
}
//---------液晶显示程序----------
voidlcd_print(uchar p,uchar *s,uint low)
{
       uint num;
       set_lcd_pos(p);
       for(num=0;num<low;num++)
       {
              lcd_write_data(s[num]);
              delay(1);
       }
}
voidHC05_Init()
{
       Tx=1;                                        //触发脉冲
       NOP();NOP();NOP();NOP();
       Tx=0;
       distance=0.1725*t;                  //距离计算
}
voiddistance_convert(long int dat)
{
       cache[0]=dat/1000;
       cache[1]=dat/100%10;
       cache[2]=dat/10%10;
       cache[3]=dat%10;
       temp_dis[0]=cache[0]+'0';
       temp_dis[1]=cache[1]+'0';
       temp_dis[2]=cache[2]+'0';
       temp_dis[4]=cache[3]+'0';
}
//------------主程序-----------
voidmain()
{
       PL=1;
       delay(20);
       PL=1;
       delay(1000);
       PL=0;

       lcd_init();
       delay(5);
       TMOD=0x19;
       EA=1;                 //开总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
       EX0=1;               //开外部中断
       IT0=1;                 //设置为下降沿中断方式
       while(1)
       {
              HC05_Init();
              distance_convert(distance);
              lcd_print(0x01,table,14);
              lcd_print(0x44,temp_dis,8);
       }
}
//外部中断0
voidint0() interrupt 0
{
       t=(TH0*256+TL0);    //计算高电平持续的时间,上升沿到来时候开始计时,下降沿到来进入外部中断,关闭计时器,停止计时
       TH0=0;
       TL0=0;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基于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系统 语音提示 程序hex

网友A(2022-03-23):
作者你好图呢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这个可以通过修改程序,连接两个超声波传感器测两个距离,然后用垂直距离比上两个水平距离之差,从而求出坡度吗?   坡度也在1602上显示出来

网友B:
请问36行的返回函数是没有的吗?为什么编译程序一直出错呢?